滤纸传动系统,一端用步进电机拉,另一端要怎么做?

楼主(2021-07-20):
有个设备要用滤纸过滤气体。需要一个滤纸的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为两个纸轴,一个增量传感器从动(测位移)。其中一个纸轴里放置一个步进电机做主动轴。准备找个φ20左右的电机。根据模式,滤纸可以一直走,也可以走走停停。
由于滤纸需要一直处于绷直的状态。另一端的纸轴需要有固定的阻力。从动的纸轴要怎样提供一个合适的阻力?有什么合适的结构或者器件推荐吗?

网友A:
摩擦轮?我见一个是纸带中间有压紧装置。
话说这是做空气颗粒物么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贴片机的飞达结构

网友:
估计就是颗粒物,之前做过

网友:
可以用两个马达对着拉,效果稳定不容易坏。相同的马达,一个比另一个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轮?我见一个是纸带中间有压紧装置。
话说这是做空气颗粒物么

对,空气颗粒物

网友B:
可看看条码打印机里面拉碳带的结构

网友:
恒转矩电机 卷纸行业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看看条码打印机里面拉碳带的结构

对,碳带这种很合适。我看这里有两个电机,不知道是怎么协调控制的!

网友C:
买一个伺服,用恒转矩模式

网友:
多大的设备? 像服装绘图仪那种,从一大卷纸引出,绕过被动的滚轴,然后用一根轧棍压着,再引到进纸的主动轴上,主动轴上面有压纸轮

轧棍相当于悬空,靠纸吊着,这样轧棍的重量相当于提供了拉力,让纸绷直……适合大一点的设备。网络搜索一下相关设备,估计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伺服,用恒转矩模式

空间有限,搞不了太多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碳带这种很合适。我看这里有两个电机,不知道是怎么协调控制的!

我看普通条码打印机用从动轮的是阻尼轮,或者你可用一步进电机作从动轮,这个从动步进电机工作在发电模式,引线接个电位器,这样调节电位器可调节阻力大小,当然电位器阻值要实际试验才知。

网友D:
去找个实物看一下吧!自己琢磨不出来的。很巧妙的。做颗粒物,只有环保部门有关系做进去才行。10年前这些就很成熟的,现在搞不晚吗?我之前专做这个。

网友E:
找个LED恒流驱动芯片驱动直流有刷电机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有限,搞不了太多东西。

伺服也有小的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普通条码打印机用从动轮的是阻尼轮,或者你可用一步进电机作从动轮,这个从动步进电机工作在发电模式 ...

谢谢,感觉方向一下就多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找个实物看一下吧!自己琢磨不出来的。很巧妙的。做颗粒物,只有环保部门有关系做进去才行。10年前这些就 ...

同行业的看过一个,很粗糙。关系的话,商务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LED恒流驱动芯片驱动直流有刷电机即可

一直堵转,这种非正常工作模式。感觉寿命会很短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去找个实物看一下吧!自己琢磨不出来的。很巧妙的。做颗粒物,只有环保部门有关系做进去才行。10年前这些就 ...

以前做的散射,现在做beta射线的吧, 前几年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普通条码打印机用从动轮的是阻尼轮,或者你可用一步进电机作从动轮,这个从动步进电机工作在发电模式 ...

想来想去还是阻尼轮简单,,看到淘宝上有阻尼转轴之类的。但是感觉寿命都不是很长啊。有没有什么小型的,阻力矩稳定的,寿命长的推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的散射,现在做beta射线的吧, 前几年挺多

以前就是做 beta 射线的,国内的就那2家。国外的赛默飞,以前叫热电。空气监测站的标配。SO2,NOX,CO,O3,pm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就是做 beta 射线的,国内的就那2家。国外的赛默飞,以前叫热电。空气监测站的标配。SO2,NOX,CO,O3,p ...

你之前做过啊,从动轮这里要怎么做啊。有标准件吗,还是要定制结构件啊

网友:
自己做的结构件,这种没有标准件的。

网友F:
淘宝搜“磁滞制动器”,不要买“磁粉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搜“磁滞制动器”,不要买“磁粉制动器”。

哇,就是这个玩意。之前淘宝搜的时候看过一眼,漏过去了,真的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就是做 beta 射线的,国内的就那2家。国外的赛默飞,以前叫热电。空气监测站的标配。SO2,NOX,CO,O3,p ...

一样,准备做这个是放射性气溶胶检测仪。这种设备的气路结构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D:
进气要有切割器,滤纸检测点要加热,气体要流量恒定16.7l/min.   温度,气压,流量都要检测,最终做数据处理。如果是行业零基础,得花很多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气要有切割器,滤纸检测点要加热,气体要流量恒定16.7l/min.   温度,气压,流量都要检测,最终做数据处 ...

谢了,这个我确实是刚开始做,资料也看了点。滤纸监测点加热这个是什么原因啊。还有我比较疑惑的是气路设计的时候,管道要怎么选,管径有什么要求没,变径的时候影响大吗?

网友D:
检测点有一个加热平台,加热是烘干空气中的水份。检测点的斑点面积是有讲究的,最终要代入工式计算的。这个还有校准膜片,管径要求还好,最终要看先用多大的真空泵,怎么去做气体恒流控制。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做出来的可能只是个半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点有一个加热平台,加热是烘干空气中的水份。检测点的斑点面积是有讲究的,最终要代入工式计算的。这个 ...

嗯,加热算是一种折中的方法吧。我看有的设备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直接上真空室的。空气中阻挡的粒子太多,确实会对检测数据造成影响。
现在这种设备都是上的PIPS,能谱解析的方法。很多论文的方案里面都没有提到加热的事。
听你说好多年前做的,用的探测器是什么啊?这个应该跟探测器以及后端的处理方法有关。

网友D:
加热不管进口,国产都必须有的。 进气管加热,采样平台也要加热。早期用盖格计数管,后期用闪烁体加光电倍增管。滨松的光电倍增管。后端都是采集的脉冲差不多,只是稳定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不管进口,国产都必须有的。 进气管加热,采样平台也要加热。早期用盖格计数管,后期用闪烁体加光电倍 ...

不应该啊,我专门问了个有点经验的。正常环境下,用来做群体剂量估算的话,都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不需要加热的。对于精度要求高的场景,现在都是真空室测量。

网友D:
那你做的可能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我们用在环保局的环境监测站里面的。pm2.5 pm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做的可能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我们用在环保局的环境监测站里面的。pm2.5 pm10 ...

噢。都属于环境中的空气质量检测。只是检测的对象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