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给坛友设计了一个电火花加工设备驱动

楼主(2021-07-20):
早上有坛友加我好友,叫我去广东他们公司搞硬件研发,开的待遇比前几家公司还要高,我说今年去不了,然后又说兼职合作也行,我还是拒绝了。谢谢网友好意!友情随手帮他设计了一个线路图做参考,离开研发岗位多年,电脑画板及画线路图软件都陌生了,只能随手给坛友设计了一个电火花加工设备驱动手稿,懂行的帮看看给点建议(怕有问题导致多走弯路,延误这位朋友开发工期),输入电压150V,输出0-150V3A, 单片机PWM驱动,电压 电流反馈接入0-3V左右

网友:
手绘的sch看着舒服

网友:
建议再增加点保护电路,楼主为什么不考虑兼职呢 时间相对自由一些,收入也比现在好,MOS驱动可以用几毛钱一个的EG2131之类的

楼主:
这个需要现场调试,不行可能要重新更改方案,我也没有底,怕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关键还是钱不够多,呵呵,懂的自然懂

网友A:
这种电流保护在保护点电感会嚎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流保护在保护点电感会嚎叫

这个是防电极短路保护及单片机失步 失控(或死机)时才起作用的

网友:
搞了多年硬件,还是不懂

网友:
电火花的产品对抗干扰要求很高,这个我以前接触过一些,放电的时候电流很大,所以干扰特别大。

网友B:
挺牛比的。我运放都忘光了,现在只会if else混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牛比的。我运放都忘光了,现在只会if else混饭

为什么你只用if else就能混到饭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只用if else就能混到饭吃?

因为底层的代码驱动啥的,有ST的库,再参考下开发板的例程,基本都问题不大吧。

然后精力放在应用层搞业务就行了,写应用.....理好逻辑框架,if else基本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底层的代码驱动啥的,有ST的库,再参考下开发板的例程,基本都问题不大吧。

然后精力放在应用层搞业 ...

我也是,只会 if else , while ,for 还要翻下C手册才能写对。
什么指针,指针函数,结构体,自已还真不会大用 ,别人写好直接用还行

网友:
楼上两个大牛!

网友D:
驱动部分用集成芯片,电流采集貌似共模电压超过范围。电压输出部分没看明白,好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部分用集成芯片,电流采集貌似共模电压超过范围。电压输出部分没看明白,好像有问题 ...

运放的地没有标出来,应该是浮起来的地,没有看到负电压,假设用的是 0-12V 作运放电压,不如考虑0V输出到不了轨

楼主:
辅助电源正负1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只用if else就能混到饭吃?

百度,粘贴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手画电路图,牛!

网友:
可以打掉断螺丝、丝锥、做线切割用的电火花高频电源?

网友E:
把PWM端的8050发射极电阻1K移到集电极端合理些。

网友:
楼主的每一项技能到外面都是十几K的薪水,全能选手怎么也得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PWM端的8050发射极电阻1K移到集电极端合理些。

为什么呢?有啥好处么

网友:
电压峰值采样狠新颖,够喝一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部分用集成芯片,电流采集貌似共模电压超过范围。电压输出部分没看明白,好像有问题 ...

这是浮地buck,输出电压的反馈就是这个样子,电流部分也没啥问题,搞个输入能到地的比如358之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只用if else就能混到饭吃?

人比人,气死人 。赶紧再多学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