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互相隔离的信号地如何并成一个电源地

楼主(2021-07-20):
如图,我现在做的是两路互相隔离的外供电电流信号输出。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由于是外供电的,单片机也是由下图的24V转换5V后再降压给单片机供电,但是单片机电源地信号怎么才能使用两个隔离信号地合并的信号地
也就是说这两个信号地必须一直处于隔离,然后再合并成一个地给电源部分,如何实现?

网友A:
5V降压给单片机用隔离DCDC

网友B:
总不能两路24-5隔离电源的输出做互相备份吧? 那可够豪华的了.
把单片机挂在某一路上面吧,  另一路和它们做隔离. 也就是要求某个通道必须要供电, 比如0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不能两路24-5隔离电源的输出做互相备份吧? 那可够豪华的了.
把单片机挂在某一路上面吧,  另一路和它们做 ...

对,现在就是把第一路的信号地挂在单片机那边,就是想要两路可以随意接线,不管接哪路都行,这样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降压给单片机用隔离DCDC

用单一路的信号地隔离接到单片机是没问题的,就是想两路信号地是否可以并成一个信号地,然后我可以随意接线:同时接1路和2路、单第1路、单第2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单一路的信号地隔离接到单片机是没问题的,就是想两路信号地是否可以并成一个信号地,然后我可以随意接 ...

加个继电器呗,线圈从第一路供电,这样可以选择把内部单片机的供电切到第一路或者第二路。
第一路有电就用第一路,否则用第二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继电器呗,线圈从第一路供电,这样可以选择把内部单片机的供电切到第一路或者第二路。
第一路有电就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用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常开触点接第一路,常闭触点接第二路。线圈选24V的,从第一路供电。
效果:第一路有电了继电器把单片机接到第一路,不管第二路有没电都会用第一路的电,
第一路没电就接到第二路,如果第二路有电就也能正常使用。两路都没电的话,继电器仍然接到第二路,反正接哪里都是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