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LCD数字万用表液晶屏反光膜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1-07-20):
用了多年的LCD数字万用表还可以,就是显示屏幕底下有斑块,看了视频想换反光膜,结果换上去显示透明的。请教大伙LCD数字万用表液晶屏反光膜在哪里可以买到?  谢谢了
原来的屏
换完成后是这样的,这才知道买错了膜。
这是买错的反光膜。
应该买类似这样的啊,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请求懂行的朋友介绍在哪里买,谢谢了。

网友A:
某宝上大把的,手机用的就行了,不过要自己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大把的,手机用的就行了,不过要自己裁剪

请问叫什么名称?能发个链接给我吗?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买的是背光板,抠出来就是反光膜。我修电子辞典的黑白点阵屏背光发黄故障就是买的IPHONE4的背光板抠出背光膜。

网友:
不对哦,你这个不一样,我那个是主动发光的。你这个好象要买偏光膜

网友:
这个表不抵功夫钱

网友:
方向不对,旋转90度裁剪
-------------------------------
原来楼主想换反光膜,看成了偏光膜
用亚银贴纸试试看

网友:
去tb买个差不多大小的背光源回来,想要啥就拆啥。

网友:
有这功夫去赚点钱换个fluke吧

网友:
炮灰表不值得折腾!

网友B:
lz你用的是偏光膜,你撕掉的那层银色的是反光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用的是偏光膜,你撕掉的那层银色的是反光膜

谢谢,原来我很无知.惭愧!
谢谢大伙指导让我多了解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