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JLC做板子有没有像我一样,经常遇到板子短路的情况?

楼主(2021-07-21):
如题,
已经遇到4,5次了.都是板子短路,
每次短路就是拆一坨东西..痛苦.

网友:
曾经好几年前小批量遇到过一次。

网友:
你是不是4mil走线。。亲身经历,5pcs板子修了2pcs。。一排线都被jlc的工人给铲歪了qc竟然还能过。。不得不先切割坏线 然后用0.1mm直径的线芯手动飞线,然后滴胶固化

网友:
特别少,不过我的是:双层板,而且比官方工艺大1mil左右。四层板用的少也还好。

网友:
好几年没有遇到了。
一直用 0.18mm间距,过孔0.3/0.5mm.  最细的线0.16mm。
我可能比较保守。

网友:
工艺降级嘛,你非得卡那么紧,我按他一半的精度去设计,目前为止做了不下1000次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从19年到现在没怎么遇到过。建议根据JLC的制程工艺放有余量做设计,会改善。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开测试架无法避免,jlc是没有测试架的,不过有些板厂即使付钱开测试架到时也不会开

网友:
1000块经常有两三块

网友:
没碰到过... 以前线宽间距一直都用0.2, 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用0.15.  卡着他的下限就不太保险了吧.

网友B:
jlc悄悄上线了“元器件全额赔付”功能,下次选上吧。相当于保费0.005费率。

网友:
尽量提高一下自己的标准,一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开测试架无法避免,jlc是没有测试架的,不过有些板厂即使付钱开测试架到时也不会开 ...

关键是人家认赔呀,前面有个板子开了测试架,然后板子出现问题,贴片完成后发现了,工厂啥也没说,直接全部赔付了。后面猜测原因是菲林脏了,测试架没开,或者开了以后,压根没做全检。不过正规厂家不会这样搞的,损失的金钱还好能赚回来,损失的商誉那就没法衡量了。玩不好整个客户的订单都会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c悄悄上线了“元器件全额赔付”功能,下次选上吧。相当于保费0.005费率。 ...

这个服务其实主要是针对过孔坏孔,过孔坏孔这是灾难性的品质问题(坏孔其实是通过普通的测试架测不出来的),一般的工厂,特别是外协工厂不敢开通此服务,因为风险太大,如果出现批量性的问题很容易让工厂赔付而导致倒闭,嘉立创是因为建立了四线低阻测试,近期又上了高温切片,所以2019年开通了四层板的元器件赔付服务,近期开通双面板的元器件赔付服务,这服务对于一部分客户高度认可!

网友:
一直没问题。可能是我的板子比较简单。

网友:
我用0.2以上的线,宽也是0.2以上的。
从来没发生过短路的事情。

网友:
0.254间距  0.6过孔  三五年都没有见到楼主问题

网友:
5mil最细线 10mil线间距 JLC从来没遇到过线间短路,过孔不通倒是有过

网友:
没遇到过。我们做的双面多,走线一般是信号10mil,个别芯片脚密的走8mil,电源15mil以上。只遇到过过孔不良的,过孔都是做12mil孔/24mil外径。

网友:
3.5mil线宽线距,0.2/0.4过孔的4层板在JLC打样了不少,暂时没遇到问题。

网友C:
基本会在JLC工艺要求的基础上放宽多1mil。目前暂时没遇到。

楼主:
那我真的要反思自己的画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会在JLC工艺要求的基础上放宽多1mil。目前暂时没遇到。

所以反过来思考,某些“合格”的PCB实际线宽/间距可能只有1mil?

网友:
这些年 做的板子  少说做了 四五万货款的板子了,   大概只有1-2片有遇到过  短路的情况   几乎很少出问题

网友:
我做很多板子,最近几年板子做的没有以前好,最近一次批量短路,说我没有选全测服务,但是超过平时的比例,最好后免费帮我重新批量做!

网友:
留有余量,没有问题,嘉立创的品质很好了。你是没见识过小工厂,短路,断线,连线,啥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反过来思考,某些“合格”的PCB实际线宽/间距可能只有1mil?

不要要求那么高嘛,本来就是个样板厂家,顺带做点小排量方便而已,又不是不能用,价格和质量本来就是反比嘛,缩小1mil也能满足多数人使用,话说我现在板子基本还是按照8mil的线宽线距设计呢

网友:
今年三月做的板子 40片有2片短路,拆光元器件,发现还是短路,那只能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不要踩着厂家的的参数,留点余量

网友:
没遇到过。几十万做过了。
可能我的线间距比较大,一般10MIL

网友:
不要去挑战工艺极限,设计多留余量比较好,一直最线走线0.25,间距0.25,过孔0.3。还是两年前小批量出过问题,现在除了印字,跟V-cat 外,短路问题是真没发生过,有时批量反量都选择不测试的。

网友: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大部分双面板,线间距最小6mil,过孔是0.6mm/0.4mm(直径/孔径),敷铜间距尽量大点,一般不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