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人用MSP430低功耗单片机?感觉用的人很少也不好买

楼主(2021-07-21):
还有多少人用MSP430低功耗单片机?感觉用的人很少也不好买。国产大把的低功耗单片机可以替代,是不是MSP430没啥价值了?

网友:
感觉最好买了, xx商城上现货最多的单片机就是这个

网友:
福禄克 的万用表用的就是MSP430

网友A:
有在用,但是是老产品的,就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用,但是是老产品的,就没换了

如果要是重新选择,换啥低功耗的单片机? STM8L ? HC32L1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是重新选择,换啥低功耗的单片机? STM8L ? HC32L110?

之前选过一款STM32L152,当然目前ST的都不敢选了,还是选能买到的芯片吧

网友B:
想知道哪些国产的低功耗能做过MSP430的?
目前MSP430很好买,也没涨价,不知从哪看到难买的。
除了RAM和flash小之外,现在芯片慌,用MSP430最稳妥。
搞不懂,大家都说缺晶元,为什么就TI不缺晶元?
我们用的TI的芯片基本都没涨价,这是不是和TI去年取消代理,转成原厂直销有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哪些国产的低功耗能做过MSP430的?
目前MSP430很好买,也没涨价,不知从哪看到难买的。
除了RAM和fla ...

TI的电源芯片炒上天了, TPS65217CRSLR 原来10元不到, 现在180多元一片的,有个别供应商还报270元一片

网友:
TI的芯片都很好用,以前觉得贵,现在真香。昨天整理发现MSP430G2553还有几十片,感觉要发财了

网友D:
很多時候,用通用芯片一樣可以很低功耗,譬如 stm32g0xx 的片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的电源芯片炒上天了, TPS65217CRSLR 原来10元不到, 现在180多元一片的,有个别供应商还报270元一片 ...

电源芯片涨的这么夸张了么?
我们用的msp430f149十来年了,最近以为会涨,前两天刚买了一批,都是现货,还是原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時候,用通用芯片一樣可以很低功耗,譬如 stm32g0xx 的片子就可以

当需要显示,AD,频率输出和测量同时工作,一节电池要用四五年的时候,
会发现只有msp430才是真的香

网友:
刚刚选了一款msp430芯片 ,低功耗用,价格差不太多    主要是不太缺货

网友(2021-08-22):
4133,56脚那款还有1000来片,有需要的吗?
cc1101也有1000片;
430f5438a的pcba有个百十片左右。

网友:
请问有没有适合做无刷马达驱动的msp430,不需要死区什么的,就6步方波带霍尔就行

网友:
能用MSP430的产品一般都很小众....大规模都上STM+L了,所以..........

楼主:
msp430 感觉已经过气了,还是STM L系列资源多,设计开发快。

网友:
5438a采购说要150以上了,在换GD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