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串联分压,怎么基准电压变化还影响AD值?

楼主(2021-07-21):
如题<串联分压,AD参考为其中一个分压电阻,怎么基准电压变化还影响AD值?>

按理论来说基准电压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输出的AD值,影响输出的为参考电阻R6和RT

Vr6=I*R6 他的电压对应着参考也就是满量程65535

Vrt = I*RT 采样电压

采样电阻对应AD值为 Vrt/Vr6*65535= I*RT /(I*R6) *65535= RT/R6 *65535

AD输出值=65535/R6*RT得出输出AD值是和施加电压无关

但是实际测试中基准电压变大,AD值会变大,反之变小,想不明白为什么,请坛友帮我分析一下

答案:因输入信号比较小时,开启缓冲,输入对地30mV测量有问题(这是tm技术回答的) 关了确实没有问题了

网友A:
C1/C4是不是太大了,用示波器抓波形对比一下,看下变化后,是不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时间。另外,电阻的温度系数也可能会影响,但是看起来R4也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4是不是太大了,用示波器抓波形对比一下,看下变化后,是不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时间。另外,电阻的温度系数 ...

应该不是C1 C4问题,因为参考电压直接拉到5v上 ad输出值会 上升一大劫  用5v时,输出的ad值倒是很稳定,这说明基准变压变化会影响ad值,但是从计算公式中,电压的变化不会影响ad值

网友B:
431 输出不能并联电容,要不会导致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 输出不能并联电容,要不会导致震荡。

去了 C5 C6也不起作用,还是会跟随基准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说明不是这里的原因,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参考电阻 和采样电阻未变,而ad输出值会变化

网友C:
没看懂,基准电压是指2.5V么?2.5V变化,分压跟着变正常

网友D:
正负参考源串接10K电阻,这个接法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基准电压是指2.5V么?2.5V变化,分压跟着变正常

AD输出值=65536/R6*RT  根据这个公式看 ad的输出值 只跟RT和R6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参考源串接10K电阻,这个接法会不会有问题?

这连个电阻 改为0R 问题还是依旧存在

网友E:
内部是否带缓冲, ref-是否能接这么高, 电阻上电压是否有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是否带缓冲, ref-是否能接这么高, 电阻上电压是否有振荡

1.只要是那个2.5v电压变了,输出AD值就变了
2.基准输入电压对 GND -0.3V ~VDD +0.3V(手册中提供)
3.用示波器查看无 震荡出现

网友:
1,参考电压是否太小了?
2,最好定时校准。

网友F:
431这里的电容很讲究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1这里的电容很讲究滴

洗耳恭听

网友:
用高位台表测一下各处的电压,确保你见到的现象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如果确定是送给AD参考源和信号都按相同比例变大了,但是AD输出值也变大了相同的比例,那么最简单的理由很可能是:这个AD有内部基准,你实际上用的内部基准

网友:
楼主手册没看仔细https://www.analog.com/media/en/ ... ets/AD7705_7706.pdf
看看buf配置不同时的输入共模范围。

网友G:
在第五页最后,忘记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第五页最后,忘记说了

Absolute/Common-Mode AIN
Voltage2, 9, 10
GND − 100 mV V min BUF bit of setup register = 0
Absolute/Common-Mode AIN
Voltage2, 9

是的问题确实出在了这里,这里不乏高人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