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6 进入了 RC1 阶段,会不会有 RC2 ? 或直接进入正式版?

楼主(2021-07-22):
KiCAD 6 看来是稳定了,进入了 RC1 阶段。

目前进行的大多数是小修小部,没发现大的致命错误。

因我最近一直在做电路仿真,找到了几个小 bug,官方修补的也很快。

应该离正式发布很近了。

网友A:
持续关注,准备跟着升6.0了,新走线自动替换旧走线不知道有没有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持续关注,准备跟着升6.0了,新走线自动替换旧走线不知道有没有优化?

兄弟可以用虚拟机在 5.99 上试一下(nightly 的版本号还没有改),它和正式版已经相差无几了。

若不着急的话就再等等,我也期望你说的功能更好用,虽然现在很少 Layout 了(其他小兄弟在做)。

网友:
期待,打算从这个正式版开始应用

网友B:
大佬介绍一下仿真的功能呗

网友C:
正式版发布到时候自己编译个winxp兼容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介绍一下仿真的功能呗

因 KiCAD 不负责仿真操作,所以大伙儿找不到这项说明。

仿真工具是专用的,一般名称是和 spice 相关,它来自 伯克利大学 的 Spice 项目。目前市面上的仿真工具和它都具有血缘关系。

仿真工具分商业的、和开源的,商业的价格昂贵,开源的不要钱。商业的有贴身服务,但开源的靠大伙儿自助。

商业的就不介绍了,Pspice 等等高贵的身价和我等民工无缘 ...

我只介绍一下 NgSpice 工具。

NgSpice 来自于 伯克利大学 的 Spice3f5  开源项目,很多商业软件也是源自于它。

NgSpice 的作者很伟大,继承并修补了很多 Spice3 中的 bug,并融合了很多其它开源项目,使它成为真正实用的仿真器。

这里有一份 KiCAD 配合 NgSpice 的教程

大伙儿只要搞清楚 KiCAD 和 NgSpice 之间的关系就行了:

1、KiCAD 不负责仿真操作,它只是 NgSpice 的一个外部辅助输入工具。因为 Spice 系列工具不接受图形,只有文本形式描述的网表关系和仿真参数,所以借用外部的 UI 输入工具输入直观的电气网络关系是很必要的,因此彼此都开源的 KiCAD 成了 NgSpice 的首选。

2、NgSpice 提供了一个引擎(Windows 下是 DLL 形式),KiCAD 集成了该引擎,但因为引擎的修补很频繁,因此 NgSpice 的作者建议到 NgSpice 官网上自己更新最新版的引擎,来替换 KiCAD 中的默认引擎。

3、当你在 KiCAD 的原理图中放入一个文本时,一行用 "." 开头的文本将被视为 NgSpice 的点指令,这在仿真操作时会传递给 NgSpice。但是要注意:KiCAD 不负责检查对错,它只负责传递信息!

4、若在 KiCAD 中执行仿真操作时出错的话,和 KiCAD 无关!

5、在 KiCAD 中进行仿真操作时,只能使用很弱的引擎内置功能,不能随心所欲的控制输出信息。若想了解很详细的仿真结果,只能依赖真正的 NgSpice 工具(另有安装包)。

6、KiCAD 提供两种仿真形式:

  一、引擎模式,KiCAD 5.1.x 版在 “工具” 菜单下能看到。在 KiCAD 6 (尚未发布)中,变到了 “检查”菜单下;
  二、网表形式,在生成网络表时,选择 spice 格式即可。然后在外部执行 NgSpice 工具装载该网表文件来执行仿真。

注意:

再次强调!KiCAD 不是仿真工具,所以不要指望 KiCAD 能让你如愿以偿的进行仿真操作!

真正进行仿真的是 Spice 工具,学习 Spice 的语法和知识才能进行真正的仿真!

借用 Spice 某前辈的说法:学习 Spice 并不比学习一件乐器容易 ... (我猜这位前辈肯定在学乐器时遭遇了一些挫折)!

============

好!结束!祝大家学习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式版发布到时候自己编译个winxp兼容版

KiCAD 依赖的 wxWidgets 图形库(V3.1.5)不支持老系统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KiCAD 依赖的 wxWidgets 图形库(V3.1.5)不支持老系统啦!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8152-1-1.html
wxWidgets好搞,3.0.4改过没问题

倒是py3.9可能是个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KiCAD 依赖的 wxWidgets 图形库(V3.1.5)不支持老系统啦!

wxWidgets 居然还活着

网友D:
这一版图标换新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wxWidgets 居然还活着

它是开源界的中流砥柱啊 ... 兄弟以为啥呢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是开源界的中流砥柱啊 ... 兄弟以为啥呢 ...

我还以为现在都用QT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版图标换新了没?

都换了,只是换的不太好 ... 大多数是因分辨率造成的困扰,新图标压缩了之后不太好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现在都用QT了呢

QT  是有条件开源的商业软件,包括我在内都明显的抵制它!

网友:
如何电路仿真?

楼主:
请看七楼中的仿真介绍,里面包含了这部分说明和教程的官方连接。

网友E:
目前的Kicad5.99存在一个小bug,3D预览的时候,存在通孔焊盘丢失等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的Kicad5.99存在一个小bug,3D预览的时候,存在通孔焊盘丢失等等bug...

问题能重现吗?或兄弟传个小demo的项目给我,验证了该问题可重现的话可以去报告,等官方修复。

网友F:
好悲催,想试用下最新的KICAD,结果发现不再支持WIN7了,我该换WIN10系统了吗?
还是老实用5.1版本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能重现吗?或兄弟传个小demo的项目给我,验证了该问题可重现的话可以去报告,等官方修复。 ...

涉及到通孔焊盘的3D下显示问题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涉及到通孔焊盘的3D下显示问题比较多。

可以提供一个demo 文件吗?看看我能不能重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个demo 文件吗?看看我能不能重现这个问题。

刚截图的那个是公司咖啡机电路,我就不上传了。
传一个另外的工程。
软件版本:kicad-msvc.r23295.1e21daf781-x86_64.exe     [7-16号的]
也是一样接插件3D显示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个demo 文件吗?看看我能不能重现这个问题。

一直在虚拟机跑5.99版本,公司的工程都实体系统跑的5.1版本。
由于5.1和5.99在文件系统上有点区别,暂时没有全部换成5.99。
等正式的6.0在虚拟机下确认没有什么bug再切到6.0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悲催,想试用下最新的KICAD,结果发现不再支持WIN7了,我该换WIN10系统了吗?
还是老实用5.1版本的吧 ...

這些開源軟件在 linux 下體驗最好,換 linux 一步到位,再也不用理會 windows 版本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虚拟机跑5.99版本,公司的工程都实体系统跑的5.1版本。
由于5.1和5.99在文件系统上有点区别,暂时 ...

兄弟的 Demo 似乎没啥问题,7Pin 的封装上 3 号脚上锡膏层,我删了后不加元件模型显示的很正常。加上 3D 模型后,似乎也没问题。

我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最新的 KiCAD 夜间编译版,通常每星期都刷新两三次,所以 KiCAD 5.99 也总是最新的。

兄弟也用最新版的 KiCAD 试一下,虚拟机不好说,是否虚拟显卡的驱动程序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式版发布到时候自己编译个winxp兼容版

顺便帮我编译个win7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的 Demo 似乎没啥问题,7Pin 的封装上 3 号脚上锡膏层,我删了后不加元件模型显示的很正常。加上 3D  ...

如果是虚拟机的问题,那就有点乌龙了。看来还不是软件得bug。
我得再找个电脑专门测试了,以后得在实机系统里面试了。
目前暂时还没有准备导入K5.99的准备。
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的 Demo 似乎没啥问题,7Pin 的封装上 3 号脚上锡膏层,我删了后不加元件模型显示的很正常。加上 3D  ...

在实机上测试确实没有问题,显示都是全的。
再次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实机上测试确实没有问题,显示都是全的。
再次谢谢啦!

兄弟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