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UWEWU,海尔大王子冷藏室温度高

楼主(2021-07-22):
家里一台20年的自用 海尔大王子,BCD-268.储藏室温度差不多15c。冷冻没问题。电流也正常。看到里面内壁有时候有一点结霜。想看看温控器,没找到在哪里。
专家说说可能哪里问题。

网友A:
看一下你家的冰箱冷藏部分有没有出风口,如果有出风口的大概率是电机不转 不送风(把冷风吹到冷藏室)

网友:
储藏室这温度貌似很正常。。我的小冰箱18度。。冷冻室都-18度了

对了,我是18年才买的小海尔?京东货。

网友B:
温控器一般在照明灯罩内部

网友:
调档位的那个就是温控器,档位一般2-3左右,4档后就是强冷不会停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器一般在照明灯罩内部

师傅,15c冷藏室,正常么? 刚才另一位大牛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家的冰箱冷藏部分有没有出风口,如果有出风口的大概率是电机不转 不送风(把冷风吹到冷藏室) ...

不是风冷的冰箱。老掉牙了。想买个新的。又有点舍不得。陪我这么多年,挺留恋。除了噪音大点,真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15c冷藏室,正常么? 刚才另一位大牛说没事

你要记录看温差范围,我们这边最高气温28度,保鲜室2度停机10度左右启动,你看你们那边应气温多少,多少度停机 多少度左右启动,我估计应该是正常的(后背壁能结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记录看温差范围,我们这边最高气温28度,保鲜室2度停机10度左右启动,你看你们那边应气温多少,多少 ...

室温28c。我把冷藏室的温度调节器调到最大了,也就是温度最低了。还有办法降温度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室温28c。我把冷藏室的温度调节器调到最大了,也就是温度最低了。还有办法降温度么? ...

那就可能是制冷剂不足了,需要加点制冷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能是制冷剂不足了,需要加点制冷剂

好吧,制冷剂估计也不少钱。不行就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能是制冷剂不足了,需要加点制冷剂

给老师傅转了100汤圆,谢谢。

网友:
我以前给老同学姐姐修冰箱,直接给他挂了压力表,加了氟。。。。
后面就出来打工了。。。。。那表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制冷剂估计也不少钱。不行就买新的吧。

制冷剂是很便宜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15c冷藏室,正常么? 刚才另一位大牛说没事

冷藏5-10℃食物不容易变质,15℃有点高了,但是不属于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记录看温差范围,我们这边最高气温28度,保鲜室2度停机10度左右启动,你看你们那边应气温多少,多少 ...

我来测下我的这台看看温度曲线是个什么状态。

已经在记录中了:

网友:
测了几个小时,差不多了,冷藏室三层,最高的温度有11.6~13.5度,最低的是2.5~4.7度;
冷冰室三层,最高的温度有-8.3~-20.8度,最低的是-15.5~-23.8度;
周期约2小时工作,1小时15分停止,室温30-32度,温控器设置为第4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