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接收端直接插USB的蓝牙/2.4G透传成品推荐。

楼主(2021-07-22):
之前买的透传模块,还得自己加USB转串口接线使用,有点不方便。
想找接收端直接插usb就能用的透传模块(发射端接线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之前做了一个USB转蓝牙,透传的。我店铺有

网友:
产品量产还是自己用呢?  可以用CC2540 USB dongle ,改一下固件就可以了,用官方的代码稍微改一下即可,我就是这么用的,CC2540有USB接口,支持CDC(USB转串口),win10以上都免驱,即插即用,挺方便

修改一下SimpleBLEPeripheral  及 SimpleBLECentral 的代码即可

网友:
nrf2401p的usb hid透传模块,发送端uart通信

网友A:
我也想找2.4G(不是蓝牙)的USB接收头芯片,原来用的带51内核有USB接口+2.4G芯片方案贼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2.4G(不是蓝牙)的USB接收头芯片,原来用的带51内核有USB接口+2.4G芯片方案贼贵 ...

可以用CDC类的USB转串口芯片+2.4G芯片的方案,CDC类的设备免驱,还是挺方便的,CDC类的转串口芯片也不贵,不到2块钱一片

楼主:
我想买成品啊,不想工具都自己做。

网友:
就是cp2102加,hc08串口透传模块。支持主从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CDC类的USB转串口芯片+2.4G芯片的方案,CDC类的设备免驱,还是挺方便的,CDC类的转串口芯片也不贵 ...

客户要求必须是HID键盘方式,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必须是HID键盘方式,没办法

USB转HID的有不少 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