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推荐厚度在0.6毫米以下贴片的霍尔开关,电机测速用

楼主(2021-07-22):
要类似电动自行车电机里面那样的霍尔开关,但是是小而薄的封装的。 一般工作电流有几个m安, 不是工作电流几个u安那种间歇性工作的。

楼主:
有谁知道怎么发打赏的? 即谁能推荐个符合我要求的元件。 奖汤圆

网友A:
没见过那么薄的,最小见过SOT23,你可以用薄的PCB,或者定制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那么薄的,最小见过SOT23,你可以用薄的PCB,或者定制封装

谢谢回答。 量不大,一年也就用几千个。  pcb已经是最薄的的了。

网友B:
空心杯电机测速吗?好像不适用霍尔

网友C:
我们倒是有一个DFN,
最高0.6mm的霍尔,
双极性霍尔,测速应该合适。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库存,要查一下系统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倒是有一个DFN,
最高0.6mm的霍尔,
双极性霍尔,测速应该合适。

电动自行车电机里面那样的霍尔是双稳态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电机里面那样的霍尔是双稳态霍尔

现在没货……

网友:
板子开窗,倒贴沉板子

网友:
风扇里面很多是楼上这种处理方法

网友C:
楼主是在想不到办法的话,
我们有风扇驱动芯片,

SOT335沉板式的那种,
可以露出PCB大概0.6mm高度。

DFN的霍尔开关,没办法。
现在上游弄点用量不多的封装,
根本鸟都不鸟,要么就是N久的交期。

网友D:
开窗用直插那种都行的。直插的也就1mm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窗用直插那种都行的。直插的也就1mm厚度。

走量的产品,
这个加工费会把豆腐盘成肉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想不到办法的话,
我们有风扇驱动芯片,

板子很薄才0.1MM. 加上霍尔才0.7MM或以下.  开窗倒装是不能达到要求的。    感谢上面这么多坛友的回答,看来大家都找不到这么薄的测速用霍尔。 只能换测速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窗用直插那种都行的。直插的也就1mm厚度。

板子很薄才0.1MM. 开不了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电机测速吗?好像不适用霍尔

类似航模那种电机,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想不到办法的话,
我们有风扇驱动芯片,

你专业卖霍尔的,都没见过这么薄的,说明很冷门了。  采用的你建议,改方案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专业卖霍尔的,都没见过这么薄的,说明很冷门了。  采用的你建议,改方案了。 谢谢你的回答。 ...

见过,有。DFN封装的。

只是现在没货了…

网友E:
这种大小呢,估计只有0.4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大小呢,估计只有0.4厚度了

越薄越好,请问这个的型号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越薄越好,请问这个的型号是??

我也想知道,笔记本电脑上的合盖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笔记本电脑上的合盖检测

合盖检测这种是间歇性工作的。不适合于测速用。  间歇性工作的去某宝一搜。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有。DFN封装的。

只是现在没货了…

麻烦说说你的这个型号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说说你的这个型号是?

我们自己家就有,没有对外公开销售。

现在没库存

网友:
DRV5011,就可以啊

----------------------------------
感谢楼主的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