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体积的Cat.1模块的选型:SIMCOM/域格?

楼主(2021-07-22):
有一款产品需要用Cat.1模块,但是体积很小,所以要使用非常小的cat.1模块。
目前来看,有两家的尺寸满足要求。一是SIMCOM的 A7680C,SIMCOM是比较有名的模块厂家,但是这个模块还没有量产。
另外一个是域格的模块CLM920_YV9,这个厂家有十多年了,但是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公司,不太敢用。
请问还有别的推荐吗?尺寸越小越好,要小于 18* 20 mm。

网友A:
同问,有没有使用三线串口驱动的4G模块,体积小点也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有没有使用三线串口驱动的4G模块,体积小点也好,谢谢!

大多数应用,Cat1足够了,5Mbps上行还不够吗?
并且你都用串口了,速度能快到哪里去?
4G模块体积好像都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多数应用,Cat1足够了,5Mbps上行还不够吗?
并且你都用串口了,速度能快到哪里去?
4G模块体积好像都 ...

嗯嗯,老哥选的这2个,都支持3线串口通讯嘛?

楼主:
CAT1就是4G的低速标准,不是太高速率的,Cat.1 性价比很高。虽然比2G还是稍微贵一点,但是2G面临停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CAT1就是4G的低速标准,不是太高速率的,Cat.1 性价比很高。虽然比2G还是稍微贵一点,但是2G面临停网。 ...

那应该够,用来上传一些后台数据的,之前没用过,不太懂,感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老哥选的这2个,都支持3线串口通讯嘛?

我就没见过不支持串口通信的,一般都是 串口、USB口并存,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那种PCIE接口的除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没见过不支持串口通信的,一般都是 串口、USB口并存,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那种PCIE接口的除外) ...

嗯嗯,5G模块之前用过,就是不支持串口的,好奇怪~~~

刚刚看了,SIMCOM的,感觉正规很多啊,牌子也OK,我都想选用了,呵呵

分享个下载的手册,我看行,

网友B:
在用 A7670,廠家對小客戶服務還可以,上次遇到各別 https 網址訪問出錯,很熱心的幫我查到是 SNI 的問題,加一條 enableSNI 設置就解決了。

不過,原本想用二次開發的版本,但是二次開發不支持 linux 環境,不過國內的幾家都一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用 A7670,廠家對小客戶服務還可以,上次遇到各別 https 網址訪問出錯,很熱心的幫我查到是 SNI 的問題, ...

请问老哥有A7670的硬件设计手册,看看嘛?谢谢!刚刚搜了下,好像没找到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哥有A7670的硬件设计手册,看看嘛?谢谢!刚刚搜了下,好像没找到有 ...

官網就有,隨手註冊一下就可以下載了: https://cn.simcom.com/product/A7670X.html
我的版本沒官網新。

网友C:
当然用Simcom了,至少有问题还有得询问渠道,我这也是A7680C,说刚出来的,拿到6个样品,同800C封装兼容。

网友:
反正我们用SIMCOM的NB模组时还是有坑的,比移远的差远了。cat1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
最小的应该是 高通 MTK 展锐 的4G芯片,电话手表方案,集成 MCU和4G 基带 射频,直接编程
模块一般也都是上面方案封装的,外面还要再另配个cpu才能工作

网友:
ML305 是中国移动最新推出的超小尺寸 LTE Cat.1 模块。ML305 支持 LTE-TDD/LTE-FDD,同时支持BT/Wi-Fi Scan。采用LCC+LGA封装方式。尺寸:23*24*2.4mm

网友:
能用移远用移远,SIMCOM有很多坑。有的反馈给厂家,都没下文。

网友:
现在在搞EC200U二次开发,以前是用STM32+AT命令方式的方案,现在STM32买不到,只能搞二次开发

网友:
SIMCOM的东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是配套的文档资料太少,文档里也是让你去参考demo程序,但是demo里边也没什么注释,跟移远的资料丰富程度差不止一丁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5G模块之前用过,就是不支持串口的,好奇怪~~~

5G高速的,多数是M.2接口,走USB3.0通信。
4G的,串口的模块很多,当然PCIE接口的也不少,走 USB2.0 通信。

A7680C 还在工程样品阶段,听说最近才做1000片样品,不够分的,不急的可以等等。
SIMCOM感觉以前2G的时候比较出名,现在 移远、移柯、有方、广和通等这些厂家听得比较多一些。
另外 合宙、有人、易佰特等,也听过一些。
但是,域格 我真么没听过,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这家公司的,或者用过他们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哥有A7670的硬件设计手册,看看嘛?谢谢!刚刚搜了下,好像没找到有 ...

应该是最新的,最近SIMCOM给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用Simcom了,至少有问题还有得询问渠道,我这也是A7680C,说刚出来的,拿到6个样品,同800C封装兼容。 ...

你们样品时什么时候拉倒的,7月下旬才出1000片新的工程样品。之前的版本据说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5G高速的,多数是M.2接口,走USB3.0通信。
4G的,串口的模块很多,当然PCIE接口的也不少,走 USB2.0 通信 ...

感谢,我对体积要求不是非常严格,只要品牌有积累,供货好,使用简单,支持3线串口,都会优选考虑

那些没听过的小厂商,就不要尝试,不排除是黑马,但是跑跑再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样品时什么时候拉倒的,7月下旬才出1000片新的工程样品。之前的版本据说 有问题。 ...

好像是6月中,没去刻意记时间,后面7月头又给了5pc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6月中,没去刻意记时间,后面7月头又给了5pcs。

7月头,肯定还有问题的那一批,就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以及你们的应用是否踩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