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PCIE2.0 5Gbps的速率,需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

楼主(2021-07-22):
手里有台8G带宽示波器,差分表笔是6G带宽,不知道能不能测量PCIE2.0,我看示波器厂家推荐使用13G带宽示波器
也不知道怎么测量,直接测量接收端的测量点吗,还是测量发送端??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不了啥 有抓pcie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B:
示波器应该是为了看完整性的吧

网友C:
信号频带:5/2=2.5GHz
眼图精确测量需要的带宽(5次谐波):2.5*5 = 12.5GHz
要能看到信号,只需要2.5GHz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不了啥 有抓pcie的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手里没有,现在是LINK速度,上电会不一样,有时候跑2.5g,有时候跑5g,所以想测测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应该是为了看完整性的吧

看看眼图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频带:5/2=2.5GHz
眼图精确测量需要的带宽(5次谐波):2.5*5 = 12.5GHz
要能看到信号,只需要2.5GHz够 ...

那还是得更高性能的示波器才行,现在测量2.5g眼图,感觉也不行,但是工作正常,感觉眼图也看不出啥

网友:
-3db的带宽感觉没啥使用价值, 波形衰减太严重了,  需要更高的带宽, 才能看到不怎么变形的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手里没有,现在是LINK速度,上电会不一样,有时候跑2.5g,有时候跑5g,所以想测测眼图 ...

如果是fpga,强制到5g速率,测ber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fpga,强制到5g速率,测ber就行。

要是FPGA就好了,自己抓数据看就行了,还能看眼图,误码率啥的

网友C:
8g够到3次谐波,也能用了。探头应该是焊接在测试点上面

网友D:
芯片和sdk没带眼图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和sdk没带眼图功能吗?

测量的是CPU的通道,没有带眼图功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g够到3次谐波,也能用了。探头应该是焊接在测试点上面

测量点是不是应该在接收的末端,不能在发送端

网友E:
这种示波器都可以买一辆体面的轿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量点是不是应该在接收的末端,不能在发送端

进芯片管脚以后里面还有一堆的变换,你可以先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示波器都可以买一辆体面的轿车了

要60个,很体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芯片管脚以后里面还有一堆的变换,你可以先调整参数。

参数无法调整,只有PCIE3.0才能调加重,均衡这些参数,我这边用的PCIE2.0,training应该都是自适应的

网友:
用过一点在功率计上,比吴三分钟牙签软炮的炮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g够到3次谐波,也能用了。探头应该是焊接在测试点上面

看眼图感觉不行啊,2.5g的速率还有个眼,5.0g眼都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夹具测量的不准确,只有差分表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眼图感觉不行啊,2.5g的速率还有个眼,5.0g眼都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夹具测量的不准确,只有差分表 ...

具体用的什么示波器和探头?

网友:
16GHz二手的要不了40w,可能30w都能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无法调整,只有PCIE3.0才能调加重,均衡这些参数,我这边用的PCIE2.0,training应该都是自适应的 ...

2.0也可以调整参数的,只是没有3.0那么多。

网友F:
我们这边是用40G的看SATA眼图,80G看PCIE3.0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边是用40G的看SATA眼图,80G看PCIE3.0眼图

还是你们的仗打的富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边是用40G的看SATA眼图,80G看PCIE3.0眼图

你说的是带宽吗,还是采样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带宽吗,还是采样率

采样率。 带宽我去瞧瞧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带宽吗,还是采样率

DSAV164     80GSa/s    25G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用的什么示波器和探头?

力科 示波器808Zi-B  8G带宽
        表笔 D600A-AT   6G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AV164     80GSa/s    25GHz

还是你们的设备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