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的屏幕可以旋转90°吗,也就是横竖屏可以切换吗

楼主(2021-07-22):
lvgl的屏幕可以旋转90°吗,也就是横竖屏可以切换吗
touchgfx可以横竖屏切换,现在很多mipi屏幕都是固定竖屏,如果要做横屏应用,请问lvgl有这个功能吗,touchgfx里面是可以的

网友A:
理论上描点时,和触摸时,将坐标变换就可以了,,之前调了段时间,没调出来,项目没用到,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描点时,和触摸时,将坐标变换就可以了,,之前调了段时间,没调出来,项目没用到,就停了。 ...

那这样说来我还是继续用touchgfx吧,本来想用lvgl代替touchgfx试试看效果的,但是碰到这个横竖屏问题,貌似很多gui都不是特别友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但是touchgfx却可以设置方向,非常友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说来我还是继续用touchgfx吧,本来想用lvgl代替touchgfx试试看效果的,但是碰到这个横竖屏问题,貌似 ...

touchgfx  90度可以,但是180度又不行了,这点得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说来我还是继续用touchgfx吧,本来想用lvgl代替touchgfx试试看效果的,但是碰到这个横竖屏问题,貌似 ...

楼主的touchGFX支持把图片通过usb放到nand flash,然后加载到sdram吗?touchgfx没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touchGFX支持把图片通过usb放到nand flash,然后加载到sdram吗?touchgfx没深究 ...

可以,touchgfx虽然不开源,但是可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uchgfx  90度可以,但是180度又不行了,这点得注意

180°一般的mipi屏幕驱动ic都可以支持的,但是90°却不支持,不知道为何,找了好几个mipi的驱动资料都是支持180°,却不支持横竖切换

网友:
for arduino 可以旋转90°。一个月前一个小dome用过!esp32 ttgo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180°一般的mipi屏幕驱动ic都可以支持的,但是90°却不支持,不知道为何,找了好几个mipi的驱动资料都是支持 ...

touchgfx在gui层面应该支持横竖屏旋转的,你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uchgfx在gui层面应该支持横竖屏旋转的,你可以试下。

touchgfx是可以的,我是在问lvgl可以旋转吗,请问你试过lvgl旋转吗

网友C:
可以的,早上刚试了这个功能。
        disp_drv.sw_rotate = 1;
        disp_drv.rotated = LV_DISP_ROT_180;
我用的最新的8.0.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早上刚试了这个功能。
        disp_drv.sw_rotate = 1;
        disp_drv.rotated = LV_DISP_ROT_180;

非常感谢,这就去试试看

网友D(2022-07-04):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就去试试看

转180度可以, 90度和270度不正常。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D:
转180度可以, 90度和270度不正常。

8.2 在运行时使用 lv_disp_set_rotation(disp, rot) API 更改显示旋转.

网友(2024-07-04):
你抄的RFID有完整资料吗 如何联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