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笔记 - 从零开始

楼主(2021-07-22):
声明:本文的每一个单词标点符号,都是我手打的,抄袭转载的,请自觉绕道,不喜的速度闭上双眼。

  • QT是啥

你来看帖,不知道QT是啥?
QT是基于C++语言编写GUI的框架。

  • 写QT程序需要学啥?

最简单的QT程序可以像下面这样:

#include <QApplication>
#include <QDialog>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pp(argc, argv);

    QDialog win;
    win.show();

    return app.exec();
}

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资源,QT就会给你创建一个窗口。强迫症患者您告诉我,这么清爽的代码,创建一个窗口,哪家有?
为啥需要app,因为QT的实现消息循环是在app里面做的。用户点的鼠标事件交给哪个窗口,键盘消息发给哪个菜单等等。这些是QT为了方便编程者概念清晰,如果你乐意,自己硬生生制造一个超级类,啥都干,也行,那就可以写一行代码出个窗口。
为啥需要win,因为消息循环看不见摸不着,win是显示出来给人看的。一个app可以有很多个win。这些窗口用来和用户沟通干各种事。

是不是很简单?
秒入门。
接下来我要学习QT文档,往窗口上面添加东西。

网友A:
搬砖学习,我现在GUI用的tkinker,简单好用

楼主:
先添加个按钮吧,按钮是QPushButton

所以首先要想到,把定义按钮的头文件引用进来,有没有!
#include <QPushButton>

然后如何创建一个按钮呢?
QPushButton的构造函数有三种定义,四种形式。
1. 带骚浪图标 + 文字 + 父窗口
2. 仅文字 + 父窗口
3. 仅父窗口
4. 啥都没有,这种是因为3支持默认参数,不指定父亲是谁。

我为了最快的加个按钮,当然用最懒的一种形式3,省的用4还要再写一行代码设置父窗口。
QPushButton button(&win);

您肯定要吐了,只有一行代码?
是的,加个按钮真的只要一行代码。

#include <QApplication>
#include <QDialog>
#include <QPushButton>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pp(argc, argv);

    QDialog win;
    QPushButton button(&win);
    win.show();

    return app.exec();
}

有些网友可能会写出如下代码:
    QPushButton button;
    QDialog win;
    button.setParent(&win);

这你可得长点心了,需要改成如下形式:
    QDialog win;
    QPushButton button;
    button.setParent(&win);

因为后写的button,C++会保证它先析构,所以button在析构自己的时候,知道把自己从win的对象树上面移除下来,避免后面win析构的时候,作为子widget的button被二次析构。
假如反过来,win先析构,那么win会把button移除出对象树,然后delete掉。接着,是局部变量button的析构,此时的button已被其父窗口销毁,引发销魂的支线AV剧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砖学习,我现在GUI用的tkinker,简单好用

谢谢关注,大神玩蟒蛇?蟒蛇自带了tkinker倒也非常舒适。

楼主:
创建个按钮啥也不干?太浪费了,让他干点啥!

要不要显示个QT版权协议?免得有人以为QT的代码是他孙子写的~
QObject::connect(&button, SIGNAL(clicked()), &app, SLOT(aboutQt()));

再或者按下按钮的时候,关闭这个窗口?
QObject::connect(&button, SIGNAL(clicked()), &win, SLOT(close()));

反正套路一样一样的,把这个按钮的clicked事件指派一些事情做。

下一篇预告:我想在按下按钮的时候,在窗口上画个Soft Kitty。

网友B:
施主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网友:
我们是小白,编译环境的怎么搞,QT是基于C++语言编写GUI的框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建个按钮啥也不干?太浪费了,让他干点啥!

要不要显示个QT版权协议?免得有人以为QT的代码是他孙子写的 ...

楼主,方便来一个 从零搭建环境 比如IDE的版本 QT版本 配置  安装 。。。吗?

网友:
必须支持.最喜欢这种基本就是打开电源开始干活的教程了,对于初学者绝对是好福利!对于玩电路的来说随时参考.

网友:
楼主,方便来一个 从零搭建环境 比如IDE的版本 QT版本 配置  安装 。。。吗?

楼主:
安装QT,配置QT,整个过程,可以简化到一路鼠标点点点:

官方目前提供三种版本,Windows/MAC/Linux,都在这下面:
https://download.qt.io/official_releases/online_installers/

略显小家子气的,是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册一个QT的账号,忍一下,注册好了,后面嫖的时候没人会在意这点。

我安装的Windows版,普通的个人电脑搞开发无压力:
https://download.qt.io/official_ ... dows-x86-online.exe

网友:
楼主接着写, 来个完整的教程

网友C:
QT不错,有坛友说使用QT开发应用软件,不怕失业

网友D:
同样的功能QT编译出来的软件安装包,好像是VC++编译出来的10倍大小,是不是呀?这样很不方便啊。

网友:
没有helloworld 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主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你这是典型的吃瓜群众 不嫌事大啊

网友:
简单入门了Q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功能QT编译出来的软件安装包,好像是VC++编译出来的10倍大小,是不是呀?这样很不方便啊。 ...

因为QT需要加入很多库,确实是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QT不错,有坛友说使用QT开发应用软件,不怕失业

嵌入式linnux一时半会儿估计难替代

问题是写QT的都是不怕麻烦的主,他们哪会失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功能QT编译出来的软件安装包,好像是VC++编译出来的10倍大小,是不是呀?这样很不方便啊。 ...

这个体积很合理啊,QT的美会让你无视她这点体积。好比刘亦菲的内裤淘宝可以卖五百块疯抢,凤姐的你肯定不要对吧。当QT超越MFC太多以后,哪怕它SM呢都愿意跪。这十几兆的核心库让人放心。没有点体积,说明QT啥都不干,反而心慌呢。
QT的代码在Windows上可以是VC++编译的,不存在说比VC++编译的大,十几兆的体积,她就是QT。
总不能要求刘亦菲外表光鲜,内里是空气,一层皮的你要不,那样手感可就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主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做啥不是苦海?吴签这不也苦海了么

网友:
怎么注册完了,安装时提示http://download.qt.io/online/qts ... -02-15-1048_meta.7z访问不到。

网友:
支持楼主,长期使用QT,已经用他做了好几个项目了。

网友:
搬板凳围观大伙从入门到放弃

楼主:
今天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画Soft Kitty,画完如果有时间,看看那个网络认证插件安装不鸟的问题。

网友:
搬个凳子围观学习

楼主:
在开始画Soft Kitty之前,需要学习一下如何接管QT的事件。
QT的每一个Widget负责绘制他自己的客户区域,我如何接管过来才有机会往上面画Kitty呢?
答案就是重载这个Widget类的paintEvent函数,写一个自己的paintEvent。

首先,很多人知道C++支持类,那么C++如何写一个类呢?
    class MyClass
    {
    };

看清楚,如果你找工作,别人让你写一个类,那么四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
1:class关键字
2:类名字
3:花括号一对
4:结尾的分号!!!

好了,现在C++也入门了,会写类了。

很快,你发现今天的目的,改写基类的函数实现,就是重载一个父类的函数。是不是很刺激?会继承轮子了!
    class QMyWindow : public QMainWindow
    {
    };

语法就是一个冒号,那么为什么要加个public呢?因为C++默认是私有继承,私有继承的意思是,子类只能看到父类public的成员,private和protected的都看不到。就是只继承公开的账面财产,小金库看不到。
而public则表示保持和父类相同的访问权限,大金库,小金库,统统拿下,俨然亲爹降临。

下面这种是错误示范,表示只继承账面财产,只能看到父类public成员。

    class QMyWindow : QMainWindow
    {
    };

好了,现在开始重载父类的paintEvent,简直,不要太简单:

    class QMyWindow : public QMainWindow
    {
    void paintEvent(QPaintEvent* event)
     {
         /* 绘图区域归你了。开始表演 */
    }
    }

搞定,绘图区可以随便折腾了。有人会疑问,调用完我写的,还要调用父类的paintEvent么?父类难道不干点啥神秘的后台操作?
QT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看他的源代码:
C:\Qt\6.0.4\Src\qtbase\src\widgets\kernel\qwidget.cpp
void QWidget::paintEvent(QPaintEvent *)
{
}

这下放心了吧,父类其实啥也不干,那些羞羞的后台操作在更底层早封装好了。

楼主:
今天画Soft Kitty最终以两行代码结束:
class QMyWindow : public QMainWindow
{
    void paintEvent(QPaintEvent* event)
    {
        QPainter p(this);
        p.drawPixmap(rect(), QPixmap("C:\\Qt\\Kitty.png"));
    }
};

我感觉似乎也不需要太多解释:
1.把一个QPainter对象和当前Widget联系起来
2.在Widget上面画Soft Kitty

不必担心,QT仍然会在Soft Kitty上面继续绘画按钮等其他控件。

楼主:
Soft kitty, warm kitty, little ball of fur.

编辑了一下,用于图片版权合规。刚才看到过橘猫的公子,说明你和我一样是夜猫子!

楼主:
Windows10上我刚试过,没问题,贴一下我的设置你瞅瞅:

选自定义安装:

左边源选中最新,勾掉Preview/LTS/Archive那些,点一下Filter把那些过滤掉。
然后再点一下Default,组件列表恢复成默认。最后选中下图画红框的,这些画框的是因为我觉得有用,后面或许会接触。
提一下MinGW 8.1.0 64-bit这个,如果你打算一个QT全搞定,不玩VC++,那选这个MinGW 8.1.0 64-bit,把MSVC 2019 64-bit那个勾掉。

至于qtnatworkauth,主要是登录twitter,reddit之类的,先放放;忍不了就给QT提个缺陷
反正也有用户名了,这natwork的拼写方式,保不准真是bug。

网友:
想学,在网上下载了培训视频,苦于没时间…

网友E:
之前用过,只做过一些简单的小工具
现在的QT不知如何发展,感觉对个人越来越不友好了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入门,这种风格我很喜欢,坚持不懈,楼主也不要半途而废啊。

楼主:
我每天的志向都不大,今天也不例外,今天只介绍菜单。
在QT中主菜单是QMenuBar,上面可以添加一组组的下拉列表,QT把每一组列表叫做QMenu,诸如File/Edit/Option/Help等等,它们每一组都是一个QMenu。
然后,每一个QMenu的下拉列表里面,每个可以鼠标单击的item叫做QAction,空的QAction是Separator,显示一根横线。

话不多说,开干了:
首先毫无意外的,引入QMenuBar的定义:
#include <QMenuBar>

然后,因为我加了两组菜单,默认的QMenuBar宽度只够一组的,于是我额外设置了QMenuBar的宽度,要不然就撑叉了,在实际的应用程序设计中,不光初始化这里,应该在Resize时候也同步调整,感觉你已经懂了!
    win.setWindowTitle("QT open source demo");/* 任务栏,标题栏的标题 */

    QMenuBar menu(&win);
    menu.setMinimumWidth(win.rect().width()); /* 给QMenuBar一点点空间 */

    QMenu *pm = menu.addMenu("Menu1");
    pm->addAction("AA");
    pm->addAction("BB");
    pm->addSeparator();
    pm->addAction("CC");

    pm = menu.addMenu("Menu2");
    pm->addAction("AA2");
    pm->addAction("BB2");
    pm->addSeparator();
    QAction *act = pm->addAction("Quit"); /* 注意这里把QAction保存了下来,因为我想让这个菜单项起作用,下面一行我会给这个QAction安排点事情 */

    QObject::connect(act, SIGNAL(triggered()), &app, SLOT(aboutQt()));

你没猜错,关于事件,我又偷懒了,最后一个菜单干的事情,只是触发aboutQt,一张臭脸的LGPL。
LGPL的意思,简要说明一下,就是使用二进制DLL/SO没问题,不用开源你的代码。
但是如果静态链接了,当然,也包括那些DIY了QT的,那么所有包含了QT调用的源文件都必须开源。
这传染性比GPL弱,没有要求你调二进制也得开源。
但是好歹也是一份协议,和长得再帅,也得给过夜会是一个道理,自愿就好。不同意,不允许脱裤子,否则锯掉。

下面是加了菜单的演示:

楼主:
勘误:29楼,代码第07行,漏了一个分号。
下一篇预告:主菜单下边的工具条。

网友:
轻松入门

网友:
先入门再说

楼主:
在开始今天的笔记之前,提一下QT如何集成到VC++,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是用VC++去调试的。
  • QT这边,参考32楼,选中MSVC 2019 64-bit。
  • VC++这边,选择Extensions菜单 -> Manage Extensions -> 搜索Qt Visual Studio Tools并安装。

需要关闭并重新启动Visual C++,以完成QT插件的安装。
安装好以后设置Extensions -> Qt VS Tools -> Options:

像这样设置好QT所在的位置。

现在,通过Extensions -> Qt VS Tools -> Open Qt Project File(*.pro)来打开QT工程,此时,QT插件会自动生成VC++的工程文件,用VC++打开那个工程文件就好了。
如果VC++提示您工程文件版本需要更新,那有可能是因为QT插件生成的某些设置过时了,要同意它更新工程文件。

楼主:
以下四行文字庸俗油腻,因为场景相似,才引来凸显中心思想。
转眼的功夫,和各位撸了三天的C++代码,手已经撸脏了吧?想必各位也盘算着能早点迈向新台阶。
如今是该和五姑娘说拜拜,去体验洗澡水的温度,是否烫嘴。
后面界面设计的代码,将不再是纯C++实现,由QT Designer一条龙服务,没错,妥妥的欲仙欲死警告!
在QT Designer上面画界面,怎么拖怎么拉的过程就不多说了,它好比前戏,各人有个人的爱好,入门嘛谁不犯个错?你肯定不想在焦急的找门过程中有人插手,那么享受这难忘的找门过程吧!

设计界面的操作,和C++没有太大关系,各种折腾,我假设你已经画好了如下界面:

值得一提的是,QToolBar上的按钮,在当前QT的版本,还没办法通过QT Designer鼠标点点点就能弄出来,需要手动的编辑.ui文件加addaction进去,这些QAction事件和菜单是共享的:
  <widget class="QToolBar" name="toolBar">
   <property name="windowTitle">
    <string>toolBar</string>
   </property>
   <property name="iconSize">
    <size>
     <width>32</width>
     <height>32</height>
    </size>
   </property>
   <attribute name="toolBarArea">
    <enum>TopToolBarArea</enum>
   </attribute>
   <attribute name="toolBarBreak">
    <bool>false</bool>
   </attribute>
   <addaction name="actionAdd"/>
   <addaction name="actionOpen"/>
  </widget>

另外,界面上list widget和graphic view是通过QHBoxLayout对齐的,这俩widget会跟着窗口大小自动调节自己的大小。

请忽略界面上的事件列表内容,以及英语语法错误;每天的安排因人而异,计划也都是空话。

那片留空白的区域,我打算画一个24小时的表盘,合理地计划每一天的日常。
健康规律的生活少不了,另一方面,也算过了不惑之年,需要逼着自己学点东西。
在完成这个用于生活自律的闹钟以后,笔记的第零阶段将剧终。

网友F:
纠正下是Qt,不是Q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过,只做过一些简单的小工具
现在的QT不知如何发展,感觉对个人越来越不友好了 ...

做些小工具,基本够用了,就是界面想漂亮的话,很费功夫
为了兼容xp,停止在5.6,听说 5.12后面听说离线安装包都拿不到,不准备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纠正下是Qt,不是QT

果然如此,勘误还要加一条拼写成Qt。
是不是有啥原因,讲讲后面有啥故事么?

楼主:
今天开始画表盘,毕竟目标是做个作息管理工具,每天的作息时间的安排,要体现在表盘上。
先画表盘的圆框吧,然后需要画上24个小时的刻度,然后是时针分针,然后是对这24个小时合理划分作息规律,最后榨干自己。
画圆框,要用到一个API叫drawEllipse,画椭圆,正圆也是椭圆的一种。
默认,是画实心,那可不行,我们要的是那种带有渐变的,只有边缘有颜色,这需要QRadialGradient出场,它能控制渐变:
        QPainter p(this);
        p.translate(rect().width() / 2, rect().height() / 2);
        p.setRenderHint(QPainter::Antialiasing, true);

        if (getMaxDiameter() > 0)
        {
            QRadialGradient Radial(0, 0, getMaxDiameter() / 2, 0, 0);

            Radial.setColorAt(1, QColor::fromRgba(0xFF808080));
            Radial.setColorAt(0.98, QColor::fromRgba(0xFFE6E6E6));
            Radial.setColorAt(0.93, QColor::fromRgba(0xFFE6E6E6));
            Radial.setColorAt(0.91, QColor::fromRgba(0));
            Radial.setColorAt(0.00, QColor::fromRgba(0));

            p.setPen(Qt::NoPen);
            p.setBrush(Radial);
            p.drawEllipse(-(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getMaxDiameter());
        }

画出来的效果如下:

楼主:
给表盘画上刻度,用到的函数是drawPie:
            QRadialGradient Radial(0, 0, getMaxDiameter() / 2, 0, 0);
            QRadialGradient RadialH(0, 0, getMaxDiameter() / 2, 0, 0);
            QRadialGradient RadialM(0, 0, getMaxDiameter() / 2, 0, 0);

            Radial.setColorAt(1, QColor::fromRgba(0xFF808080));
            Radial.setColorAt(0.98, QColor::fromRgba(0xFFE6E6E6));
            Radial.setColorAt(0.93, QColor::fromRgba(0xFFE6E6E6));
            Radial.setColorAt(0.91, QColor::fromRgba(0));
            Radial.setColorAt(0.00, QColor::fromRgba(0));
            p.setBrush(Radial);
            p.drawEllipse(-(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getMaxDiameter());

            RadialM.setColorAt(1, QColor::fromRgba(0xFF808080));
            RadialM.setColorAt(0.98, QColor::fromRgba(0xFFA0A0A0));
            RadialM.setColorAt(0.96, QColor::fromRgba(0xFFA0A0A0));
            RadialM.setColorAt(0.95, QColor::fromRgba(0));
            RadialM.setColorAt(0.00, QColor::fromRgba(0));
            p.setBrush(RadialM);

            for (int i = 0; i < 120; ++i)
            {
                p.drawPie(-(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getMaxDiameter(), 0 + i * 48, 8);
            }

            RadialH.setColorAt(1, QColor::fromRgba(0xFF808080));
            RadialH.setColorAt(0.98, QColor::fromRgba(0xFFA0A0A0));
            RadialH.setColorAt(0.93, QColor::fromRgba(0xFFA0A0A0));
            RadialH.setColorAt(0.92, QColor::fromRgba(0));
            RadialH.setColorAt(0.00, QColor::fromRgba(0));
            p.setBrush(RadialH);

            for (int i = 0; i < 24; ++i)
            {
                p.drawPie(-(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 2), getMaxDiameter(), getMaxDiameter(), 0 + i * 240, 16);
            }

刻度盘的外观:

网友:
qt程序员主要两个方向,一个是嵌入式系统,主要是linux平台下界面编程。还有就是各种需要国产化环境的应用场景,如军、工、基本上都是岗位等人,现在学软件的孩子们都去搞web开发,大数据啥的,没有人愿意下这个笨功夫。一个web程序员就是调用一下框架啥的,上来就大几千上万的月薪。

楼主(2021-09-18):
最近几周,有英语考试,每次都需要练习到深夜;耽误了Qt学习笔记的更新,罪过!
好在假期来临,或许会有空闲时间续更~

网友:
养肥了再看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辛苦!

认真学习中。

网友:
楼主继续,跟贴学习

楼主(2021-11-05):
作息时间小程序的主界面完成:

也算是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一天某段时间具体该干什么,比稀里糊涂地闷着头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几周,有英语考试,每次都需要练习到深夜;耽误了Qt学习笔记的更新,罪过!
好在假期来临,或许会有空 ...

学习控,自律牛人。lz考什么英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控,自律牛人。lz考什么英语?

谢谢支持!考试是公司内部的培训。

当前贴所提到的作息时钟Demo代码,我已上传到某hub了,供慧眼大牛们娱乐~
https://github.com/tsengjun/DailySchedule

这篇笔记,共涉及以下八个基础问题:
  • Qt的下载安装
  • 通过C++代码创建控件
  • 通过C++代码画图
  • 自己写C++类
  • 继承C++类并重载函数
  • 2D坐标变换
  • 常用基础绘图API
  • 渐变色填充

鉴于各位Qt都已经成功入门了,本贴任务也算圆满完成,到此收工打烊。

网友:
M-A-K-E 坐等版块变丰满

网友(2021-12-24):
Qt5.12 LTS之后的版本,不再对免费用户维护了.貌似用.net6更符合趋势.

网友(2022-05-11):
现在是不是用PythonQT更好了

网友:
我连注册个账号都注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