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系统。电机过流保护怎么解决

楼主(2021-07-23):
一个开盖系统,为了抗干扰,单片机系统5V电源和 电机系统12v电源分开  ,但是现在需要电机过流保护,防止烧毁电机,本来想H桥下加一个小采样电阻,然后采集电压,如果那样的话 ,两个电源地又接起来了,这种的话 怎么处理好呢,有没有推荐的芯片或者电路的,

网友A:
自己的想法,可以参考线性光耦在开关电源中类似的应用。

网友B:
电压比较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想法,可以参考线性光耦在开关电源中类似的应用。

嗯嗯  我觉得也得用光耦  ,,有隔离电源 运放,比如AMC1200   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比较器、光耦

能给个电路吗

网友C:
如果需要设置的保护电流是固定的,那就用比较器+光耦即可,LM393之类的比较器也不贵,比较器的电路看手册,比较简单,处理好需要比较的参考电压(阈值)即可。

网友D:
Isolation Amplifier 隔离运放  HCPL-78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设置的保护电流是固定的,那就用比较器+光耦即可,LM393之类的比较器也不贵,比较器的电路看 ...

谢谢 ,,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olation Amplifier 隔离运放  HCPL-7840

成本太高了  ,,这个光耦 15+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了  ,,这个光耦 15+

先实现功能,再慢慢扣钱

网友F: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啊,国产的3块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啊,国产的3块钱解决

楼主的这个需求用国产的霍尔电流传感器 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加个光耦隔离一下就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实现功能,再慢慢扣钱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设置的保护电流是固定的,那就用比较器+光耦即可,LM393之类的比较器也不贵,比较器的电路看 ...

谢谢,,这个电路不错

网友:
两个地用100k电阻连接,噪声传不过来。这样不算隔离,但是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霍尔是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啊,国产的3块钱解决

有那么便宜吗??能否给个型号或者链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么便宜吗??能否给个型号或者链接看看

我们现在用的cc6900

楼主:
确实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
其实您最应该想想的是,为何12V的电机驱动部分能干扰到MCU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