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Aip8563 MSOP8 这个有人用么?

楼主(2021-07-23):
 AiP8563是低功耗的CMOS实时时钟/日历芯片,它提供一个可编程时钟输出,一个中断输出和掉电检测器,所有的地址和数据通过rc总线接口串行传递。最大总线速度为400Kbits/s,每次读写数据后,内嵌的字地址寄存器会自动产生增量。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便携仪器、传真机、电池电源产品。其主要特点如下:

●低工作电流:典型值为0.25μA ( VDD= 3.0V, Tamb=25C时)
●世纪标志
●大工作电压范围: 1.0~5.5V
●低休眠电流:典型值为0.25μA(VDD=3.0V,Tamb=25C)
●400KHz的rc总线接口( VDD=1.8~5.5V时)
●可编程时钟输出频率为: 32.768KHz, 1024Hz, 32Hz, 1Hz
●报警和定时器
●掉电检测器
●内部集成的振荡器电容
●片内电源复位功能
●I2C总线从地址:读,0A3H; 写,0A2H
●开漏中断引脚
●封装形式: DIP8 SOP8 MSOP8
封装MSOP8 即将到货,有需要的欢迎咨询
17727938455(同微信)

网友:
什么价格?

楼主:
一块多钱

网友A:
内部集成电容?不用再匹配电容了,对晶振有啥子要求?

网友:
有没有内置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集成电容?不用再匹配电容了,对晶振有啥子要求?

是的,内置一个32.768KHZ的振荡器(带有一个内部集成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内置一个32.768KHZ的振荡器(带有一个内部集成的电容)

意思是可以不需要外置晶振了?

网友:
能替换PCF8563T吗?

网友B:
最近有人往我们公司推,我们还没来得及试样,有试过样的进来讲讲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有人往我们公司推,我们还没来得及试样,有试过样的进来讲讲怎么样

这个也不是啥新东西,我有客户是做数码相框的,指定用这个,价格便宜功能好,中微爱芯的可以放心用

网友:
没有温度补偿?

网友A:
请明确回复有没有内部32.768晶振,是否有温补,驱动方式跟1302区别大吗??

网友:
没有RST引脚,看来跟1302不同的。

网友:
有没有内置晶震,精度多少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明确回复有没有内部32.768晶振,是否有温补,驱动方式跟1302区别大吗??  ...

AIP8536不带,带内置32.768K和RTC,温补功能的是AIP8025T

网友C:
跟ds3231相比,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ds3231相比,精度如何??

DS3231是超高精度的,比不了,价格上也比不了

网友(2023-08-22):
引用 楼主:
DS3231是超高精度的,比不了,价格上也比不了

在北京有代理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IP8536不带,带内置32.768K和RTC,温补功能的是AIP8025T

带内置32.768K和RTC,温补功能的是AIP8025T.
AIP8025T什么价位。上传一下规格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