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的数据手册描述是否可以对地短路保护

楼主(2021-07-23):
请教运放的数据手册描述:
1、大框中,对ground短路,可以无限时长,不损坏?,还是说损坏的时间没有规定?
2、小框中,对Vs短路会导致过热最终损坏?

结合起来,就是不能对地短路,会损坏?但我之前好像看过哪个资料,意思是对地短路可以无限长,运放有自带输出短路保护?

网友A:
一般有限流保护,限流电流 x 供电电压,看看有没有超出芯片最大允许功耗,大概可以知道能否长时间短路。
如果没有最大功耗这个参数,应该还有热阻这个参数,也可以得到其最大允许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限流保护,限流电流 x 供电电压,看看有没有超出芯片最大允许功耗,大概可以知道能否长时间短路。
如 ...

但是如果会过热损坏,也就是不能算是有输出对地短路保护了吧?,因为这个保护起作用后还是会导致IC过热坏掉

网友B:
电流扇出有过流保护,电流灌入没过流保护。

网友C:
我理解,这个Vs是指供电的电源,358的限流检测电阻在输出级的上管和输出脚之间,输出脚接电源,电源从输出脚经下管到V-,这个通路是没有限流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这个Vs是指供电的电源,358的限流检测电阻在输出级的上管和输出脚之间,输出脚接电源,电源从输出 ...

Vc、Vd一般是指正;Ve,Vs一般是指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Vd一般是指正;Ve,Vs一般是指负吧?

LM358的手册里,Vs的定义是[V+]-[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扇出有过流保护,电流灌入没过流保护。

请问老大,那这个扇出过流保护,当对地短路时,是连续有效保护嘛?会不会受过热损坏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的手册里,Vs的定义是[V+]-[V-]。

嗯嗯,看了另外一个文档,又是VC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Vc、Vd一般是指正;Ve,Vs一般是指负吧?

在逻辑电路里面,电源命名是有约定俗成意义的:对于TTL电路,Vcc对应三极管的C极,Vee对应E极。在CMOS电路,Vdd对应MOSFET的D极,Vss对应S极。

对于运放,Vs大概是指V supply,和CMOS的Vss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逻辑电路里面,电源命名是有约定俗成意义的:对于TTL电路,Vcc对应三极管的C极,Vee对应E极。在CMOS电 ...

受教了!

网友:
简单一句话:可以对地短路,不能对电源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看了另外一个文档,又是VCC了。。。

358的这个输出电流限流很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8的这个输出电流限流很经典

要是有个输出限流100ma左右,电压在9v的就好了,刚刚看358电流小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个输出限流100ma左右,电压在9v的就好了,刚刚看358电流小了点

9V*100mA差不多1瓦了
普通的芯片封装散热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逻辑电路里面,电源命名是有约定俗成意义的:对于TTL电路,Vcc对应三极管的C极,Vee对应E极。在CMOS电 ...

大师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