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耐高温贴片LED ?

楼主(2021-07-23):
电路板最高工作环境温度105度左右,现有的0805 贴片LED最高只能85度。请问哪家生产这种耐高温的发光二极管? 谢谢。

网友A:
vishay有能到100度的,我看到0603的了,0805的没有,他们的MiniLED封装接近0805,但比0805大一点
如果不一定是贴片的,他们的TELUX LED可以110度(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https://www.vishay.com/leds/s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hay有能到100度的,我看到0603的了,0805的没有,他们的MiniLED封装接近0805,但比0805大一点
如果不一 ...

谢谢,0603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用灯泡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