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工程里关于常量重复定义,不同工程有的报错有的不报错?

楼主(2021-07-23):
如图在w5500 芯片中定义了IMR 可是在STM32F103X.h 中也定义了IMR 编译时候,没有出现错,
可是自己移植工程时候就出现了变量重复定义错误为什么?

网友:
哪一个变量?

楼主:
IMR 不好意思是常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IMR 不好意思是常量

如上图是在自己工程里提示,
查看相关的答案说     error: #40: expected an identifier 标识符命名重复,Freq_Ref在多个地方定义,删除掉一个地方的定义就可以了。
为啥别人的工程不报错呢?

网友A:
遇到这类问题时,还要对比一下编译器的设置,就是那个编译选项。尽信书不如无书!!!谭浩强毁了一代人。另外,貌似你的问题不是因为重复定义。第一楼的图本身不是重复定义。

网友:
对,像 5 楼 dragonlands 说的,先对比下编译器选项
比如 AC5 和 AC6 差异很大,C89, C99, C11 又有差别,其他一些选项可能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类问题时,还要对比一下编译器的设置,就是那个编译选项。尽信书不如无书!!!谭浩强毁了一代人。另 ...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一楼能正常编译通过。而后边是自己移植的就报错了,在看下编译器的设置有哪些问题吧

网友B:
第一楼本来就能正常编译才对。
x和yy.x就不应该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楼本来就能正常编译才对。
x和yy.x就不应该冲突

但是 同时存在就报如图中的错误, 屏蔽掉就不报错。

网友C:
同时存在可以不报错的吗?除非include的顺序不一样,先W5500.H,后F4XX.H,肯定报错啊

网友:
预定义指令  ##ifndef   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存在可以不报错的吗?除非include的顺序不一样,先W5500.H,后F4XX.H,肯定报错啊 ...

但是1楼 这两个定义确实存在,但是就是没报错.

网友:
细看了一下, 如果他俩碰到一起 ,确实会冲突的. 也就是某个C文件包含了这两个h的情况.
不见面的话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