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用数字信号调整输出电压的稳压芯片?

楼主(2021-07-23):
请教坛友,想设计个电源电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稳压电源芯片(LDO,或者DCDC),输入9V,输出3V-6V可调,稳定输出电流1A,可以用MCU输出的信号调整其输出电压。

网友A:
多呢,一般i2c接口,不过不便宜,各大厂家都有,

网友:
1、数字电位器,简单省事儿   2、PWM滤波和反馈电阻比较后进FB,电路不好调但便宜

网友:
理论上,带电压反馈回路的稳压器都可以

网友:
还真没有注意到有这种芯片呢?就是数控可调稳压器,给芯片说输出5V就5V,纯芯片级的还真没注意到。如果是模块就不是楼主的意思了吧,DAC芯片更不是了

网友:
我做的都是DAC输出控制反馈环路的。没有做大环路,精度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呢,一般i2c接口,不过不便宜,各大厂家都有,

方便发一两个型号参考下呢

网友:
317+数字电位器

楼主:
我打算试试这个,听起来好像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