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家里宽带网速是什么行情?我的电脑带回家就巨卡。

楼主(2021-07-23):
我办公室和家里都是用的电信套餐。100多一个月。应该至少100M的带宽。
办公室可以轻松下载到10M以上。
笔记本带回家之后,刷网页非常慢,打开论坛至少需要5秒,且非常不稳定。在办公室10M下载的连接,在家只有几百K。

每次叫工程人员过来都解决不了问题,测速又很快。而且手机打开视频速度也挺快。。

网友:
电信,179元/月套餐(网络300M光纤,IPTV电视盒,手机700分钟+600分钟亲情号)。
查一下网络状态里面的速度是多少,也可能是你的路由器不行。

网友:
手机上论坛快吗?快的话那就得查查电脑的系统了

网友:
办公室300M光纤,下载资源好的情况下,能跑到24M,持续大概2分钟后,网卡出黄色叹号,然后就断网了,等待一会自己恢复,有时候需要重启网卡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
dns问题。换电信自动的dns就好了。每个运营商有自己的对应ip。

网友A:
我家里是移动千兆,但是实测不到300Mbps,好在上行是对等的。

网友:
电信20升50又升的100,600一年包含iptv。

楼主:
有可能是电信有问题。早上很少人用网络的时候同一个电信测速的下载文件,今天早上测试了,能到24-25M的下载速度。晚上就不到1M。今天又让工程人员过来看,找不到问题,说把路由器IPV6关掉。今晚再试。

网友:
楼主使用的可能是小区共享局域网

网友:
联通/电信/移动的网络应该不会出现这个状况。

网友:
我移动 联通 电信的宽带都有, 移动 的打游戏确实延迟大,下载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
如果你在家开个4G热点上网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你家的网络有问题了。要不DNS,要不就线路,要不就是路由或者内网有问题。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
1. DNS问题
2. 路由器问题
3. 假的电信网络

网友:
南方用短信,北方用网通?
偏门运营商高峰期可能就着急。

楼主:
今晚貌似好了很多。不知道是真的和IPV6有关,还是他后台设置了什么。

楼主:
没有,这点素质还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点素质还是有。

如果你的电脑是通过网线连接的,是不是网线有问题啊,实际工作在了10Mbps状态

网友:
我的电信宽带500M,路由器也支持IPV6,电脑也用了IPV6地址,可以访问一些IPV6的网站。
IPV6设置会影响网速,应该没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是移动千兆,但是实测不到300Mbps,好在上行是对等的。

移动千兆一年要多少钱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是移动千兆,但是实测不到300Mbps,好在上行是对等的。

应该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是否指定了别的运营商的dns,
是否有ip冲突,
是否2.4G信道冲突(包括隔壁楼上)
都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路由器的问题

我用光猫拨号测试也一样。  光猫还是移动特地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