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固态硬盘980,容量不同,读取速度为何会不同?

楼主(2021-07-24):
250GB读取速度2900M/S
500GB读取速度3100M/S
1000GB读取速度3500M/S

为何会有这种差异,是三星那边故意限速区分产品定位,还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网友A:
通常是不同容量的颗粒数量不一样,容量大的颗粒自然多,然后主控可以同时读写的通道就多了,速度自然快。

网友:
这是正常的,容量越大,速度越快。

建议作为文件存储至少500G以上。
250G的就作为一个系统盘用吧

网友:
大户型一般所占的通风,采光,视野,格局,都会比小户型的强上不少~~~

网友:
    容量大,颗粒多,读/写通道就多,所以速度就快。

网友:
限定的带宽和控制器能力下,参与的存储颗粒越多并行数就越大,性能就越高。
好比高速路的车道越多,吞吐量越大。

网友:
不要买 980,980 是无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不同容量的颗粒数量不一样,容量大的颗粒自然多,然后主控可以同时读写的通道就多了,速度自然快。 ...

一个byte分布在不同存储芯片上,类似于机械硬盘的阵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