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的触摸屏,数据上云,都有啥方案?

楼主(2021-07-24):
现在有带触摸屏(触摸支持modbusTCP协议)的产线,要求触摸屏的数据上云,现在啥都要云。这块咱也不怎么懂,现在上云都有些啥方案啊!
大概了解了一下,现在好像有种简单的方式,买第三方的硬件产品,通过以太网直接和触摸屏连接,产品提供方同时提供云服务,APP,微信功能啥的。

都还有些啥方案呢?

网友A:
触摸支持modbusTCP协议  速度相对来说较慢
串口转以太网  这个是主流配置

网友:
威纶通的屏的话 有自己的云服务, 可以去官网看一下.

网友B:
TCP怎么还会比 串口都慢?

TCP比起 串口,还有个好处是多主机,
直接搞个网关,读出寄存器 传云上就行了
https://tlink.io/
用这家全有了

网友C:
好像新版的MCGS触摸屏也可以上云,一体化解决

网友:
现在威纶通,步科和昆仑通泰都有支持MQTT协议的屏,但现成的云平台功能有点弱,繁易和维控提供盒子,繁易组态式的平台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CP怎么还会比 串口都慢?

TCP比起 串口,还有个好处是多主机,

这家的云支持不支持透传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家的云支持不支持透传功能?

没明白你想怎么个透传法

如果我来搞要利用云来透传的话,一般用mqtt

采集端采到 modbus数据或其他数据后, 用mqtt  上传到云

接收端也一样,mqtt连上云,订阅主题后,   采集端收到的数据,会马上转发到 接收端的。

也算是透传吧?

这样理解:  用云做了个中转,并在云上保存了记录。

其实 手机,小程序等app端,也是这样的一种接收端。

现售的网关类产品, 一般都之持 这2种应用
1:做为采集端      采本地modbus,modbus-tcp,或其他    然后  用mqtt上传到云
2:做接收端         连上mqtt,订阅相关主题,  在本地实现modbus,或modbus-tcp之类的设备给 本地plc调用。

这儿的采集/接收, 其实已经模糊了,已经合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新版的MCGS触摸屏也可以上云,一体化解决

啥子型号   了解下   平台链接是什么?

网友:
昆仑通的N系列触摸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你想怎么个透传法

如果我来搞要利用云来透传的话,一般用mqtt

透传主要是为了远程下载程序用,比如用三菱PLC,本身不支持MQTT,加个485转4G模块上云,想要下载程序必须要用三菱自己的软件和协议,此时就需要云能透传下载通讯交互数据。MQTT透传是不是需要两端都要跑MQTT协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透传主要是为了远程下载程序用,比如用三菱PLC,本身不支持MQTT,加个485转4G模块上云,想要下载程序必须 ...

为啥透传只是为何下载程序?  不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啥透传只是为何下载程序?  不能吧

我是说我用透传的其中一个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说我用透传的其中一个作用

好吧   现在支持上云的平台,稳定&易用 的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支持modbusTCP协议  速度相对来说较慢
串口转以太网  这个是主流配置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触摸屏已经有以太网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   现在支持上云的平台,稳定&易用 的有哪些?

不清楚,我们这里都是买的4G DTU,用DTU厂家提供的透传云,还没用过第三方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