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立创把500片stm8s005提回来了 大家帮我看看这片子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7-24):
我还是将525片STM8S005从嘉立创提货提了出来。最终只收了1000提货费,没有收50一天的仓储费,嘉立创应该是怕提供麻烦设置的障碍。

打开发现有5片脚是弯的,有2片放的方向不对,当时我一共买了1k多片,我猜测是SMT后备料剩。

但是就是这个丝印,有的印的偏上   请问下这个有没有问题,麻烦大神帮忙识别一下。

这个片子是用不到了,如果没有问题谁要收走。

楼主:
修改:多上传了图片

网友A:
好像不是一个批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一个批次的

不是一批次倒是没有关系,只要是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批次倒是没有关系,只要是不是假的

买1K就不是一个批次,比较可疑。

网友:
99%翻新的

网友:
可能打标时候,地震了下,打标机跟着震动,导致光路有些上下偏差,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B:
我前天在嘉立创上买了3片 ,stm32f030k6  发现是假的,后来仔细看了,丝印差好多

网友C:
出现这情况楼主置疑也能理解,假货的可能性不大,先不说进货源,就说嘉立创订单结构,如果有问题早就有客诉,而ST这ic至今无一人客诉,而sT不排除有n多批次,而我们确没有做批次管理(因为价格浮动太大,都少量进货,不敢进太多),,有时候不同批次摆在一起是经常的事,只要是人工摆就有可能摆反,摆反了甚至贴反的可能性,至于smt一般不违议客提货,实在不用可以在平台清货,而清货权的使用是处于最高级别,且你请货后无需负责品质,品质继续由嘉立创担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天在嘉立创上买了3片 ,stm32f030k6  发现是假的,后来仔细看了,丝印差好多 ...

嘉立创不对外销售ic,你说的是商城?

网友B:
是商城,现在都卖假芯片了,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商城,现在都卖假芯片了,哎

sT芯片真假不是很好测么,焊到板上一测就请楚,如果有问题联系商城,尚城有研发人员有能力进行测拭?靠丝印识别真假原束在本社区也充分讨论了,本就不靠谱!这种高价值假货,字符比真的还好,我们做这么多年也从不检查字符来判定真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芯片真假不是很好测么,焊到板上一测就请楚,如果有问题联系商城,尚城有研发人员有能力进行测拭?靠丝 ...

已经联系商城投诉,又去其他地方拿了货,在测试了,关键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联系商城投诉,又去其他地方拿了货,在测试了,关键是浪费时间

真的假的,我不担心价格贵点。就是分辨真假芯片太费时间了。一个lm1117,我买了5,6种,繁琐的测试才能辨别真假。看丝印只能区分那种差的太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芯片真假不是很好测么,焊到板上一测就请楚,如果有问题联系商城,尚城有研发人员有能力进行测拭?靠丝 ...

我已经测试了是假的了

网友:
我不相信ST正规渠道的货丝印会有这样的偏差,无论怎么解释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联系商城投诉,又去其他地方拿了货,在测试了,关键是浪费时间

你是否在商城找到对应的订单做一个投诉?  商城反馈没有收到相关投诉?

网友:
看楼主位的丝印,不乐观。

嘉立创不对外销售,不代表里面的人不会把IC拿出去卖了,然后想着什么时候能够补回来。中途提货 设置障碍也就说得过去了。

这一批IC 出现多个批号,一个批号都有几种丝印图。和华强北差不多了。

网友:
突然想到京东显卡穿仓

网友:
不用看,就是翻新的货~
因为翻新和正品我都买过很多批次了,这点还是分别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情况楼主置疑也能理解,假货的可能性不大,先不说进货源,就说嘉立创订单结构,如果有问题早就有客诉 ...

这个回复有点意思,只提到了不是假货,那有没有可能是翻新货呢? 就这个图说是原装货估计没人信。

网友D:
仔细看楼主提供的图片,箭头的地方不知道是光线的问题,还是缺了一点,

网友:
我只想说和我手里的全新原装有差别,这种芯以全新的价格卖给我我不会接受

网友:
说话要严谨一点,是在立-创商城买的,和嘉-立-创没关系。货是真的应该不会怀疑,是不是翻新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
如果翻新的可以看看两个地方
1、P1脚那个坑的深浅是否一样
2、芯片塑料封装的4条边是否圆润,还是有棱角
因为按我的理解,如果是翻新件一定会打磨重新印字的,打磨就在上述两个方面漏出马脚。

个人浅见,或许有更好的翻新工艺,楼下补充。

网友:
商城有假货?  不会吧,我一直很相信商城的

网友E:
商城的芯片比淘宝贵不少,如果卖的还是翻新料就太坑了

网友:
lz的图片。基本可以确定是  翻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楼主提供的图片,箭头的地方不知道是光线的问题,还是缺了一点,

我又拿出来看了一下,没有缺一块,可以是一点污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城的芯片比淘宝贵不少,如果卖的还是翻新料就太坑了

这是在嘉立创可贴片原件里面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在嘉立创可贴片原件里面买的。

看过一次可贴元件里的价格,基本都远高于市场价,不能保证货源还是淘宝自己备料比较好,至少能7天无理由

网友:
收到客反映,第一时间请用到此ic的网友进行此批次功能测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相关测试证据及聊天过程全发给了楼主,因为字符不一样,受到质疑为翻新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也不好多说,翻新件比较认同25楼说法,对于ic表面及管脚一定是有印迹,因为翻新毕然要打磨ic表面,楼主用放大镜观查下是否有打磨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