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找不到乐趣,胡乱想了个快速功率开关,求批评

楼主(2021-07-25):
(图片)

网友:
目测是废品,哈哈。前面pnp不管你输入高还是低,后面rnpn一定是导通的。

网友:
电路仿真软件过一遍……

网友A:
器件带宽不足,pcb分布电容控制不好,一切都是白搭,ti淡化家功率级分分钟10纳秒

网友:
Come On, you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Learn from masters, then try for yourself.

网友B:
40V+   -->  Q3 BE -->  Q7 CE -->  15R电阻   --> GND

40v/15R = 2.6A,     Q3 的 BE结 早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V+   -->  Q3 BE -->  Q7 CE -->  15R电阻   --> GND

Q7和两个BAV99组成恒流电路,Q7只能通过大约40ma电流,不过现在发现有些地方电流不够,需要将R10改为3.3R,R4改为20R

楼主:
因为CTRL_5V驱动吸收电流不能做太大,10ma我觉得差不多了,所以想来想去R7最小只能做到150R,有没有高人指点能把R7去掉或做到20R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带宽不足,pcb分布电容控制不好,一切都是白搭,ti淡化家功率级分分钟10纳秒 ...

GaN会不会过冲和振铃很难搞?

网友C:
Q1  Q2  始终都是导通状态   实际理念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  Q2  始终都是导通状态   实际理念是?

这个位置本来是电阻,但电阻大了会影响后级开关速度,所以用恒流源代替,内阻小而且工作电流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