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东芝液晶这种情况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2021-07-25):
图像一半正常一半人脸发红偏暗并且右边有拖影。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看看

网友:
感觉问题不会很大,数据线少了,具体看哪个环节了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边板与逻辑板的排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边板与逻辑板的排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这个是逻辑板吧,软排线都拆下来用橡皮擦擦过重新安装,故障依据,是不是要换逻辑板?

网友A:
逻辑板或屏坏都可能,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换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或屏坏都可能,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先换了看

换屏就不修了,淘宝上看了逻辑板十几块钱,说什么需要撕Y技改能解决。不太懂!

网友:
.扔了吧现在电视机不值烂钱,有拆了研究的工时买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屏就不修了,淘宝上看了逻辑板十几块钱,说什么需要撕Y技改能解决。不太懂! ...

就是把COF芯片的线斯断几根来解决,让坏掉的芯片不短路信号,我之前修过一台,隔离法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35894&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