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哪种胶固化后硬度比较好?

楼主(2021-07-25):
  需要一种单组分的胶(就是类似704硅胶)那样单管的,硬度高点的。
需要将一个传感器粘在PCB上,这个传感器没有焊接脚。要求粘牢后,不能移位晃动。
现在用的是ab胶水,粘接效果不错,固化后硬度也够。就是要两管来调,很麻烦。
朋友推荐用704电子硅胶,试用了下固化后是软软的。器件可以轻微的晃动,不太理想。

网友:
204固化后很硬

网友A:
中等强度,红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等强度,红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导热硅胶,固化之后拧不动。软点的道康宁。环氧类似乎都要调制。

网友:
用AB胶配合AB胶专用胶枪和混合嘴。很方便。

网友:
BGA下面的那种好像也可以,应该有单组分的,乐泰好像就有

网友C:
1.首选UV胶水,用光固化,单组分硅胶,不能用纯透明的,需要用乳白色的才有附着力,透明的是脆的。
2,硅胶选表干时间大于4小时的。表干快的也是脆脆的
3,可以选卡夫特 ,和道康宁的,有说明
4,胶水这东西,电子城都是靠型号吃饭的,配方没办法公开,有些人做的比原厂还好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谢谢,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选UV胶水,用光固化,单组分硅胶,不能用纯透明的,需要用乳白色的才有附着力,透明的是脆的。
2,硅 ...

  是的有些没有标型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就写了个某某公司总经销,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导热硅胶,固化之后拧不动。软点的道康宁。环氧类似乎都要调制。

  导热硅胶,有对应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等强度,红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红胶,如果是贴片那种红胶硬度倒是不错,只是要加温有点麻烦。
  如果是那种一桶一桶的黄胶和红胶,总感觉有点鼻涕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热硅胶,有对应的型号吗

卡夫特,找快干的,5205k?什么的,你最好找一下你们采购电子工具的。不过都要24小时以上才能基本固化,72小时可靠固化。要想分分钟固化恐怕还得红胶或者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1.476b2dfbcCvD2M&id=38811299599&ns=1&abbucket=1 ...

是的,我们都用来固定共模电感的。

网友:
TALY
拓利硅橡胶,到某宝,看看有没有TLD-132 这个型号,是你想要的效果。不过我找电子城做出来的效果超出他
1.表干时间15分钟左右,可以固定线材
2.目前使用2019年11月至今,没有老化
3.选型有看看,那种适合你,不要选透明的,是脆的

网友D:
应变片那种固定胶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变片那种固定胶咋样?

  称重传感器那种?好像是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