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这种工业以太网,都是购买协议栈开发的?

楼主(2021-07-26):
有没有用过EtherNet/IP的兄弟,
这种工业以太网,都是购买协议栈开发的?
基本上看到的都是介绍性的,实际开发的资料比较少
也找到几个出售协议栈

网友:
主流人机界面带有网口  配置寄存器即可操作  大大降低入门门槛

网友:
差不多都是专用芯片吧

网友:
用过WCH(沁恒)的CH395Q

网友A:
买协议栈,或者用协议芯片,量不大就用芯片,量大就用协议栈,用协议栈开发难度高几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协议栈,或者用协议芯片,量不大就用芯片,量大就用协议栈,用协议栈开发难度高几级。 ...

移植难度很困难?
咨询出售协议栈的公司,说是移植难度有点大,建议用移植好的例程,例如基于STM32,关键我用的不是STM32
硬件公司不想改动,看后续咋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移植难度很困难?
咨询出售协议栈的公司,说是移植难度有点大,建议用移植好的例程,例如基于STM32,关键 ...

EtherNet/IP协议栈都不管网络传输层的,只管应用层CIP协议,也就是TCP/IP协议栈和系统这些要自己做,封装成标准socket接口提供给协议栈用。
难的是做一个包含TCP/IP协议栈的网络系统。用芯片就简单了,直接并口或SPI发指令,想要稳定地快速上市就用芯片吧。协议栈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erNet/IP协议栈都不管网络传输层的,只管应用层CIP协议,也就是TCP/IP协议栈和系统这些要自己做,封装 ...

LWIP这类TCP/IP协议栈,有Socket接口可以直接用吧

IC有什么便宜的吗?

我找到的IC实现的也挺贵,一次性授权也几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LWIP这类TCP/IP协议栈,有Socket接口可以直接用吧

IC有什么便宜的吗?

价格差不多吧,没有便宜的,因为都是进口的。技术都是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