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保险录入错误会怎样,如何解决。

楼主(2021-07-26):
车辆前年的保险车架号录入错误。导致的后果是,当年车辆在系统里的状态会变成脱保状态。当年和第二年都没有发现(第二年还换了保险公司)。今年入保险发现折扣不对。因为,系统上显示连续投保年数为1年,实际应为5年左右。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才合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肯定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来修正旧订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来修正旧订单了。

出错的时前年的旧合同啊。即使修正了。累计未出保险年。也不会变回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错的时前年的旧合同啊。即使修正了。累计未出保险年。也不会变回正确的。 ...

他们可以进保监会的平台提交修正申请的,每家车险公司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