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及方向

楼主(2021-07-26):
如图,求电流及方向

网友:
这题较简单,手边暂时无纸笔

网友:
诺顿等效 ,0.22A  ,A-->B

网友:
(10-B)/40 + (6-B)/20 = B/20

网友:
随便划拉了一下

网友:
设B点为0V,A点为aV

(a-10)/40+(a-6)/20 = -a/20

a-10+2a-12=-2a

a=4.4

i1=-0.14A,  i2=-0.08A , i3=0.22A

楼主:
厉害,和书上的答案一模一样。能详细说下解题过程吗(书上没写)?谢谢!

楼主:
为什么你算的和书上的答案不一样呢?

网友A:
6楼正解! 以A点为参考地,很容易算出B点电压-4.4V,各电流迎刃而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算的和书上的答案不一样呢?

一样啊  不都是 0.22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正解! 以A点为参考地,很容易算出B点电压-4.4V,各电流迎刃而解!

能详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
4楼的等效变换也很好啊。记得学过电压电流的等效变换。这题变换后就简单明了很多。

网友B:
设A点电压为U,B点电压为0。
电流方向以图中箭头方向为正。

网友C:
求啥求,上仿真。这种稳恒直流连 proteus 都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啥求,上仿真。这种稳恒直流连 proteus 都搞得定:

难道您上学时,做数学题,从来都是用【计算器】??不学习下【列竖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A点电压为U,B点电压为0。
电流方向以图中箭头方向为正。

十分感谢这位大哥!

网友:
诺顿等效,断路R3和电压源求出等效电阻13.33R,短路R3求出电流0.55A。13.33R 并联 R3为 7.98Ω,求得R3电压4.38V,得R3电流0.22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您上学时,做数学题,从来都是用【计算器】??不学习下【列竖式】吗? ...

十年前问我这个,也许会回答基尔霍夫定律或者诺顿等效,例如十年前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4925736-1-1.html
里边有不少结点都与这个题类似。

但是楼上各位朋友都回答过了(基尔霍夫、诺顿等效),遂仿真之予以验证。

P.S. 我在数电、模电的作业里最后一步都是用仿真验证笔算数值,一方面确认答案正确,另一方面目测你很快就该学仿真了

网友: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