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水有没好用的品牌推荐, 板子焊BGA 加了点焊油,黏黏糊糊

楼主(2021-07-26):
如题, 用了酒精,洗不干净,打算还是用洗板水  有好用的推荐吗? 最好不那么伤身体的

网友A:
用免清洗bga焊油。。那种几块钱的焊宝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免清洗bga焊油。。那种几块钱的焊宝纯垃圾。

我是用的进口 浅绿色瓶子的 无酸焊油,  可以免清洗, 就是 整个板子 很黏 , 用起来还是几块钱的宝工好用

网友B:
维修佬的洗板水 或者丙酮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进口 浅绿色瓶子的 无酸焊油,  可以免清洗, 就是 整个板子 很黏 , 用起来还是几块钱的 ...

你那不叫免清洗。。我用的100+的焊油,吹过之后就硬了,剩一层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佬的洗板水 或者丙酮都可以

维修佬的洗板水是有点怪的

维修佬的锡浆(有铅)焊完残留的部分,用维修佬的自己家的洗板水是洗不干净的,必须用刷子刷,得洗2~3遍才行,不然会发白。

这个需要刷是致命的,这个过程挥发的量太大。

而且号称对人无害,官方的MSDS在哪里也没看到,管客服要,客服说买了才发给你。这就只好有缘再相见了。

反倒是一些便宜的塑料瓶子洗板水能洗干净维修佬锡浆的残留,板子装袋子里摇一摇就ok了

我现在用的CD-X01,他们页面不写牌子,但搜洗板水按销量排序第一页就能看到塑料瓶子写这个型号的,瓶子上把成分列出来了,比维修佬强,效果也好一些,味道区别不大。

不过楼主黏糊糊的焊油这个能不能洗干净不清楚,似乎有些焊油里面加了蜡,就一直粘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不叫免清洗。。我用的100+的焊油,吹过之后就硬了,剩一层松香。

能否推荐个型号或连接?这才是焊油该有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否推荐个型号或连接?这才是焊油该有的样子

你直接搜bga焊油,那种浅蓝色瓶子的,棕橙色的焊油,一瓶160左右的,大约200g?,不要嫌少嫌贵,不是天天高强度焊接的话几十年也用不完(我一瓶子15年买的现在还剩一瓶子。。)。切记这种焊油不得用烙铁直接烫,必须涂到焊面上吹,只能热固,似乎是高浓度松香溶剂,有一定毒性,不得在密闭室内吹。溶剂吹一遍就挥发完了,剩下松香和松香干壳,完全冷却之后可以用镊子刮掉。不得未经热固就不管了,这玩意不会干,最后摸哪哪黏。不想难受就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使用。

焊大型bga(比如900)用的要稍微多些,然而哪怕用很多,也不过是用镊子抠出来几个mm3,所以非常耐用,自己修焊个什么东西根本用不了多少。一般的,用烙铁点锡手工smt的话可以涂一层,这样更好焊。建议再买个200+的预热台,那种电阻丝的,不太建议风枪型的。有的板子先预热一会儿会很容易焊。fr4放架子上烤,铝基板放底下烧烤一会儿风枪一吹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搜bga焊油,那种浅蓝色瓶子的,棕橙色的焊油,一瓶160左右的,大约200g?,不要嫌少嫌贵,不是天天 ...

惭愧啊 ,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么贵的?难道平常买便宜东西买太多了?

另外浅蓝。。难道是那些浅绿。。青色?…… 但都只有几十块啊。。里面颜色也不对……

棕橙色我倒是理解了,应该是以松香为主体的配方。。

网友:
维修佬850 洗板水 一直用。 上面写了通过欧洲环保标准,对人类无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惭愧啊 ,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么贵的?难道平常买便宜东西买太多了?

另外浅蓝。。难道是那些浅绿 ...

淘宝已经完全的劣币驱良币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我15买的是这一种,223,但是卖家已经不卖了 进口正品100g是要100+,我当年是131。便宜货基本都是国产的,这玩意1分钱1分货,你用过好的绝对不会再想用廉价品,起码浪费的时间就够受的了。223焊BGA非常容易,但是焊盘一定要确保上锡良好(可以先用烙铁刮一层锡),然后下面烤着,上面刷一层油,可以多刷些,要不然容易干,然后BGA放上去,吹趴下之后一定要再吹上几十秒确保底部焊盘也全吹化,然后拿镊子轻轻左右上下推一推,否则咱们这种开放环境容易产生氧化膜造成假焊和虚焊。推几下就能把氧化膜擦开,只要锡碰上了就会融到一起。但是油如果不够的话无铅球会变硬推不动了。不导电,BGA底下不需要特殊关照,反正我堆满也没见影响工作。小BGA稍微多涂一点就完全浸润了,良率对准了基本100%,要是对错位了完蛋。

这类电工工具一定要到专门的卖家那里去找,否则都是调来调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已经完全的劣币驱良币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 ...

非常感谢!!

便宜货太难用了,买了几次就再也没碰过这东西,之后一直是靠纯松香和锡浆自带的助焊剂干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已经完全的劣币驱良币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 ...

其实我自己是不怎么碰BGA的,QFN倒是有。因为不好整一直都是不得不用才选用。。
那些垃圾就像是加了石蜡一样,助焊性能没多少,倒是不怎么耐热,也不怎么能在原位待得住,还洗不干净……
你推荐的这肯定没问题了,明天就搞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自己是不怎么碰BGA的,QFN倒是有。因为不好整一直都是不得不用才选用。。
那些垃圾就像是加了石蜡 ...

QFN你要用刀头烙铁 给底焊盘刮一点锡,用锡条里面的松香就够了。四边的PAD用烙铁斜着刮。没有锡再牛X的助焊剂也没用啊。

原则上QFN不需要用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你要用刀头烙铁  给底焊盘刮一点锡,用锡条里面的松香就够了。四边的PAD用烙铁斜着 ...

是,但焊油确保可靠了不就可以BGA了吗

不是为了QFN,最终目标还是BGA的

网友D:
2升80瓦超声波清洗机加洗板水,洗板水有专卖的,是混合溶剂好像配方是商业机密。然后用力洗,然后就是金光闪闪。经常焊接完fcbga1356的芯片就丢进去洗的干干净净的。还有bga植球也是必须干干净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升80瓦超声波清洗机加洗板水,洗板水有专卖的,是混合溶剂好像配方是商业机密。然后用力洗,然后就是金光 ...

超声波用的洗板水一般是哪种?快挥发的不好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升80瓦超声波清洗机加洗板水,洗板水有专卖的,是混合溶剂好像配方是商业机密。然后用力洗,然后就是金光 ...

插件后能超声波洗吗?继电器,电解电容上面的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件后能超声波洗吗?继电器,电解电容上面的有影响?

继电器,电解电容不能超声波清洗。我洗的板子都是陶瓷,钽电容之类,就是笔记本电脑主板。如果楼主只是洗一块那就6元一瓶的化油器清洗剂喷喷就干净了,注意别把塑料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用的洗板水一般是哪种?快挥发的不好用吧…

就叫洗板水,有的好用有的不好用。是混合型溶剂,商业机密所以不知道化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