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个振动传感器----测齿轮箱那种振动

楼主(2021-07-26):
有啥振动传感器可推荐?测齿轮箱那种振动
优先数字的传感器

网友A:
要分析用还是就是看看振动强度?

网友:
光干涉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用还是就是看看振动强度?

查看振动强度

楼主:
有这样的传感器?

网友B:
st不是有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不是有方案么?

谢谢,我看看

网友C:
压电蜂鸣片就可以。或者去汽配城买一个发动机暴振传感器,接上电源上示波器测量信号,用螺丝刀敲敲就能输出信号。有现成的还思考个啥

网友D:
如果在音频范围,用麦克岂不快哉?

网友E:
用根据齿轮箱的频率选择振动传感器,普通的有磁电式的,好些的有压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音频范围,用麦克岂不快哉?

嗯嗯。我也在看,用MIC涉及到校准或机器学习。 这是个硬件上低成本的方案。

音响系统的重放声音的音域范围一般可以分为超低音、低音、中低音、中音、中高音、次高音、高音、特高音八个音域。 音频频率范围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频段,即 低频段(30~150Hz); 中低频段(150~500Hz); 中高频段(500~5000Hz); 高频段(5000~20000Hz)。 30~150Hz频段: 能够表现音乐的低频成分,使欣赏者感受到强劲有力的动感。 150~500Hz频段: 能够表现单个打击乐器在音乐中的表现力,是低频中表达力度的部分。 500~5000Hz频段: 主要表达演唱者语言的清晰度及弦乐的表现力。 5000~20000Hz频段: 主要表达音乐的明亮度,但过多会使声音发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电蜂鸣片就可以。或者去汽配城买一个发动机暴振传感器,接上电源上示波器测量信号,用螺丝刀敲敲就能输出 ...

嗯。这个也在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根据齿轮箱的频率选择振动传感器,普通的有磁电式的,好些的有压电式。 ...

是的,好一点行业内都是压电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好一点行业内都是压电式的

如果是试验台上用的,看看NI的方案吧,就是贵一些,但行业比较认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好一点行业内都是压电式的

普通国产的几百,要求高些就用进口的几千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