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一個 DIY 動力滑翔傘(電動)的【直播】貼

楼主(2021-07-26):
2020.11 月份開始學滑翔傘,2021.2 月份首飛並拿到飛行駕照 (https://blog.d-l.io/paragliding 或者 https://blog.d-l.io/archive/paragliding

在學傘之前,我就一直想 DIY 固定翼小飛機,但是沒有條件開展,所以才想着先入滑翔傘圈子,至少也是飛行圈子,加入前的目標就是 DIY 電動動力傘

前段時間想着先 DIY 一個飛行電腦熱熱身,硬件各功能寫代碼測試通過之後,一直沒時間寫軟件,飛行電腦功能是測量滑降比,以及推算地面風速風向等,可爲動力傘設計提供參數,以及知道地面風速風向降落更安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9&pid=11630022
(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559-1-1.html 的 29 樓)

後來想着要不先 DIY 一個地面牽引機,可以把人當作風箏一樣放飛,然後在天上主動斷開牽引繩,進入無動力滑翔模式
研究了幾天,發現想做小做好也不容易,而且危險程度比動力傘還要大,所以放棄

然後正式進入主題 —— DIY 電動動力傘,首先我不擅長結構,所以 TB 找了賣油動力傘的店家,買了油動力傘骨架,以及配套座袋
買的是「DLE170 小框架」,定做加大了一點,因爲原本的油發動機配的是 32 吋(81.28cm)2 葉木槳,我嫌小,改成了「 UF3495-3 葉碳漿」34 吋(86.36cm)
木槳螺距稍微大一些,是 12 inch;碳漿螺距只有 9.5 inch 的版本。而且 油發動機 轉速比較快,6000 rpm 以上,最大 9000 rpm
希望尺寸 +2 inch 以及葉數 +1 能拉回差距

電機選的是「枭鹰动力EA120新款无刷电机农用植保多旋翼无人机电机推力35-40KG」KV75 版本,直徑 110.4 x 60.4mm,重 1.265Kg,滿電門最大電流有 100 來 A,5489 W
打算用 14 ~ 18S 的電池

結構方面,因爲油機尺寸比較大,我用電機,要用支柱把電機延長,以保證螺旋槳在合適的位置,而不是緊貼在我的後背(下面 3 張圖是賣家店鋪的):

糾結怎麼延長糾結了很久,因爲實在是有點長,要加長 175mm,好在發現油機底座有單獨賣配件的,可以用的上,剩下 139mm 用 freecad 畫了一個結構,目前我集齊了以下:
(另有 NOVA AONIC EN-A 整套裝備,非動力的,AONIC 傘頭可以配合動力傘使用)

編碼器磁鐵轉接的一個小鋁件也是我用 freecad 畫的(這兩個件各 1 pcs wenext 做了快一個月)
大的延長支架本身是一個大散熱器,可以給電機散熱
傳感器板上面還有一個 i2c 溫度傳感器,緊貼散熱器,檢測電機溫度
編碼器芯片用的是 MA731 / MA732,它 SPI 協議設計的非常好,可以靠 PWM 內部觸發 SPI 通訊,然後 DMA 全自動搬運編碼器數據,抖動小,讀取速度快

之前做的 foc 板子(60x40mm)功率太小:

原本打算先用這個板子空載轉一下我的大電機,可是傳感器板的 8p 的 1.0 的座子缺料還沒貼,周六在某商城下單,禮拜天收到其中部分物料,剩下的今天禮拜一還沒收到,要等明天了。

升級一個大的(110x60mm),耐壓最大 100V,這個大小的固態電解電容貼片的商城只有 80V 的,所以先支持 80V 也足夠了,pcb 選的是 2oz 銅厚,背面還貼了導電銅條
主控同樣是 STM32G431CBU6,MOS 驅動由 60V 低壓版的 DRV8323RS 換成 DRV8353RS(管腳不兼容很煩)

本來電流採樣只接了 2 路,昨天晚上發現應該接 3 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831-1-1.html
然後又改了一版,已經做的還沒回來就要報廢了(老的第 3 路也有加採樣電阻,只是運放之後輸出的信號沒有接 MCU)
2oz 的板子比較貴,而且今天再次在 jlc 下同樣工藝的單,審覈不通過,要求 0.2mm 線寬線距,說上一板通過審覈是沒注意到,這一版就是不給通過
一開始準備修改板子,發現改 0.2mm 不會畫板子了,0402 電阻電容下面沒法走線了,超級難受
後來只能換了一家板廠,不用改線寬線距,我現在用的是 0.15mm 線寬線距(不過我大多地方都放大了線間距,特別是高壓和 adc 部分),這家竟然還有 10oz 的板子,本以爲 2oz 就是最厚的了

网友:
说实在的,上天的东西非要用这么极限的工艺吗? 留点余量是不是更安全?

网友A:
我天啊……这是真上天……牛逼……要注意安全啊……

0402下面还走线,0805我都不走,1206才敢在下面走

铝合金的延长支架是实心料掏空的吗?

用的DirectFET?打算只靠PCB散热吗?

网友:
哇!...这个胆量也要够大才行,像我就只能在地面手拿遥控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天啊……这是真上天……牛逼……要注意安全啊……

0402下面还走线,0805我都不走,1206才敢在下面走

0402 下面走的都是弱電信號

100V 的電容用的是 0603 封裝,下面也沒有走線

延长支架 是 CNC 洗出來的,應該是實心的料掏空的,不算散熱器的突出,璧厚只有 4mm,算上的話共 6mm,內部四個角的 R 角倒的比較大,可以增加一點支撐強度
(靠感覺,沒有進行受力分析)

用的是 DirectFET,型號 IRF7769L1,耐壓 100V,持續電流 100A 左右,我看別人電機驅動都用好幾個 MOS 並聯增流,
我覺得沒有必要,單管可持續 100A 工作的話,不並的話,一共 6 個 MOS 分擔,我覺得散熱好的話理論上應該可以達到 100A x 6 = 600A 持續電流(不過還要受器件的峰值電流限制,這顆料手冊寫的是 500A,還有交互工作,開關過程損耗可能比較大,打折到 150A 問題不大吧,在 mos 驅動芯片給力的情況下)

先試試效果,後續差不多了再 freecad 畫一個外殼 CNC 出來,通過外殼散熱 + 導熱到主支架
之前找了很久,沒有通用的外殼可用
希望 jlc 加工中心早日上線

@t3486784401 :
我大多地方都放大了線間距,特別是高壓和 adc 部分

@xyz543 :
人生在於折騰,不然我怕我會抑鬱。。。

网友:
引用 楼主:
0402 下面走的都是弱電信號

100V 的電容用的是 0603 封裝,下面也沒有走線

可能平常鼓捣的东西不一样,习惯上留的余量不一样

0603我只敢用在5V及以下。。0805用到12V系统,到24V我就要1206了……

100V的mos我只敢用到48V系统。。(包含48V电池充满时的电压)

18S的电池就75.6V了吧……可千万试好了再上啊

这要是在空中失去动力了可怎么整……我不太了解滑翔伞是怎么玩的……难道不需要比汽车转向助力电机驱动还要高的可靠性吗?

在空中失去动力了也可以缓缓安全降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0402 下面走的都是弱電信號

100V 的電容用的是 0603 封裝,下面也沒有走線

小时候见过动力滑翔伞,基本就是常规降落伞基础上增加个后背动力背包。

按我的理解,原来燃油的就是个拉线油门的主功能,可以通过某操作装置调节油门大小,控制推力;
至于转向,目测降落伞自身有拉线可以控制姿态,具体还得请 LZ 来科普。
升级到电动的话,主要功能应该是三相无刷调速,辅助的可以测一测风速气压啥的,微调操纵杆比例。

如果这样的话,主功能(油门调速)必须有非常高的可靠性,表现在:
① 不需要动力时,绝对不能跑飞,否则油门卡死一直加速非常危险;
② 需要动力时必须及时响应,否则可能意外影响到滑行路线。

除此之外,必须考虑动力电池的安全性问题:
为了轻便目测 LZ 倾向于软包三元锂,但软包三元一旦挤压变形极易爆燃,在空中是灾难性的(人肉烧烤、烧断伞线、烧破伞布);
另就是气压问题,跳伞怎么也得个百来米,气压下降明显。如果电池包上天之前保存不当(长期满电、过充过放)而微怀孕,一旦上天怀孕加剧,可能涨破而喷火。
就此建议:最差最差也得用圆柱壳磷酸铁锂,用软包三元锂动力,简直玩命。

网友C:
LZ注意生命安全啊,我们还等着你的贴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见过动力滑翔伞,基本就是常规降落伞基础上增加个后背动力背包。

按我的理解,原来燃油的就是个拉 ...

降落傘對地投影通常是接近圓形,無風接近垂直降落,飄落方向基本不受控;
滑翔傘是長條形,主要通過左右拉繩控制方向。
動力裝置只需要提供推背力就行,推力大小需要用手控制。

動力傘意外失去動力一般問題不大,當成非動力傘慢慢滑翔直至降落即可,除非附近的降落條件特別差,譬如在大片水域,或樹林。(有規定禁止在大片水域飛行。)

非動力滑翔傘座袋裡面都有降落傘,出意外的時候從側面扯出來用力拋出去,從而救命的。
動力傘通常低空飛行,出意外的時候,高度通常不夠降落傘展開,所以一般不配備降落傘。有種專門用於低空動力傘用的降落傘,抱在胸前,激活後會主動彈射出去,主動展開,據說很貴,且日常維護很麻煩。

油動力傘比較容易死火失去動力,大多時候不能在空中重新啟動(很多要靠手動啟動)。

電動的會穩定一些,缺點是續航短很多,我計劃有 30 分鐘動力就滿足了,燒油的話動力可以持續幾個小時。

其實我日後比較想上燃料電池,能源密度高,且隨著消耗,重量越來越輕,看了國內有一家做燃料電池的,有用在大四軸上的 demo,但是功率還是小了點,以後再說。話說燃料電池用在車上缺點大於優點,但是在空中就優點更大了。

電池我原本是準備上軟包三元,也挺怕的,但非三元的能量密度又太低,目前看好這種訂製服務,說是用進口三洋 21700 三元電池,帶 BMS,配鐵箱。有沒有靠譜的店家推薦?

用電池還有一個擔心,是降落到水裡面把自己電死

電池線路和人之間,有金屬支架,能量應該會被金屬阻擋,從而電不到人吧?

還有擔心海水道電率高,会讓電池過流,之前算了一下,貌似電流也沒有特別大

無論是否有動力,滑翔傘水面迫降正確做法要提前解開身上鎖扣,接近水面提前跳水,從而和傘拉開距離,防止在水中被傘繩纏住,從而溺亡。上面觸電疑思是考慮意外來不急執行標準流程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注意生命安全啊,我们还等着你的贴片机呢。

放心,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就算此 DIY 順利,也不過是在 江邊 / 海邊 低空玩一玩,等各方面安全都大幅提升,我才會乘坐這個動力傘去採摘雲朵。。。

貼片機我在考慮要不要也單獨開一個直播貼,可以和大家有個互動,甚至是當作論壇開源項目一起推進。。。

网友B:
感谢 LZ 科普!

看样子和我预想的相差不大,动力伞可以应急当滑翔伞用。
发动机死火这个的确没有想到,想来和飞机单发停车类似,空中重新发动比较困难。

至于续航,按着功率来算怎么得有将近 1kWh 的能量储存,这个重量目测不小。
用三元 21700 的话能比软包安全不少,但还是要考虑最恶劣放鞭炮的情况,此时要能迅速空投释放电池组。
我手头刚好有特斯拉的 21700,每节大约 3.7v/4Ah/70g 左右,储存 1kWh 至少需要约 67-68 节,重约 5kg.

至于海水触电的话,电池组泡水指定是不能再用了,所以同样可以考虑提前空投电池组避免与人太近。
金属支架由于不是全密封的,所以对于人的屏蔽效果有限。
实际上触电概率不大,b站有个作死小哥试过灯泡插水里然后手摸,结论是只要不位于两个电极正中,几乎没有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 LZ 科普!

看样子和我预想的相差不大,动力伞可以应急当滑翔伞用。

1000Wh 的電池,給 5000W 的電機供電,理論只有 12 分鐘,所以準備來一個 10kg 的,湊夠近滿功率 24 分鐘,平均下來就有 30 多分鐘了

還有兩個謎思,foc 有感的效率有沒有可能比無感高,如果可能的話,我又可以多出一點續航了

另一個是,想辦法把電機散熱弄好,滿功率的時候,溫度相對有所降低,力效是不是也会高很多,雖然有鐵架散熱,靠近我背部的地方有橡膠減震器,阻礙了導熱(不行把減震去掉,還有鐵架連接處的油漆,僅保留導熱硅膠墊做減震),還有就是風是向後吹的,吹的風向可能對發動機散熱沒那麼好
到時候看實際效果,散熱不理想的話把我畫的支架的散熱部分加大 N 倍

网友:
精华,打赏!

网友:
以前见过有人飞这种,农村打广告用,好像用的是油机

网友D:
建议不要用接插件, 都这种级别了 安全更重要, 更换成 直接焊接的

网友:
一直想先入门遥控的,后期再真人上天,楼主玩的都是我也想玩的啊,羡慕

网友:
真个是大神,啥都会做,啥都敢做。

网友:
MOS余量低了,另外散热也要做好,电动和油机比没啥优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降落傘對地投影通常是接近圓形,無風接近垂直降落,飄落方向基本不受控;
滑翔傘是長條形,主要通過左右 ...

楼主的锂电保护板一定要用带主动均衡的,这样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我电动车上电池组和保护板都是单独买的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油发电,电机驱动吗,这样会不会达到最长的续航

网友:
成熟的动力伞上天前应该要有好几百个起落,不成熟的动力伞要求应该更高些。应该研究下快速卸载动力设备,这样会更安全些。

网友F:
是不是要搞两套电池 驱动,做成冗余备份系统?

网友:
关注并跟进!
我以前也规划过
油在中间,电在2边
电做辅助转向,油停机时也可以救急
深圳有一帮朋友在惠州玩,我跟了几次.

据说9.1之后湖南开放300米以下,就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了
不过据说没有10W,玩不出什么名堂

网友G:
楼主,可以讲讲怎么入门这个滑翔伞吗?比如到哪里报名学习,前期投入大概多少,一直也想飞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Wh 的電池,給 5000W 的電機供電,理論只有 12 分鐘,所以準備來一個 10kg 的,湊夠近滿功率 24 分鐘 ...

油机都死火不能空中重启都没事的话,那看来是可以了

这种外转子电机,转起来的时候它顶部一圈的开口有离心风扇的作用,会从底部孔吸入空气,从旋转的顶部开口吹出去,但纯靠自身这个风量不大。

那个金属架已经很大了,热量不会传递到后背位置的

如果想增强散热,可以考虑从金属架往电机底部固定端开口强制送风,但你在天上飞,加风机可能还不如加个罩子提供散热气流效果好。

网友:
这个一定要注意电池安全,在天上冒烟事儿就大了
最好能像战斗机扔油箱一样,随时扔掉

网友H:
我也有动力伞的执照,就是我们这属于机场外围飞动力伞要预报备审批,手续烦的很,不知道楼主当地是不是这样的,要是滑翔伞就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讲讲怎么入门这个滑翔伞吗?比如到哪里报名学习,前期投入大概多少,一直也想飞飞 ...

用電很重要的一點是想噪音低一點(至少可以隨時停機進入靜音模式),用油發電不如直接用油發動機了。

大城市基本都有相關俱樂部和培訓,TB 都能搜尋到很多,1 萬 RMB 左右可以拿到証,前期不用自己買裝備,用教練的傘,我直到首飛,用的都是教練的傘。(我在惠州,當時是搜尋到惠州俱樂部的網站,開始是發 email 連絡他們的。)

我在惠州羅浮山首飛,羅浮山有個滑翔傘體驗中心,主要是為了帶遊客飛,我們愛好者也可以去單飛,包年費 5000 RMB 左右(我目前還沒購買)。

其餘時間在江邊小坡上練習,風好的時候也能飛起來一點。
圈子裏面,每年会有人組織幾次旅行飛,一邊旅行一邊飛傘,我新手還不方便跟隊,更主要是沒錢沒時間。
沒有疫情的時候,海內外經常有景區開展相關比賽活動可以報名參加。

旅行飛,無動力的傘,也可以借助環境上昇氣流,越飛越高。

我拿到証之後才買自己的傘,教練代購的,全套下來 3.5 萬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动力伞的执照,就是我们这属于机场外围飞动力伞要预报备审批,手续烦的很,不知道楼主当地是不是这样 ...

我還沒動力傘執照,我看別人飛都沒申報

做好之後,先在 江邊 海邊 超低空玩一段時間再說

用油機噪音大,怕被舉報,所以才想用電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锂电保护板一定要用带主动均衡的,这样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我电动车上电池组和保护板都是单独买 ...

是因為比原配的 bms 好?有 bms 品牌推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要搞两套电池 驱动,做成冗余备份系统?

等以後做固定翼飛機,再搞左右兩套動力,滑翔傘就不備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都死火不能空中重启都没事的话,那看来是可以了

这种外转子电机,转起来的时候它顶部一圈的开口有离 ...

好的,謝謝,先實際測測效果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用接插件, 都这种级别了 安全更重要, 更换成 直接焊接的

你說的是哪里的插件?電機線?電源?b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為比原配的 bms 好?有 bms 品牌推薦嗎?

电池组串联如果容量不一致,比如有的电池是10AH,有的电池是9AH,如果是常规的保护板,总电压没有下降到保护数值时,9AH的电池肯定容易过放电。
过放电的电池容量肯定会变得更小,内阻会增大,充电的时候电压很快升上来,比如充电器认为72V充满电,容量大的电池电压没上来,容量小的就会过充。
常规的保护板只能通过上面的电阻有限的对电压高的电池放电,但是电流才几十mA,且不能测量单个的电池电压。
带主动均衡的保护板可以测量每个电池电压,消耗高电压电池电量给低电压电池,就是这种保护板太贵了 ,也真的希望有能力的坛友能做出来开源

网友:
应该合理的直接使用目前现成的 电动车 的动力套装 来进行改造。

网友:
厉害,不过毕竟是上天而且搭载人命的玩意,要最大限度提升可靠性,可以参考一下航空航天产品设计方案。

网友I:
感觉买一个品牌电动车的控制器更靠谱,小牛、爱玛这些大品牌配套驱动器,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记得结构的关键部位的螺丝要用中强度螺纹胶(拆的时候要用加力杆才行)。

网友J:
掐指一算  要炸鸡   楼主实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买一个品牌电动车的控制器更靠谱,小牛、爱玛这些大品牌配套驱动器,质量还是可以保证的 ...

二輪電動車的功率不是一個數量級的,我這個 5、6 kW
比較接近的是電機配套的大功率值保機電調,但我覺得有編碼器更穩定、效率更高,所以自己做
而且成品電調很貴,要 5k~10k RMB

無感無刷好處是減少接線、防止傳感器故障
想做穩妥,至少要在電機上加裝溫度傳感器吧,那不如把編碼器一起加上

剛又發了第三版 PCB,把所有 MOS Gate 腳的線由 0.15mm 改爲 0.3mm 了,之前用的小 mos,gate 腳是信號線,不用加粗
現在用的是大功率 mos,mos 驅動芯片最大是 1A 和 2A 輸出,所以應該加粗
前兩版的錢白白浪費了,其實前兩版都是可以湊合用的,強迫症啊。。。

网友:
两轮车,电摩有15KW的,电动车大部分都是有霍尔的,霍尔检测比编码器更简单可靠,多极盘式电机更是如此。自己做也没问题,你用的MOS太单薄了,电动车控制器,MOS有几倍的余量。

网友:
这个动力要是中途丢失或者动力不足,那人岂不是要掉到山沟里里,或者挂在树上,或者悬崖边,玩命啊

网友K:
dukelec ,

你楼主位提到的飞行记录仪,看你的描述可以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dukelec ,

你楼主位提到的飞行记录仪,看你的描述可以开源?

是的,原本就打算軟硬件開源的

我覺得會有很多壇友更希望我的貼片機做爲論壇開源項目,你看可不可以

网友:
我以为是个遥控玩具呢,原来是要坐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本就打算軟硬件開源的

我覺得會有很多壇友更希望我的貼片機做爲論壇開源項目,你看可不可以 ...

支持。。

网友L:
想起来以前在杭州永安山快乐的日子,直到才20岁的杨小强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想起来以前在杭州永安山快乐的日子,直到才20岁的杨小强出事...

搜了下,太可怕了,这玩意飞飞就算了……360度翻跟头实在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電很重要的一點是想噪音低一點(至少可以隨時停機進入靜音模式),用油發電不如直接用油發動機了。

大 ...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有机会我也找找附近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本就打算軟硬件開源的

我覺得會有很多壇友更希望我的貼片機做爲論壇開源項目,你看可不可以 ...

当然可以!

就两个开源项目一起上?

需要嘉立创加工东西,订单到时截图给我,我找嘉立创报销 :)

站内短信发了我手机和微信给你。加我微信,方便联系。

网友:
foc 有感的效率在低速应该比无感高,因为在没有高频注入情况下无感无法闭环运行可能还是拖动状态。

楼主:
板子上周末用 cd-pnp 貼片機貼好的,等到這週末才有時間調試

三個直流電源疊起來,空載接近 5000 rpm,示波器顯示電壓 80V

帶載才 1000 rpm 出頭,電源功率不夠,接下來要定做電池了

這兩天燒了 2 片 drv8353rs,由於電機急停沒處理好,導致電源電壓急升,然後芯片就不正常了,12V 供電沒發送 pwm 給芯片也發熱嚴重,其它功能卻沒問題

壓縮包有帶載和不帶載的視頻

好的 drv8353rs 芯片,高電壓工作的時候,溫度也會到 100 度出頭,比想象中的高,日後改板的話熱焊盤要加多過孔

Quick 50W 的烙鐵焊線的焊點太難看,勉強焊上,新買了山寨版 JBC245,T12 也擔心不夠功率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M: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周末用 cd-pnp 貼片機貼好的,等到這週末才有時間調試

三個直流電源疊起來,空載接近 5000 rpm,示 ...

DRV8535驱动能力太弱,只有1A的Source电流,Sink还凑合,有2A, PWM频率一高MOS和DRV8535都会发热厉害。推荐用DRV8301,Sink有2.3A, Source有1.7A。
另外您电机功率这么大,又没有刹车电路,减速时烧DRV和MOS基本是一定的。

网友:
非要用DRV8535,只有使用超低Qg的FET

楼主:
引用 网友M:
DRV8535驱动能力太弱,只有1A的Source电流,Sink还凑合,有2A, PWM频率一高MOS和DRV8535都会发热厉害。 ...

我覺得超大驅動電流是為多個 mos 並聯的時候使用的吧,我只驅動單個 mos,應該足夠了吧

pwm 頻率是 41.5kHz (170M/4096),電流採樣週期再除 2 是 20.75kHz

网友:
围观一下,勇敢者才能玩的东西,佩服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覺得超大驅動電流是為多個 mos 並聯的時候使用的吧,我只驅動單個 mos,應該足夠了吧

pwm 頻率是 41.5 ...

同样 40K中心对称PWM驱动BSC030N08NS5, 8535热,8301微温。 另外补充,您电池做供电的话,无需刹车电路,还能回收一下动能。

楼主(2021-10-04):
電池回來了幾周了(花了 ¥4388),定製的時候指定了壇友推薦的主動均衡的  BMS: JK-B1A20S15P,默認有 APP 通過藍牙 BLE 通訊查看電池狀態,還可以外擴 485 通訊
(電池商家默認用的 BMS 也有藍牙,但是只能使用微信小程序,路走窄了)

要求可以達到 120A 持續工作,商家說沒做過 10 並 120A 的,會儘量按照我的需求來設計,實際能不能達到還有待我測試,擔心溫度會過高

電池實測 13.8kg(電芯淨重應該是 10kg),松下 21700 圓柱電芯,單節 18Wh,14串 10並,外面單獨配了一個 125A 的直流斷路器
(電池以外,框架、電機、漿、電機支架、座袋、控制器 全套加起來目前是 9kg)

之前用可調直流電源測試的時候,1200 rpm 或更高的時候電機抖動很大,換上電池後,1500 rpm 的時候,我有點怕它散架,不敢再轟電門

因爲我的漿不是配這款電機,中間多了一個轉接件,螺絲孔有點鬆,安裝會容易偏心
用肉眼看中間的鋁件邊緣,盲調幾下,儘量讓它轉起來的時候同心度看起來高一點,但是震動依然大

此時,我覺得用肉眼很不靠譜,應該上設備,但是因爲沒有設備,所以打算自己做,分析震動,來判斷應該如何補償

震動要靠 IMU 芯片來做傳感器,電機後面有一個編碼器和一個溫度傳感器,分別是 spi 和 i2c 接口,可以考慮在 i2c 接口上直接飛一個 imu 芯片,
但是考慮到 imu 芯片最高溫度是 85 度,正規來說不能安裝在電機尾部

所以,我單獨搞了一個 mcu 板(老版本的廢棄的 cdcam 攝像頭的板子)通過 spi 座子,外接一個 imu 小板,此 imu 小板也是從另一個大 pcb 上切下來的
imu 小板直接貼在電機尾部(因爲是臨時用,且不需要最大功率驅動電機,所以不用擔心溫度)

接 imu 的 mcu 實時計算出 x-y 平面的離心力的 角度 和 幅度,以 1khz 的頻率,把數據發送到 foc 驅動板,foc 再用現有的曲線調試機制,把這些數據打包發送到電腦
爲了降低地心引力對精度的干擾,同時也爲了讓各方位的受力均衡,測試的時候,要放倒機器,讓螺旋槳和地面儘量水平

爲了驗證角度算法是否正確,我先在 3 個葉片末端依次貼上重物(29g 的鐵塊)測試,然後看波形是否正確
下圖中的位置,正好是編碼器的 0 位,#0 號漿葉和 imu 的 x 軸也正好重合,默認是逆時針旋轉

譬如,下面的波形,是在 #1 號葉片末端貼鐵塊的數據:

angle 爲 0 度的時候,也就是說 x 軸正向離心力最大的時候,編碼器的數據換算爲角度是 (21127÷65536)×360 ≈ 116 度,正好是在 #1 號漿葉的 120 度附近
要分別測量正反轉,可以知道延時帶來的影響,imu 的設置要在 低延遲 和 低噪音 之間取一個平衡

反覆驗證沒問題之後,把配重去掉,測量原始狀態下的數據,波形如下:
(因爲離心力幅度變小,所以噪音變大,可以通過提高 rpm 來減少噪音)

角度值爲:(42145÷65536)×360 ≈ 231.5 度,或者是 -128.5 度,應該是 #2 葉片偏重
於是我在 #0 和 #1 號葉片末端各加一個 3.8g 的螺母做配重,果然震動小很多,再看數據,角度值依然沒有變化,但是 magnitude 幅度值減少了一半
本來打算再多加一個 3.8g 的螺母,此時,之前粘的螺母飛出去了,飛出去的動能應該遠遠超 1.8焦耳/平方厘米的枪支认定标准,有點害怕,就沒繼續了

接下來,是調整安裝的偏心情況,故意把 #2 號葉片的重心向電機軸心靠攏,但是幾乎沒有效果,因此,我才確認不是偏心導致的
然後我一邊思索,一邊撫摸葉片,突然發現 #2 葉片明顯要厚一些,爲了避免是心裏作用,我閉上眼睛,用手旋轉葉片,等停下來之後,再用手摸,非常容易的就可以找出 #2 葉片,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才知道這個調整的過程叫做調整 動平衡,對於兩葉漿,搞一個水平軸承,做成翹翹板的形態,哪邊向下就表示哪邊重,然後在輕的葉片上貼一些東西增加重量

三葉漿,我也模仿這個方法,水平放置,在中間吊一根線,或者在底部中心搞一個類似指南針的支撐,看它向哪個方位下沉
測試結果也是很快的向 #2 號葉片的方向倒下

至此,我拆下所有葉片,分別稱重,#0、#1、#2 葉片重量分別爲 79.5g、79.6g、87.2g,#2 超重了 10%,感覺已經不能簡單的靠貼膠布和噴油漆來處理了,
於是聯繫了賣家,賣家也很詫異,說過兩天上班給我解決

關於安裝偏心的問題,我也找到一個小技巧可以解決,螺絲先不要擰緊,施加一個旋轉力,就自動居中了,然後再一點一點給各個螺絲緊上就行了。

另外要提的是,之前的飛行電腦(上面有圖),改了一板,增加了 485 接口,按鍵改成旋轉編碼滑輪,用來做電門控制,日後也可以通過 485 外接無線控制

网友N:
引用 楼主:
電池回來了幾周了(花了 ¥4388),定製的時候指定了壇友推薦的主動均衡的  BMS: JK-B1A20S15P,默認有 APP ...

建议不要直接装bms。空中不能失去动力,电池不应当欠压切断。输出加个保险丝防止起火即可,不需要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议不要直接装bms。空中不能失去动力,电池不应当欠压切断。输出加个保险丝防止起火即可,不需要MOS管。 ...

丟失動力依然可以滑翔,問題不大,這款 BMS 可以設置掉電電壓,有需要的話可以稍微設低一點

沒有 BMS,萬一溫度過高,或者其它故障着火的話才要命,譬如不均衡導致的過放導致電池有損傷,下次使用可能會有危險,只靠保險絲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丟失動力依然可以滑翔,問題不大,這款 BMS 可以設置掉電電壓,有需要的話可以稍微設低一點

沒有 BMS, ...

多旋翼的智能电池是不切断输出的,出了问题下次锁住,不让飞控解锁

网友:
回家不用挤公交了,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掐指一算  要炸鸡   楼主实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之前平放在地面,滿速沒有燒(電流數值 550 左右,電流還沒有轉換爲實際單位),看電池的 APP 顯示的是 25 多 A 電流
這次立起來測試,電流數值設置到 300 的時候燒掉的,電池的 APP 顯示的也是 25 A 左右

平放在地面測試全速的時候電流小,應該是因爲地面的空器被抽稀薄後,阻力就會變小很多

懷疑的原因有:
- 沒有接散熱器過熱導致的
- MOS 擔心是山寨的(淘寶買的)
- drv8353 雖然是 ickey 買的最後 10pcs(除了淘寶,全網沒貨),平臺發貨前說是很老的批次,問我能不能接受,擔心有問題
- drv8353 感覺偶爾會受損,表現是上電使能後,電流有區別,有問題的使能後溫度會比較高,但功能是正常的,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受損,如果真的受損,燒 MOS 可能和這個有一定關係,之前剎車沒調好的時候,急停超壓會導致受損的現象,但我已經換了芯片,新的芯片用了幾次後,沒有意外剎車也莫明其妙的有同樣的問題,後來懶得更換芯片
- 電流波形干擾有點大,MCU ADC 濾波原配是 1K 電阻配 2.2nF 電容,改大電阻爲 4.7K、10K,或者改大電容爲 15nF,干擾不降反增,後來爲了減少輸出波動,把電流環的 PID 的 P 改小了很多,不知道是否有關

整改方向:
- 下次改板進一步 分開數字地和模擬地,降低 ADC 噪音
- 打算換 Gate Charge 小一點的 MOS,擔心目前用的 MOS 的上升下降不夠陡,導致損耗過大,折中選擇 IRF7759L2

維修一下,MOS Gate 焊盤完全沒有了,驅動芯片也壞了,補了焊盤,換了 MOS 和 驅動芯片,恢復正常:

网友:
小型的固定翼飞机多少钱?这个太危险了,万一电池包起火就是抛下去也会引起火灾啊

网友:
只用6颗mosfet肯定不行,功率回路太薄弱了。
难道楼主要用生命验证设计可行性?这种电机驱动,全功率电流估计会超100A,瞬态更大,这个余量得考虑到。功率部分的设计也非常关键

有兴趣看下国外MGM公司的设计。

我觉得搞贴片机还比如山寨德国的那个快速pcb雕刻机,嘉丽创做pcb还是慢了些。

网友O:
引用 楼主:
之前平放在地面,滿速沒有燒(電流數值 550 左右,電流還沒有轉換爲實際單位),看電池的 APP 顯示的 ...

散热器应该靠mos这边贴着mos外壳装吧。你的功率这么大,算下mos的功耗应该不小,通过PCB传导不够的。
可以考虑加装风扇强制散热先,等飞天有风吹机器再考虑扯掉风扇。

网友E:
楼主的MOS不加散热肯定不行,自己做驱动板也麻烦,还不如直接买成品的好了,以前总喜欢DIY,现在只要有成品基本都懒得做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成品的变频器加主轴电机方案,电池不要并联了,改串联,直接到变频器整流后的电容上,这样整套都是成熟的东西,既方便又稳定

网友P:
这个是真的要上天啊,别省成本,电池情愿再准备一套应急的

网友:
我去 居然还有这个  牛逼牛逼。奇怪,之前没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是真的要上天啊,别省成本,电池情愿再准备一套应急的

关键部件最好做双份

楼主:
買的成品散熱器比較大,自己切了一半則剛剛好

用散熱墊導熱,散熱器邊緣打 UV 膠到 PCB,用力按壓的同時進行光固化

用 UV 膠的好處是日後好拆,強度也夠,導熱墊 的導熱效率也比 導熱硅膠 好很多

暫時還沒接電池測試

油門控制器也基本 OK,拨轮编码器 除了滾動還自帶了一個按鍵,然後是背面還有一個獨立的按鍵

在油門控制模式下,通過滾動調節油門大小

除了油門調節,GPS 軌跡、氣壓計、地磁、IMU、喇叭、SPI Flash、電池 都延用了上一個版本,界面還沒加上

通訊同時支持 USB(CDC 串口) 和 485(兩個 485 口,數據並聯,日後可以用 485 接口來擴展無線通訊)

暫時沒有時間畫外殼,爲了避免手直接接觸線路,所以用高溫膠布臨時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散热器应该靠mos这边贴着mos外壳装吧。你的功率这么大,算下mos的功耗应该不小,通过PCB传导不够的。
可 ...

是的
測試的時候風也比較大的,應該有散熱器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MOS不加散热肯定不行,自己做驱动板也麻烦,还不如直接买成品的好了,以前总喜欢DIY,现在只要有成品 ...

自己做還是可以積累很多經驗的
要是買的話,我直接買原配的油機就好了,比 DIY 要便宜的多,飛的時間也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样 40K中心对称PWM驱动BSC030N08NS5, 8535热,8301微温。 另外补充,您电池做供电的话,无需刹车电路 ...

請教一下,你這句話說的溫度主要是指驅動芯片還是指 mos 管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你這句話說的溫度主要是指驅動芯片還是指 mos 管呢?謝謝。

MOSFET 啊

网友M(2021-11-24):
DUKELEC大神有MA732的规格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DUKELEC大神有MA732的规格书吗?

官网就有,我日自己

网友M:
请教一下,MA730和MA732是不是在于MA732多了Filter Windows的设置? 我看MA732的16ms  Window下的性能参数和MA730完全一致。 看来,MA730是固定了16ms的窗口,那么大的延迟还能用么?角度延迟也太大了吧。 而MA732可以设置为64uS的窗口,但有效分辨率却降到9.5bit,性能也不咋的。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MA730和MA732是不是在于MA732多了Filter Windows的设置? 我看MA732的16ms  Window下的性能参数 ...

你理解的沒錯

MA731 和 MA732 一樣,都可以設置 Filter Windows,MA730 不行

實際測試性能的確比 5012b e1000 要差一些,表現之一是電機鎖定的時候,其它不變,用 ma731 高頻震動比 5012b 的稍微大一些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理解的沒錯

MA731 和 MA732 一樣,都可以設置 Filter Windows,MA730 不行

就振动来说,应该是ma730更好吧。
我觉得还是5012最爽,刚好接了个案子准备用它。
感觉mosfet和驱动不好买,而且那个stm32g031要配个3相互补带死区并且触发adc采样3路电压带中断的初始化没有固件库不好搞耶,大神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Q:
就振动来说,应该是ma730更好吧。
我觉得还是5012最爽,刚好接了个案子做微型交流伺服,准备用它。FOC直 ...

我之前也是用5012,看到DUKELEC大神的MA732瞄瞄规格书后请教一下,看来还是老实用5012算了。
G0没用过,但G4系列对FOC极度友好,CORDIC硬件加速,5个高速AD可以并行触发,还有内置PGA高速轨至轨运放,内置高速比较器,爽的不要不要,如果还带栅极驱动器就更妙了,哈哈。
另外不要用HAL这个烂裤,直接初始化寄存器也就几十行代码的事。用CH4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来触发ADC就好了(以为着还可以调整电流采样位置),ADC配置采样序列然后DMA,在DMA中断内运行FOC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的沒錯

MA731 和 MA732 一樣,都可以設置 Filter Windows,MA730 不行

我打样PCB测试过MA730,只要电源去耦做好,控制好纹波,旁边没有大电流走线,静态很棒,可以做到15bit无跳动,可惜延迟太大,做FOC转速一高效果不好,像MIT那样转速不高倒是可以(MIT也是用的MA730)。突然想起大神用MA732做FOC能做的欢快,下规格书看看,果然是有不同地方,故此请教大神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就振动来说,应该是ma730更好吧。
我觉得还是5012最爽,刚好接了个案子做微型交流伺服,准备用它。FOC直 ...

ma730 鎖不住電機,停止旋轉的時候容易震盪,產生比較大的抖動(不同的 pid 參數,要麼鎖不緊,要麼自激抖動,始終會有問題)
ma731/732 則不會有問題

我的 foc 用的都是 g431,不是 g031

g431 有兩個 adc 控制器,可以同時採集兩路 adc
g031 的話,只能排隊採樣了

我的 foc 用的都是 DRV8323RS、DRV8353RS、MP6543H,mcu 只用輸出 3 路中間對齊的 pwm,而不用 6 路,死區驅動芯片自己搞定
我用 stm32cubemx 生成 makefile 工程,make 一下就生成 hex 文件,很方便

stm32cubemx 用的是最新版,linux 系統早在十幾年前就普及 64 位了,64 位可以完美兼容 32 位軟件,反之則不行,所以沒有理由用 32 位系統
用 32 位 linux 的人,基本上都是長期用 32 位 windows 系統的 linux 新用戶

stm32cubemx 生成的代碼也不用擔心效率問題,譬如在中斷函數裏面,我可以直接修改寄存器(或者調用底層的接口,或者把 hal 接口裏面用不到的東西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之前也是用5012,看到DUKELEC大神的MA732瞄瞄规格书后请教一下,看来还是老实用5012算了。
G0没用过, ...

我還是喜歡 stm32cubemx 直接生成 makefile 工程,比較方便
CORDIC 我還沒用,因爲已經夠快了

我用的 stm32g431cbu6 只有 2 路 ADC 並行採樣,不過也夠了(電機的 3 路 ADC 可以任意並行採樣其中的兩路,另一路不需要採樣,其它 adc 則在空閒的時候採樣)

我用 timer1 輸出 pwm,timer1 的 channel 5 用來觸發 adc 採樣,timer1 的 channel4 用來觸發 spi 讀取 ma731 的數據
adc 不用 dma,在 adc 採樣完成的中斷裏面運行 foc,adc 採樣完成的時候,ma731 的數據也剛好完成讀取
觸發 adc 採樣的時間和觸發 spi 讀 ma731 的時間,可以各自微調

timer1 的 CC4 dma 啓動 spi,spi 用 rx dma 把編碼器數據搬運到內存,不用 cpu 參與

5012 除了 spi 通訊不能 dma 搬運數據,再者是它的體積太大,有些場合放不下,5012 的通訊速率也比 ma72x 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ma730 鎖不住電機,停止旋轉的時候容易震盪,產生比較大的抖動(不同的 pid 參數,要麼鎖不緊,要麼自激 ...

大佬,G4不是很贵的吗?虽然速度快很爽,但也要考虑成本吧。TI的DRV系列现在涨到飞起,怎么做量产产品呢?

一直以来就很头疼单片机的初始化,但还是不想用CUBEMX,还是觉得寄存器直接配置好,工具越简单越好。
我还是想尝试用G031之类的来做。

楼主(2021-12-27):
最新視頻,接近 3000 rpm,電流 36A @ 53V,滿電應該可以超過 2000W,雖然離設計的 5000W 還有不少差距,本來這周試飛,但天氣不好,要再等幾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L41157Mz

上次的 UV 膠固定散熱器不行,溫度高會變軟,後來用了一大塊散熱器(手動 CNC 切割掉干涉的部分),同時覆蓋驅動芯片和 MOS 管,然後用高溫膠布扯住固定:

電池自己設計了一個可以空中快速拋棄的結構,電池往左或者往右滑動一點點,就會和連桿一起脫落,默認有兩個插銷防止滑動,遇到緊急事件,可以用繩子拔掉插銷:

上一個板子老是燒 MOS 和驅動芯片,改了一版,只燒了一次驅動芯片,優化代碼之後,目前還堅挺:

驅動芯片的功率地和模擬地分開,優化了 adc 信號的走線,採樣電阻也由 0.5mR 改爲 1mR

3 路 adc 自動切換(同時採樣 2 路),可以實現 pwm 最大輸出

優化了 pwm 限制,一開始,判斷輸出的 pwm 超過最大值,就等比例縮小,這是有問題的,從交流電的角度看,電壓被切削頂部,其實是在突變的
所以要限制 i_alpha 和 i_beta 組成的向量的大小,超過則等比例縮小

電流環的目標 iq 做了一個漸變跟隨 用戶設置值,防止衝擊過大
如果檢測到 pwm 超限,則停止跟隨,並且適當降低

drv8353 芯片,默認檢測到錯誤,只關閉出錯的那一路 half-bridge, 這個做法十分危險,要改爲出錯時 3 路 half-bridge 都關閉

mos 芯片由 irf7769l1 改爲 irf7759l2 後,因爲 Qgd 變小,干擾增加,編碼器貌似受到過干擾,所以改小 drv8353 的驅動電流(700mA/1400mA),爲了保險,加大死區時間(400nS)
同時,改短編碼器導線,增加屏蔽層 (編碼器的數值本身還有一層軟件抗干擾做保護)

adc 的 offset 之前是動態更新(參考 st 的代碼,被坑了),會受到動平衡等因素的影響,容易偏移,改回最早的啓動時計算一次 offset

网友R:
请问楼主在哪里报班学的滑翔伞呢,拿完ab证花费多少?

楼主:
新年第一天,動力首飛失敗

功率小了,滿電是 58V 38A,功率 2200W,風扇和電壓都小了

平地起飛不了,沖下一個小坡不慎跌倒,人沒受傷

打算開始設計第二個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在哪里报班学的滑翔伞呢,拿完ab证花费多少?

我在惠州大鵬俱樂部学的,我只有 A 證,一萬塊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第一天,動力首飛失敗

功率小了,滿電是 58V 38A,功率 2200W,風扇和電壓都小了

楼主注意安全啊……这管都砍开了……

网友S:
不支持这种玩,我认为人到了岁数就知道了责任。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但不能出圈,你的身体健康是你的也是你老婆孩子的更是你父母的。在年轻的时候我有幸整天折腾上天的东西,别的不说你装配的时候有一点残留物都是重大的事故,足够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网友Q:
安全第一,做赚钱的事最重要。
一般植保机的一个电机的驱动功率都远超楼主的控制器。6颗mos不够的。
话说楼主现在全力量产贴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支持这种玩,我认为人到了岁数就知道了责任。年轻的时候可以任性但不能出圈,你的身体健康是你的也是你老 ...

這不是一直沒女朋友嘛,等有女朋友就改玩女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安全第一,做赚钱的事最重要。
一般植保机的一个电机的驱动功率都远超楼主的控制器。6颗mos不够的。
话说楼 ...

是的,打算接下來先把貼片機搞完

网友:
前两天刷油管就看到有位大哥驾动力滑翔伞上17500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当然可以!

就两个开源项目一起上?

vip++可以申请报销吗?

网友(2022-06-25):
飛行傘線高空中突斷裂 墜地爆炸男慘成焦屍

巴西一名男子21日從事動力飛行傘活動時,傘線在空中突然斷裂,男子瞬間失速垂直墜落,墜地時的衝擊讓油箱爆炸起火,男子當場被燒成焦屍。專業飛行傘教練認為斷裂原因疑是風箏線上被塗了加工物,當地青少年流行加工風箏線,先割斷對方風箏線者獲勝,儘管「鬥風箏」屬於非法行為,但每年還是都會造成死亡事故。

伞绳如何防止割断或者自救?

网友:
担心楼主的安全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