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一款PLC可以用伺服电机从轴带从轴的功能

楼主(2021-07-27):
手上的PLC与伺服都是信捷的.
采用X-NET总线控制,
但目前只能是一主多从方式控制.不能够从轴下面再带一个从轴.
有尝试过从轴再带从轴,结果就是从轴下面的从轴不能实时的切换方向,切换方向后的结果是从轴的从轴停止运行了.
由于对其它的PLC不熟,所以在此向各位讨教.究竟有没有这样功能的PLC?

网友A:
什么工况需要这样的操作呢,为什么不是一主控多从站的设计呢,如果从轴跟随主轴运动,直接把主轴的编码器信号在逻辑上作为编码器轴控制从轴运动。欧系的PLC,例如倍福带运动功能的PLC,西门子S1200,支持plcopen的标准的运动控制的plc都有编码器轴的概念。

网友B:
需要带运动控制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况需要这样的操作呢,为什么不是一主控多从站的设计呢,如果从轴跟随主轴运动,直接把主轴的编码器信 ...

感谢回复.

下面是主从关系结构:

A轴(主) ---------> B轴(从)
     |                                 |
    V                                V
A排线从轴            B排线从轴

A轴(主) ---------> B轴(从)
     |              \___________
     |                                |
    V                               V
A排线从轴            B排线从轴

有这种设计的想法全是因为B排线从轴.
B轴转速比 = A轴转速 * PID
A排与A轴的转速比是固定的0.6.
B排与B轴的转速比是固定的0.6.
如果全是A轴的从轴,那么B排线的转速比例 = 0.6 * B轴转速比;就是不想有太多的运算.有运算就会有误差.事实证明是有误差.
如果可以B排直接邦定于B轴,就可以只计算B轴的转速比就行了.

楼主:
目前就是一主多从方式,排线电机是需要来回往复运动的.如果采用了从轴邦定从轴时,B排在换向时就停止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带运动控制模块吧

老实说对PLC也不是很熟.此问题也跟信捷反映过,他们只说不能从轴邦定从轴.也没说这个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2023-05-16):
B排=A轴转速 * PID*0.6?

网友:
A轴速度由PLC给的吗?

网友:
PLC按照A轴数据*PID*0.6再给B排不行?

网友:
最近也是有几个类似的项目。

用Plc 干这种活不合适。除非直接计算好主从的脉冲独立输出。

更不好的是用总线伺服。
因为伺服本身速度会随负载有波动,更别说总线式的,实时性更不够。

我是用了类似fpga,
在主轴上外挂编码器(我的项目这样干更准)当输入信号,经fpga计算后输出脉冲给从轴
变化是一个可调倍率(比如,快1%, 慢 2%)这样。

工控场合有专用的类似控制器,叫“同步控制器”.
比如这家的
http://www.xmmct.com/productsinf ... d=191&parid=105
这款是 主轴外挂编码器,输出模拟电压给从轴(从轴是变频器)

NND,写完才发现是21年的问题。。。。。。。。。。。。。。

网友:
楼主选一款EtherCat总线的控制器吧,这些根本不是问题,轴间减速比固定的话一个齿轮同步指令就解决了

网友:
直接齿轮减速0.6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