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产品打触摸按键过不了,求指导

楼主(2021-07-27):
如图所示,鄙人最近的一个产品,用的触摸芯片加弹簧的形式,隔着面板,打弹簧位置,设备黑屏关机。用的触摸芯片是BS814A。空气放电15KV.
有没有ESD整改专家,支支招

网友:
在触摸按键上空气放电15kv,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呀。

网友:
ESD的标准里,空气放电+-15KV是无硬件损坏就算PASS了吧?

网友A:
你们产品是要过什么标准?没听说+-15KV放电完还要设备不能有反应的

楼主:
这个是手持式医疗设备,得满足打静电时,机器能正常恢复工作,不能手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产品是要过什么标准?没听说+-15KV放电完还要设备不能有反应的

YY0505,医疗器械的EMC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手持式医疗设备,得满足打静电时,机器能正常恢复工作,不能手动开机。。 ...

那是+-8Kv

楼主:
国内标准是8KV,CE认证是15kv啊。不用纠结电平问题。

网友:
不能堵 就沿路径加TVS,   改变走线,不行就加隔离

网友:
基本就是   1, 封堵 不让静电窜到机壳内(塑胶件缝隙)2,在关键信号加 tvs   3,壳内加喷漆连接gnd 让漏进来的静电到地上去

楼主:
我用铜箔附在面板内侧,同时接地,还是关机。。。

网友B:
磁珠+ESD管,8KV接触+16KV空气连续放电10次都没有问题的
MCU电源也要加ESD

网友C:
换一个型号814c即可,输入串1k,灵敏度不要太高,一定要触碰到面板。面板一定要绝缘并没有缝隙进入电到pcb 板就可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ESD管,8KV接触+16KV空气连续放电10次都没有问题的
MCU电源也要加ESD

了解了,我触摸芯片输入串联电阻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型号814c即可,输入串1k,灵敏度不要太高,一定要触碰到面板。面板一定要绝缘并没有缝隙进入电到pcb  ...

在理,我就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