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x 和 KINTEX 之间用GTP,GTX跑相同参数的发送接收例程无法通讯

楼主(2021-07-27):
如题, 很奇怪的, 发送和接收都是 SDI 的电路,  GTX  GTP里面也设置的 3G-SDI  (HD-SDI)也试过,  现在在 transceiver wizard里 两边设置了相同的参数,并且同时右键打开官方的发送接收例程,  实际跑下来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这方面调试经验的大牛吗? 两块板子相互独立 ,高速接口晶振相同,  板子一个是ARTIX  7 一个是KINTEX 7

没有这么高频率的示波器,现在都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测试了

网友A:
交叉实验啊。自收发,a给k,k给a

网友B:
借个示波器没多少钱,赶快去找人帮忙

网友C:
没反应是什么意思,没收到数据还是收到错误数据。直接看接收端串并转换后的数据,有没有sdi协议里的sof等同步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实验啊。自收发,a给k,k给a

同一个板子只有发,或者只有收,自发自收可以内部连线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反应是什么意思,没收到数据还是收到错误数据。直接看接收端串并转换后的数据,有没有sdi协议里的sof等同 ...

没有加sdi协议,只是单纯用了它的信道,参考代码是一边发送,另一边检验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个示波器没多少钱,赶快去找人帮忙

设计的是6 G的速率,现在降速3G在调试, 这个频率的示波器,少说也要宝马4系的价格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一个板子只有发,或者只有收,自发自收可以内部连线测试吗?

可以自回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回环

自回环是内部wire直连吗?我明天试试

我有点怀疑没走标准sdi协议,硬件电路把数据给咔嚓了,硬件电路里有电缆驱动电路,和时钟恢复电路,都是标准sdi芯片,但是两颗芯片手册全羊找不到,代理商那也要不到,xilinx参考电路上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回环是内部wire直连吗?我明天试试

我有点怀疑没走标准sdi协议,硬件电路把数据给咔嚓了,硬件电路里 ...

自回环可以理解为内部wire直连

没走标准协议应该不要紧,sdi driver、sdi retimer并不会检测SDI协议,只要速率和标准SDI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回环可以理解为内部wire直连

没走标准协议应该不要紧,sdi driver、sdi retimer并不会检测SDI协议,只 ...

刚试了下   直接 assign  RX=TX  不能综合

我查了下资料 把  assign  gt0_loopback_i                       =  3'b010;  应该是内部近端回环
直接 Transceivers Wizard 里面设置好参数, 自动生成一个收发的验证工程,并且把 回环设置成上面的 3'b010

PS 刚刚又测试了下  回环成功了
是GTX的CLK 信号线管脚定义错了,但是看了以前的 工程 这个信号线是接对的, 一步一步查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   直接 assign  RX=TX  不能综合

我查了下资料 把  assign  gt0_loopback_i                   ...

GTX这种高速串行接口不能直接assign
要像你现在这种方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X这种高速串行接口不能直接assign
要像你现在这种方法才行

是的  我现在相同的方式   KINTEX 下 回环成功   ARTIX下失败  ,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X这种高速串行接口不能直接assign
要像你现在这种方法才行

GTX  loopback   有20%概率  失败  ,郁闷了, 换了晶振问题依旧
还要查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