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按钮的EMC 静电浪涌群脉冲不通过,请问如何改进

楼主(2021-07-27):
我有一款按钮,感应的,但是因为体积小,保护电路无法放很多,导致现在EMC 静电 浪涌,群脉冲一直过不去,

如图上端口,用个光耦来控制输出,

但浪涌、群脉冲时  该端口会短接 相当于按钮误触发,,过不了。。请问如何才能过EMC。。

有大神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可以直接联系我。必重谢。

电源部分

网友:
“EMC问题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这些测试,都是要加料的,你说空间有限制,那没人能帮到你。

网友A:
推荐赛盛的emc教程,里面有很多对策的例子,对新生会有很多启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赛盛的emc教程,里面有很多对策的例子,对新生会有很多启发

厚着脸皮问一下:有资源没~~

网友:
GND 刮开 接外壳

网友C:
浪涌和快速脉冲需要在整机电源上加共模电感等件,静电需要在按键出加保护。

楼主:
嗯 加了RC 接大地,但对浪涌群脉冲 没有太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浪涌和快速脉冲需要在整机电源上加共模电感等件,静电需要在按键出加保护。 ...

加了一个 10uh的共模,但群脉冲依然 sw+ sw- 依然有瞬间短接的误触情况出现

网友:
pcb 和 结构能发上来看一下嘛 SW1 SW2 加对地的TVS 有效果吗

网友:
为何不选常闭按钮?按了打开

网友:
浪涌群脉冲不要用TVS,改成适合的压敏电阻、静电 电源正、负(以及端口)对大地分别并高压电容

网友:
不知道是led端有影响,还是输出mos端影响,换松下photo mos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加了RC 接大地,但对浪涌群脉冲 没有太大改善

你好像没懂我意思,     如果你前端是隔离变压器耦合的,  那GND直接刮开用固定螺丝 直接和外壳连接, 不要走线
另一个 板子上所有的排线扣磁环

网友D:
按键输入端加磁珠也可以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输入端加磁珠也可以改善

磁珠体积也不大,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赛盛的emc教程,里面有很多对策的例子,对新生会有很多启发

厚着脸皮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厚着脸皮问一下:有资源没~~

没有,我是单位花钱买的

网友:
用户自己加软件防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