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质疑懂车帝将碰撞测试车是冷却液换成了红色的导致电池着火

楼主(2021-07-27):
7月25日,比亚迪针对碰撞视频发布情况说明称,“视频中碰撞车辆的冷却液(红色,行业普遍使用,有导电性)与汉EV量产车的冷却液(紫色,比亚迪独有,不导电)完全不同,碰撞车辆被更换具有导电性的冷却液之后,车辆在剧烈碰撞后数天内冷却液渗漏,进而造成线路短路,并引发燃烧。”

同时,比亚迪官方还表示,从目前视频中的信息及后台相关数据初步研判,存在诸多疑点。比亚迪将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勘察及疑点排查。

昨日,懂车帝就节目争议进行回应称,节目不存在与车企的商业合作,碰撞车辆选择也不针对特定企业,每一期节目均保有从购车到测试完成的完整视频录像,并有权威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相关材料可以提交公证。

楼主:
汉EV是比亚迪的高端车,被黑得这么惨,比亚迪估计气疯了。

网友:
应该是没看说明书,改名吧,叫“不懂车帝”

要不,是故意的??

网友:
在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狗咬狗,又不花钱。

网友:
视频网站、知乎上基本可以屏蔽掉“xx帝”,“xx说车”的视频,要么胡说八道,要么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东西扯个5分钟

网友:
这些XX帝和一些公司销售一样,和客户瞎扯时,我们搞技术的都躲远远的,防止被突如其来的“技术术语”搞得不省人事。

网友:
就算如此,是否碰撞后不应洒水降温,否则可能导致短路起火??!!

网友A:
之前拿单体电池评测说特斯拉不安全的是不是就是懂车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拿单体电池评测说特斯拉不安全的是不是就是懂车帝?

果然是啊!

【特斯拉被黑得最惨的一次】Model Y、蔚来EC6大拆解对比:特斯拉电芯明显不如蔚来,连2.88万元的五菱宏光MINI EV都不如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1353

楼主:
比亚迪给出的原因是,因为懂车帝这边车辆中的冷却液被替换的原因导致起火,原厂冷却液是紫色的,不导电;非原厂是粉色的,导电。相当于把锅甩给了懂车帝的碰撞试验,懂车帝瞎换冷却液才会起火。但打脸的是,第二天,不少比亚迪车主发现自己车的电池冷却液就是粉色的,瞬间有种被 giegie 抛弃的感觉。

今天上午,比亚迪相关负责人又表示,不同批次冷却液颜色不同,但都是不导电的。这波操作把比亚迪车主和网友们都给尬住了。

说颜色区分导不导电的是你,说颜色和导不导电没关系的也是你。说实话,至于比亚迪那个冷却液的回应,我觉得有点甩锅的意思了。。。汉 EV 的冷却液分两个,一个是电机冷却液还有一个是电池冷却液。电池冷却液不导电,那电机冷却液也不导电吗?

网友B:
我比较纳闷的是,为什么碰撞两天后才着火?如果是电池受损,不是应该当时就着火吗?请懂行的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就算被偷换了,本来应该是紫色不导电的。是不是说 下雨天就不能出车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纳闷的是,为什么碰撞两天后才着火?如果是电池受损,不是应该当时就着火吗?请懂行的帮忙分析分析 ...

比亚迪的解释是:碰撞车辆被更换具有导电性的冷却液之后,车辆在剧烈碰撞后数天内冷却液渗漏,进而造成线路短路,并引发燃烧。

我倒认为这是懂车帝故意制造的燃烧,以丑化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网友C:
这种我觉得评测机构,夸大,片面,断章取义评测有可能,直接做手脚去黑,还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觉得评测机构,夸大,片面,断章取义评测有可能,直接做手脚去黑,还是不太可能的 ...

收了黑钱,就很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