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电穿过物质后会失真吗?

楼主(2021-07-27):
2.4G无线电穿过铁皮是信号被屏蔽而已,还是会进一步失真?

网友:
失真是必然的, 不过失多少就不知道
(以上是正确的废话)

网友A:
2.4G属于数字信号,不怕失真的,麻烦的是干扰和快速运动中的多普勒效应,理论上穿过了单一金属物衰减是最大问题,失真不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属于数字信号,不怕失真的,麻烦的是干扰和快速运动中的多普勒效应,理论上穿过了单一金属物衰减是最大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属于数字信号,不怕失真的,麻烦的是干扰和快速运动中的多普勒效应,理论上穿过了单一金属物衰减是最大 ...

为什么1M的速率接收距离比62.5K的速率距离近呢?

网友:
同样功率,带宽越宽当然距离越近,你想象1个单位的发射能量,平均分布在62.5k的信道对比平均分布在1M带宽的信道,肯定1M信道能量密度低了呀,和水流一样的道理,一样的水量,分布在窄的河道水位就高,宽的河道水位就低

网友:
看是穿过了什么材料
无源互调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M的速率接收距离比62.5K的速率距离近呢?

香农定理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