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开关频率 ,mos管搭建H桥可以不用驱动芯片吗

楼主(2021-07-28):
通过mos管组成的H桥 控制电机 正转 或者反转  ,从网上看到都是用mos管专用驱动芯片驱动 H桥
现在有一个需求,控制电机正转或者反转 ,开关频率 大约 最快500ms切换一次 ,对于这么低的频率,可以不用驱动芯片吗?
如果可以,,能不能给一个电路呢

网友A:
但你的high-side端怎样驱动?搭个电路和用芯片区别不大了。其实这么慢速度,用继电器就行了。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兄弟,mos管损耗最大和最容易boom的区间就是开关区间,完全导通之后反而很少坏。所以开关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你的high-side端怎样驱动?搭个电路和用芯片区别不大了。其实这么慢速度,用继电器就行了。就是体积有点 ...

对  ,,我也是考虑继电器体积大

网友B:
你不说电压 和电流 不是耍流氓么?  电流小,高边用PMOS 就行了,要个毛线的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电压 和电流 不是耍流氓么?  电流小,高边用PMOS 就行了,要个毛线的自举。 ...

12v  电流6a

网友:
可以的,500ms,用门电路或者普通光耦都能驱动了,至于high side MOS  可以用电荷泵或者辅助电源,或者用P沟道MOS

网友(2024-01-17):
图找到了吗?我也要找一份这样的图纸,12-24V供电,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