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断电之后多久盘片会停止转动?

楼主(2021-07-28):
移动硬盘盒断电之后,可以马上把硬盘从硬盘盒中取出么?还是最好等几秒?
如果取出硬盘的时候,盘片还在转动,是不是可能会损伤硬盘?

机械硬盘断电之后多久盘片会停止转动?大家有这方面数据么

网友A:
看惯性。盘多直径大就停得慢,比如9碟充氦盘要花上半分钟左右完全停转。不过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关注,因为近15年以来的机械硬盘基本都有磁头停靠架,在盘片外面,跟盘片没有任何接触,而且快速电压检测和空气动力学保证了掉电时磁头会瞬间甩到停靠区。所以原则上可以水平/垂直移动。但是不建议沿x/y轴转动硬盘,受陀螺惯性影响,会对电机主轴造成很大的压力,可能会影响到主轴电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
有次断电后,马上从USB外围硬盘盒中拿出硬盘,感觉快要拿不住,硬盘差点被甩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惯性。盘多直径大就停得慢,比如9碟充氦盘要花上半分钟左右完全停转。不过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关注,因为 ...

要花上半分钟左右完全停转,这个数据怎么得到的

硬盘断电后基本没声音,没法通过声音判断盘片是否停止转动,
盘片是否停转靠手感和估计么

网友B:
耳朵贴上去听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磁头归位了,就是安全的,转几下的磨损忽略不计。

网友:
楼主是担心磁头碰到盘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耳朵贴上去听就知道了。

我是拿手摸,有一种切脉的B格

网友:
几秒钟吧,有个卡位装置,会把磁头卡到外侧区域

网友:
拆开一个机械硬盘看看  n多年前这样事情干过    镜面一般的金属面

网友C:
停不停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电脑里正常移除硬盘,只要是正常移除,那么磁头是归位的。这个时候拔掉就行。

网友D:
不如自己 DIY 个手动碟煞夹盘吧,估计不用 0.1 秒就可完全煞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如自己 DIY 个手动碟煞夹盘吧,估计不用 0.1 秒就可完全煞停了。

手动碟煞夹盘?还有这玩意?

网友:
硬盘正常断电的0.1s左右,磁头会回到停泊磁道,永磁铁会用很大的力量把摆臂固定住。
只要不碰撞、跌落,移动对硬盘不会有损伤的。
要小心的是盘片由于还在高速转动,会有陀螺效应,抽出磁盘时,不小心会脱手跌落,跌落后不管盘片是不是在旋转,都有很高几率损坏磁头。

最糟糕的是运行中的磁盘跌落,可能直接就刮坏磁道,产生永久性数据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动碟煞夹盘?还有这玩意?

40年前的硬盘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如自己 DIY 个手动碟煞夹盘吧,估计不用 0.1 秒就可完全煞停了。

主轴电机是无刷,只要加个负载电阻,就能快速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朵贴上去听就知道了。

硬盘断电后,1-2秒内听不到声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不停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电脑里正常移除硬盘,只要是正常移除,那么磁头是归位的。这个时候拔掉就行。 ...

怎么才算正常移除,有时候选择删除移动设备,为何一直弹窗显示该设备正在使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动碟煞夹盘?还有这玩意?

就是爱折腾搞怪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轴电机是无刷,只要加个负载电阻,就能快速刹车。

你说的那种比我说的这物理性碟煞夹盘煞停要慢上许多,但我说的这种又比电梯内的那物理性失速卡钳要来得慢更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啥时拿听诊器听一下

网友:
磁头回家了就不会损伤硬盘,但是盘提高转速会有陀螺效应,会阻碍改变姿态。完全停了再拿吧

网友:
从系统忙完了给出安全移除设备信息,到你拔掉USB线,到最后拿起硬盘,这个时间足够硬盘回归安全的「可移动」状态了。

并且,个人经验,就算偶尔着急,拿着硬盘,拔了数据线就走,五六年,一个月至少来一次,60~70次之后,依然完好~还是我最瞧不上眼的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朵贴上去听就知道了。

没声音了,马上可以把硬盘拿到手上么
还是最好等个10几20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