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觉测量方面的知识

楼主(2021-07-28):
公司的产品需在线测量长宽外形尺寸,产品不大在40mmX160mm范围内要求测量公差在+-0.05mm内,检测速度1s一次,设想是产品在运输带上缓慢移动当经过工业相机时将产品的外形尺寸拍下与设置的数据比较不在公差范围的输出一个信号,请问这想法可行吗?

网友:
这个是检测整个外形还是几个点?所有外形的话得三维重建吧

网友:
基恩士 咨询一下

网友A:
几乎肯定不可行。
长度160要求误差0.05,这是1/3200的精度了啊!
哪有这么精确的相机系统?
我很怀疑1/320都做不到。
光学镜头的畸变在百分之个位数都算很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乎肯定不可行。
长度160要求误差0.05,这是1/3200的精度了啊!
哪有这么精确的相机系统?

专业,你们是不是有抖音账户。

网友:
这个有产品的样子没?

网友:
试试 线阵相机

网友:
可以看下ccd线阵传感器

网友:
去 基恩士问问,他们搞这个很专业的

楼主:
楼上的解惑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
如果产品是平面的完全可行。

网友:
小问题,线阵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你们是不是有抖音账户。

是有的。由销售部门负责

网友C:
可行,这个以前就有人搞,用的是线阵。我曾经用这个东西来纠偏(就是纠正钢板的角度)都是近15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应该更厉害了

网友:
工业相机做不到。要选择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

网友:
没必要用一台相机实现,对分辨率和镜头要求太高
相机可以固定的话,其实用两台相机就能做到,做好标定难度低很多

网友D:
去一个工业展看看吧,现在做这方面设备的公司很多。 做出来的东西也很不错。
0.05的精度毫无压力。不过用的镜头是特殊的,叫什么超景深镜头,拍出来图片四周和中心基本不会变形。
基恩士的产品除了贵,确实不错。到我们公司来演示过,不光测尺寸。还可以配激光镜头,工件的孔深也可以检测。
建议不要自己搞了,花钱买一台设备集成到流水线中就好。大概10~15个W。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去一个工业展看看吧,现在做这方面设备的公司很多。 做出来的东西也很不错。
0.05的精度毫无压力。不过用的 ...

不只是景深,关键是对160的长度要求0.05精度,也就是1/3200精度,那么得多高的像素分辨率呢?至少得精度的5倍的分辨率吧,也就是16000像素。。。
上面有人说用两个相机配合工作倒是个办法,比如两个相机距离150固定好,然后一个照最左边5毫米,另一个照最右边5毫米,这样对分辨率要求就很低了。反正你只要尺寸,也就是要边缘,中间的没必要照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行,这个以前就有人搞,用的是线阵。我曾经用这个东西来纠偏(就是纠正钢板的角度)都是近15年前的事情了 ...

线阵CCD有一排2万像素的吗?
普通的面阵传感器比如2400万也就是4千乘6千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景深,关键是对160的长度要求0.05精度,也就是1/3200精度,那么得多高的像素分辨率呢?至少得精度 ...

实际的设备我今年在深圳工业展看了国内差不多有十来家在做。
有的厂家是利用3轴平台在做的。测量时镜头一直在移动。 有的不用。
基恩士也到我们厂实际演示过测轴的外径。精度要求是0.005。
而且它不是说一次测一根,你只要设定好被测物形状,然后要测的尺寸。
然后可以直接抓一把扔到镜头下,它能自动找出所有的被测物体,测出尺寸。并显示结果。非常方便。
边缘越清晰的物体测得越准。轴相对要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的设备我今年在深圳工业展看了国内差不多有十来家在做。
有的厂家是利用3轴平台在做的。测量时镜头一 ...

只说绝对精度没意义,光学放大是很容易的事情,用显微镜接摄像头测到微米级别完全没压力。你要说对多大的长度测到多少精度才有意义。或者直接说测到多少相对精度也行。
比如,叫你测个16mm粗的轴,精度做到0.005,那么相对精度就是我上面算的1/3200了。我不信只用一个相机直接照相就能得到这个精度。
用镜头加三轴平台也是个办法,镜头只负责照小范围,大范围移动靠三轴平台。相当于镜头是游标卡尺的那个游标

网友:
现在视觉系统做到1:1000精度不是什么问题,1:2000也有不少了。相机还好说,4000w像素的很多,
镜头必须讲究一点,最起码得是双远心的,光源布置也是要特别注意的,最麻烦的是要做好标定,
精度基本都得靠标定来达到。另外如果只是测量几个尺寸点的话,建议用激光干涉仪。

网友:
大幅面我们现在都是用线阵做的。
服装行业裁床  14米幅面  0.25mm(0.01英寸)精度 。
分辨率可以用亚像素提升  对精度提升不大。

上面有说用3D相机的  其实3D相机的XY精度我们最近一年调试没有特别好的提升 (追求Z精度)

我建议还是使用面阵相机  如果精度达不到 可以使用双相机图像拼接。

打算直接用单相机拍的话  你可以发我几张照片(1300万或以上)没有的话我可以借你一台。
打印一张网格纸  同样角度下也拍几张  用于镜头畸变标定。
我用我们SDK搭一个测试环境 0.05mm应该压力不大。

另外 Z向变化大么? 如果大的话 还需要做高度高度测量。

1秒是生产节拍还是识别可以接受的时间?

可以的话 建议使用激光位移传感器从侧面测量 可能会更方便。

网友:
你可以站内私信我个联系方式  最近测量项目搞了不少  经验上能帮尽量帮一下。

网友:
Mark,最近也在做测量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阵CCD有一排2万像素的吗?
普通的面阵传感器比如2400万也就是4千乘6千而已 ...

你用2 个啊,中间隔开,就是2000米,精度也可以做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2 个啊,中间隔开,就是2000米,精度也可以做高

这就等效于上面说的用两个相机呗。我也认为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等效于上面说的用两个相机呗。我也认为这样是可行的。

就是这么做的,,,不用认为

网友:
用2个相机做好标定  ,不用认为也行

网友:
可以的,深圳创科,你可以联系

网友:
在运输带上缓慢移动,打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能不能拍出很好边缘轮廓的照片才是这个的关键,不妨放张实物图给看下分析一下

网友:
线阵相机+线性光源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产品形态是啥样的(考虑对焦)。表面   镜面还是糙面。   能用线阵就别基恩士了 ,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