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隔离芯片的两边供电可以一边3.3V,另外一边5.5v吗?

楼主(2021-07-28):
我的主控是3.3v,485芯片是5v,隔离芯片用荣湃π122U31, 我看手册上有 3 V to 5.5 V level translation 是否说明隔离芯片两边供电可以不一致?一边3.3V,一边5V?大家有这样用过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好像我也是这么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好像我也是这么用的吧

谢谢啊,我看了其他厂家的隔离器芯片,也都有类似的语句.你这样用,我也放心了

网友:
荣湃的没这么用过,另外一个芯片是这么用可以的,单片机侧是3,3V,另一侧是5V

网友:
我用adum1201+max13487,一侧3.3V,一侧5V。
后来要求成本下降,STM32直接接MAX13487。

网友B:
川土微的用过,10M那款,MCU那一端是3.3V,AB侧是5V,没有问题。隔离485,隔离的,两边当然符合规格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大家都这样用的,而且手册上也明确写了3 V to 5.5 V level translation。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C:
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问题

谢谢,今天就这样改板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川土微的用过,10M那款,MCU那一端是3.3V,AB侧是5V,没有问题。隔离485,隔离的,两边当然符合规格就行。 ...

兄弟,具体型号是什么?也准备搞485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具体型号是什么?也准备搞485隔离。

3088啦。只是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当串口设置为输入时,A,B相默认时低电平,所以这个地方要格外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88啦。只是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当串口设置为输入时,A,B相默认时低电平,所以这个地方要格外注意 ...

谢谢,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