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坛友设计了一个电容测试仪的原理图,哪位朋友有画原理图及仿真软件?

楼主(2021-07-28):
帮坛友设计了一个电容测试仪控制板的原理图,哪位朋友有好用的画原理图及仿真软件?可否提供一下,先谢啦

网友A:
https://www.kicad.org/

楼主:
需要先用仿真软件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kicad.org/

谢谢,先下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us

在哪里下?有打包好的网盘下载软件么

网友C:
需要放大器的 Spice 模型文件,那些关键元器件的 Spice 模型文件也是需要的。

按照我的使用经验,最好拆成几个部分分段模拟,不然收敛方面很容易导致仿真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放大器的 Spice 模型文件,那些关键元器件的 Spice 模型文件也是需要的。

按照我的使用经验,最好拆成 ...

难怪那位坛友怎么折腾都仿真不出来,玩这个还是要经验的

网友:
直接画板实物验证吧,仿真多浪费时间,还不一定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那位坛友怎么折腾都仿真不出来,玩这个还是要经验的

硬件仿真离不开这个利器   :NI_Circuit_Design_Suite_12_0_Education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jijOdOa1Hu0QpCx9eZi6Q
提取码:wis8

网友D:
原理图吧   99se  最经典最容易上手  的玩意  肯定少不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cjcLmnoOFA8xiRD6d3fIg
提取码:c5j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吧   99se  最经典最容易上手  的玩意  肯定少不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cjcLmnoOFA8x ...

谢谢,先下载看看

网友:
模拟电路的仿真用Multisim还可以,就是10楼那个。

网友E:
cadence的模型最全,但是安装麻烦。楼主直接去TI官网下个TINA-TI就行,还自带中文的。

这个收敛性比multisim这种偏教学的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adence的模型最全,但是安装麻烦。楼主直接去TI官网下个TINA-TI就行,还自带中文的。

这个收敛性比multis ...

https://www.ti.com.cn/tool/cn/TINA-TI     这里有你提供的软件下载
请问  包含的元器件种类多吗  是不是仅仅是TI的器件在自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ti.com.cn/tool/cn/TINA-TI     这里有你提供的软件下载
请问  包含的元器件种类多吗  是不 ...

够用就行了,适合的才是最好的。TINA和LTspice是最容易上手的,模型也准确,出的图也好看。器件少一点无关紧要,楼主这个项目肯定是够用了。

multisim这么多年了,还是连BODE图都做不好,尽量别用了。

要一步到位的话就Cadence的pspice了,半导体厂商给的默认仿真模型都是给Cadence用的。该有的功能都有,我平时也用这个。问题是太繁琐了,仿真规则要自己设,显示的曲线要自己选,公式要自己写,曲线上定点还要用公式。而且还没汉化,很多参数你没正儿八经学过电路分析,根本就搞不懂。模型倒是所有软件里面最多的,但是大部分人用这个就是自讨苦吃。

所以肯定给楼主推荐TINA-TI啊,画板子就用protel。

网友:
不行用protel既画图又仿真,之前看过一篇电容测试仪专利: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 ... &site=xueshu_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ti.com.cn/tool/cn/TINA-TI     这里有你提供的软件下载
请问  包含的元器件种类多吗  是不 ...

没有账号,可以帮我下载下来吗?先谢啦

楼主:
奇怪了,官网注册账号下载 并获得序列号,安装后到末尾报错,丢失dll文件,不能启动,连续下载安装两次都不成功

网友D:
模拟电路的仿真用Multisim  上手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路的仿真用Multisim  上手快

只能玩简单的,我这个电路这个软件也仿真不出来

楼主:
老是卡死走进度条,你能帮我试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是卡死走进度条,你能帮我试试吗?

收敛出问题了,你不能仿真这么大的图纸,电脑的数据表达能力达不到能描述出现实中的无限可能性 ...

可以拆成几个部分,对每个部分进行单独的仿真,然后根据前一个子电路的结果模拟出对下一个子电路的输入条件。

网友D:
楼上正解    化整为零   这么多万用表放进去 不要钱啊  都是福禄克高精度的呢
电阻选择数字模型

网友F:
https://www.circuitlab.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circuitlab.com/

主页能打开下载页面就卡死刷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化整为零   这么多万用表放进去 不要钱啊  都是福禄克高精度的呢{:titter ...

这软件太垃圾,老报错,过不了,帮软件一级一级的查,竟然问题太多,现在直接放弃这个软件了,一目了然的信号流程软件竟然直接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circuitlab.com/

有下载好的么?主页跳转就刷新不出来了“墙的缘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下载好的么?主页跳转就刷新不出来了“墙的缘故”

那个是在线仿真器,只能在网页上运行,需要走点特殊渠道 ... 不能直接访问。

兄弟说的那个垃圾可是业界顶尖的几个仿真软件之一了 ...

仿真运算的中间以及结果数据量是非常巨大的,兄弟可能想象不出有多大,PC 的那点可怜的运算能力远远达不到对真实世界的完全模拟。

下面是我工作中的一份图纸参考,兄弟在上面放出的那份图纸,按照我的习惯,起码要分成五六份子电路图来分级仿真。

PS:  注意第 2 项,它是一份完整的电路图,在下面这个仿真图纸页中用一个子电路框的形式引入的,它是另一张电路原理图,但属于公司的机密资料,不能公示。

网友:
lz  砸门看你维修很难的事情 你轻而易举就解决啦   这叫    术业有专攻
表轻易说 软件垃圾    业内大名鼎鼎的仿真软件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载好的么?主页跳转就刷新不出来了“墙的缘故”

在线的,服务器的运算能力更强吧,也不用自己建环境可能也方便点,之前用来做滤波器的频率响应仿真,感觉还不错,当然,需要科学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在线仿真器,只能在网页上运行,需要走点特殊渠道 ... 不能直接访问。

兄弟说的那个垃圾可是业界 ...

这是一个0-150V,0-6安线性可调电源,兼电子负载,你能仿真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0-150V,0-6安线性可调电源,兼电子负载,你能仿真出来吗

兄弟,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测试过程中要调校数据的 ……

否则画个图仿真都就轻易搞定了,高端仪表还卖给谁去?

硬件设计也太不值钱了!

楼主:
最近都是免费给一些坛友设计电路图的,搞硬件是不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是免费给一些坛友设计电路图的,搞硬件是不值钱

不是折磨说
把自己的元素添加进去   保证量产不会因为电路出现问题
这个就需要功力啦

网友:
LTspic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PzB-baaX8ZW4Cpv5JTKMg
提取码:5nsl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是免费给一些坛友设计电路图的,搞硬件是不值钱

兄弟,仿真是这么做的:

1、将你的完整电路按照输入和输出的顺序,并且拥有一个独立完整的子功能来拆分。因为只有你自己才清楚设计意图,别人揣摩很难深入理解;

2、从第一级子电路开始输入工作条件,包括工作电源、输入信号,然后在它的输出端上对地串入下一级输入端的假负载,假负载尽量做得贴近真实情况,包括电容、电阻等等元素,这样第一级的输出才能真实有效;

3、将第一级的输出数据和形态记录下来,然后利用 Spice 的信号源元件模仿这些数据和形态 做成第二级的输入信号,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多种信号源串入输出电阻来组合成复杂信号源;

4、按照第一级电路的测试方法再次测试和记录,并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级的子电路完成,得到你想要的最终结果;

5、如果在测试的中途发生了错误和结果异常的情况,就要按照此流程再次梳理并从头再来。

所以,兄弟应该明白了别人要仿真你的电路有多么困难了吧?

PS:

这和自己写程序然后调试除 bug 是一样的,写软件的兄弟应该能体会到是个啥情况:别人写完了程序,然后由你去找 bug 并且改代码让程序跑起来是多么的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是免费给一些坛友设计电路图的,搞硬件是不值钱

软件吃青春饭,硬件适合养老。我是纯硬件,可干到70岁

网友(2021-08-27):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是免费给一些坛友设计电路图的,搞硬件是不值钱

你可能局限于你的范围。
没什么是一定值钱
免费是你的权力,但是收费也是别人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