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双向高速光耦

楼主(2021-07-28):
如图, TLP184 ,输入端是双向的,可惜速度不够,有高速光耦,且输入是双向的吗

网友:
啥特殊应用  用特殊器件 成本会高很多   电路优化下来用普通的吧  今后  生产采购够好吧

网友A:
普通高速光耦前面加个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高速光耦前面加个桥?

正解,四个二极管搞定。

网友:
两个BAV99,再加个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四个二极管搞定。

二极管开关速度和压降要考虑。选型合适的话,应该可以。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网友:
没有更高速率的么?应该有啊

网友:
PLC的高速X输入点用4个二极管,这是可靠且实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