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基于TKM32F499做一款掌机,有没有搞头?

楼主(2021-07-28):
感觉现在网上各种掌机挺火的,但是价格便宜的,好像也就只能玩FC,固定的一些游戏。

TKM32F499 感觉有潜力把性价比做到极高。跑个FC , GBC 模拟器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大家觉得有没有搞头?

网友:
但是比f1c贵呀

网友:
几百块钱的掌机里面都是1G主频以上的ARM了,跑cps1, neogeo问题不大。TKM32F499做个只能玩FC的掌机,打算卖多少钱,100?

网友:
楼主没考察市场吗?这样的掌机做出来没市场的。

网友A:
现在这个芯片也涨价了,售价35。而且LTDC接口的屏,刷屏速度比SRAM的还是要慢不少。
我用407的FSMC刷单色800*480分辨率,一屏25ms左右。用这个芯片刷单色要50ms左右,慢了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芯片也涨价了,售价35。而且LTDC接口的屏,刷屏速度比SRAM的还是要慢不少。
我用407的FSMC刷单色80 ...

确实吃力,我用TK499驱动他们自家的RGB 800*480,急死人了。

网友:
全志的V3s,再适合不过了

网友:
全志IC是好,但缺资料哦

网友:
swm32s,没人推这个吗?

网友:
用能跑操作系统的soc啊,v3s f1c100s能玩的游戏多多了。

网友B:
什么叫搞头?你想干嘛?
想搞出来,然后卖板子或者方案挣点钱吗?个人感觉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搞头?你想干嘛?
想搞出来,然后卖板子或者方案挣点钱吗?个人感觉不可能。 ...

是,最近总想着搞点啥挣钱的。

网友:
不用想,什么芯片都玩不过几块钱的ESP32做游戏机,专门的游戏机还有更便宜的芯片

网友:
如果说搞一下还是行的,我们这个与ST的生态链比较相似,这里用的编程技术你可以放之四海而通用。你要说比芯片看谁最便宜,都没有最便宜的说法,得了便宜,又有另一样东西限制。确实全志的安卓系列,功能最强,关键价格也不贵,但是编程也不是普通单片机的编法,最麻烦的是,外面要加一个PMU(电源管理芯片,一堆电感)。你以后想用同样的编程技术经验做一些小东西,就不太方便了。f1c是一个专用的的唱戏机芯片,外设与ST这个生态链很不同,又是ARM9内核,以后这个系列内核会很少用,你现在做的东西以后移植到其它芯片很费劲,或者估计你都不想移植了。

网友: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芯片也涨价了,售价35。而且LTDC接口的屏,刷屏速度比SRAM的还是要慢不少。
我用407的FSMC刷单色80 ...

       可以用最新出的100脚封装,价格目前仍然是二十多块。内部晶圆是一样的,只不过把无用的NC引脚去掉,合并重复的部分电源线。现在的确什么材料都涨价,我们的价格也只能上涨少少,涨幅是较低的了。
       407的FSMC刷单色800*480应该是比不过TK499芯片。TK499的TK80接口刷纯色是可以自动刷的,不知道这个功能你有没有用上。这里有一个帖子速度测试,这个分辨率都高于60帧的,也就是说16.67ms一屏是至少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760-1-2.html
        另你可以查一下5寸屏的帖子,纯色速度能达75帧,并且是854*480的分辨率,工作在24位1600万色模式下,不是16位,是13.33ms刷一屏,是比407快近一倍的。这个刷纯色是专用IP来刷,不占用DMA资源,不占用CPU资源。

        LTDC的屏,TK499在大分辨率时的确不快,建议在480*800分辨率左右。在支持TK80的屏中,是比较合适用TK499来驱动的,但是ST的芯片在F429,176脚以上的芯片,用LTDC的优势(176脚以上可以外挂32位宽SRAM,及RGB888的屏,用起来才溜)就明显了,所以还是非常多人以为8080,MCU888接口的屏不如 LTDC接口、RGB888的屏。导致有的客户拿到了一个支持8080接口的MCU888屏,仍然死要弃用MCU888模式,切换到功耗又高,占资源又多的RGB888模式。其实,只有你单片机速度远高于屏的速度,有32位的RAM(容量至少与屏达到1:1,多少个缓冲n,RAM就要是n倍),支持DMA TO 2D或者GPU用RGB模式才灵活。一般的单片机,遇到有8080接口,应当优先用8080接口,因为上面带显存,又带了一个2D控制器,何乐而不为,舍近求远?
        在单片机选用上,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用恰到好处的单片机为好。

网友:
不如用树莓派做一个。

网友:
做掌机如果目标不是跑PS2还是不要做了,200块钱的开源掌机了解一下

网友:
现在好像缺货吧?

楼主:
花了两三天时间简单移植了一下,跑 infoNes 性能有瓶颈,跳1帧差不多可以。

网友(2021-09-17):
我25元买的FC掌机玩的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