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模拟量电压信号如何隔离?5%精度即可。

楼主(2021-07-29):
0-5v模拟量电压信号如何隔离?5%精度即可。  有啥简单的隔离方案?  就一路信号。

网友:
数字光纤+ PWM <-> 模拟电压 互转

网友A:
不差钱的话直接金升阳的采集型隔离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的话直接金升阳的采集型隔离模块。

如果量不太大,买个成品的隔离模块就是最便宜的做法了。
很多量小的人更差钱,更不该自己开发。哈哈。没量的东西,自己做一个亏一个,做多亏多。

网友C:
随便度了一下,以前用过这个电路,精度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不太大,买个成品的隔离模块就是最便宜的做法了。
很多量小的人更差钱,更不该自己开发。哈哈。没 ...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度了一下,以前用过这个电路,精度感觉还行

光耦型号 是?

网友:
用LE817都能做到2%。。。

网友C:
我是随便用的,就是常用的光耦就行,两个光耦补偿一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随便用的,就是常用的光耦就行,两个光耦补偿一下,效果还可以

普通的两个同型号光耦,之间的匹配度有那么好吗?
用同一个封装里面的双光耦应该更合适吧
但我刚才看了EL827的手册,里面也没写两个光耦之间的匹配度啊

网友D:
电流传输比CTR特关键   否则    大批量生产  时候  很要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流传输比CTR特关键   否则    大批量生产  时候  很要命

所以我说普通的光耦pdf我看过好几个了,没见里面有写CTR的匹配度啊
虽然5%要求不高,但谁知道你买到的每一批光耦的匹配度能差多少。。。。

网友:
AD->隔离->DA

网友:
带宽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普通的光耦pdf我看过好几个了,没见里面有写CTR的匹配度啊
虽然5%要求不高,但谁知道你买到的每 ...

手册有的啊,一般每个档次的CTR误差范围是一倍……

网友:
HCNR201,不差钱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手册有的啊,一般每个档次的CTR误差范围是一倍……

同一档次的光耦随便拿两个,误差1倍,这肯定不算数啊,差到这个份上还做什么啊
我在想同一个封装里面的双光耦,他们的CTR的匹配度应该会比随便拿两个要好不少吧,只是不知道具体能好到什么比例。我在pdf里面就是想找这种数据,但没找到。
估计只能老老实实用线性光耦了~

网友:
金升阳的模块,目前报价80啦,货期60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档次的光耦随便拿两个,误差1倍,这肯定不算数啊,差到这个份上还做什么啊
我在想同一个 ...

你只能当他是两个同档次的封装到一起。

PC827的手册写得更直白一些,直接跨两个档次,理论上两个光耦的CTR可以差2倍。

网友F:
有很多种方案都能实现:
1、隔离放大器如TI的AMC3330-Q1或者国产纳芯微的NSI1311;
2、采用PWM隔离方案,可以看一下上海客益电子的方案;
3、采用隔离模块如金升阳的TE6650CN等等。
不建议楼上基于光隔个方案,一是不容易匹配,二是时间长了光隔会老化性能变差。

网友:
楼上方案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两个同型号光耦,之间的匹配度有那么好吗?
用同一个封装里面的双光耦应该更合适吧
但我刚才看了EL ...

确实同一个封装里面的光耦一致性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同一个封装里面的光耦一致性会好一些

我不知道双光耦或者4光耦是怎么生产的
如果是跟双运放或者双晶体管之类的是在同一个硅片上做出两个相同的器件,当然可以相信他们的一致性会比较好
但是再想一想,光耦是要隔离的啊
怀疑很可能就是把两个单独的光耦的核心封装在一起而已。这两个光耦核心之间没任何关系,完全相当于两个单独的光耦~

专门的线性光耦是一个发光管加上两个匹配的接收管,明确告诉你了两个接收管是完全匹配的。这样才能互相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双光耦或者4光耦是怎么生产的
如果是跟双运放或者双晶体管之类的是在同一个硅片上做出两个相同的 ...

大神研究的确实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很多种方案都能实现:
1、隔离放大器如TI的AMC3330-Q1或者国产纳芯微的NSI1311;
2、采用PWM隔离方案,可 ...

谢谢推荐,蛮好,刚好需要~~~

网友:
带宽不高的话,我有低成本方案

网友G:
如果不要求贷款,EDN上这个电路,成本最低了,关键是自供电的隔离放大电路
https://www.edn.com/low-cost-iso ... trial-applications/

但这实验电路有几个缺点:
1.要用双电源,
2.输出还有一个2.5V的直流偏移,

我在构思改进这个电路
1.用TL494代替整个初级电路,TL494的输出管直接驱动变压器,其次因为TL494的运放3个引脚都引出(虽然输出端还接着一些东西),可以做成2.5V以内输出的理想整流电路。
2.变压器用共模变压器,但再加绕1个绕组,接运放整流电路,这样就可以避免双电源供电。
3.新绕组圈数是次级的1/2-1/3,这样整流出来的信号小于2.5V,这样可以保证TL494一直不会关断震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要求贷款,EDN上这个电路,成本最低了,关键是自供电的隔离放大电路
https://www.edn.com/low-cost-i ...

这个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关系线性度如何?输出用二极管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很多种方案都能实现:
1、隔离放大器如TI的AMC3330-Q1或者国产纳芯微的NSI1311;
2、采用PWM隔离方案,可 ...

同推荐, 效果非常不错, 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要求贷款,EDN上这个电路,成本最低了,关键是自供电的隔离放大电路
https://www.edn.com/low-cost-i ...

EDN这个电路 对于模拟功底不好的人   挑战很大
光耦买来即用   耦合线圈  震荡线圈  开关变压器的电路  很是磨人

网友:
我设计的0-5v模拟隔离模块

网友:
AMC1311 隔离运放

网友H:
ISO124P,随便做到3%没一点问题,我刚做完

网友:
引用 网友H:
ISO124P,随便做到3%没一点问题,我刚做完

大神们十几元的大众hcnr201都不想开,更不用说你这劳斯莱斯了

网友(2021-08-28):
我们的做法是隔离数字接口,例如隔离I2C接口,然后找一片I2C接口的 ADC 芯片。

网友:
商品目录 > 数据转换芯片 > V/F和F/V转换芯片 > 挑一个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