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仪器设备和主要元器件及器材清单

楼主(2021-07-29):
看没有坛友贴这个,我贴过来,大家猜猜题目方向呗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仪器设备和主要元器件及器材清单
[本科组]
1. 仪器设备清单
数字示波器(100MHz, 双通道)
函数发生器(50 MHz,双通道)
任意波信号发生器(1MHz)
频谱分析仪(1GHz)
频率计(500MHz)
功率分析仪
数字毫伏表
以太网交换机(通用 4~24 端口百兆/千兆)
网线通断测试仪
单片机开发系统
FPGA 开发系统
DSP 开发系统
嵌入式开发系统
秒表
量角器
5 米卷尺
关节角度测量尺
2. 主要元器件及器材清单
三脚架
四旋翼飞行器(最大轴距不超过 450mm)
电动小车(外形尺寸:长度≤25cm,宽度≤20cm)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嵌入式开发系统板
TI MCU 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DDS 芯片或模块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手机通信模块
激光笔
A/D、 D/A 转换器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大功率器件
大功率电阻(10Ω/200W,50Ω/30W)
小容量三相自耦调压器
三相隔离变压器(300VA,1:1)
小型电机及驱动器
工频电流互感器(10A)
高频磁环
自带管理功能2000~3000mAh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四节及相应电池盒
液晶显示屏
7 段数码管
小型继电器
变容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钕铁硼磁铁圆片(直径12mm,厚度2mm)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麦克风
蜂鸣器
压电陶瓷蜂鸣片
扬声器
超五或六类网线及 RJ45 插头
空心透明球(塑料球、亚克力球,直径20~30cm)
正方形亚克力平板(边长为450mm±10mm;厚度均匀且为8mm±1mm)

楼主:
我个人比较关注电力电子方面的题目,这方面,希望坛友给点提示,感谢;
看清单今年应该是肯定有电力电子方面的题目了,且跟三相有关
2005年出过三相逆变的题目,重点是调频、各种保护功能
2017年是要做两路三相逆变,并网,按比例分配电流
电赛这么多年题目还是有新意的,一般不会重复
清单中的电池个人认为不是用在这道题目中的,容量不太够,轻拍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比较关注电力电子方面的题目,这方面,希望坛友给点提示,感谢;
看清单今年应该是肯定有电力电子方 ...

这个群上80%都是 8-10年前参加电赛的,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群上80%都是 8-10年前参加电赛的,

祝好运

8-10年前参加电赛的,那证明见识更多,眼光更独到,技术积累更深厚
电赛的题目很多有应用背景的,有些东西大神们一看可能就能看出来用在什么地方的,希望给点方向

楼主:
透明球好多人说是要用摄像头检测的,透明的东西检测是难点,组委会明确说了各种派可以使用

网友B:
用排除法,
万一今年做交流有源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排除法,
万一今年做交流有源负载呢

谢谢,真没想到这一点,三相交流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排除法,
万一今年做交流有源负载呢

要是这样,直接放弃这道题,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这样,直接放弃这道题,搞不定

这不就foc电调反过来用么

网友:
难道不是做视觉抓取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这样,直接放弃这道题,搞不定

不考虑功率因数和谐波,用可控硅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foc电调反过来用么

谢谢,这个也不会,哈哈
看到有人猜“三相负载不平衡控制装置”
在网上搜“三相负载不平衡控制装置”东西还挺多的,搜“三相交流电子负载”基本没东西,连广告都不多;“三相负载不平衡控制装置”多少还能看懂一点点,“三相交流电子负载”原理就不过关,感觉这个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功率因数和谐波,用可控硅还是很容易的

谢谢,这个我去了解一下,一直用的是mos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去了解一下,一直用的是mos管

我突然发现   仪器里有功率分析仪 但是没有三相可调电源,大概率不是有源负载的题目,估计还是逆变

网友D:
三相不平衡负载调节装置,在电力低压系统做烂了呀。不会上这题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发现   仪器里有功率分析仪 但是没有三相可调电源,大概率不是有源负载的题目,估计还是逆变 ...

您的意思是那种比较智能化的三相电源,本身能显示各种参数的?
不是清单中的三相1:1隔离变压器和三相自耦变压器?

楼主:
ups需要电池吧?清单中给出的电池容量不太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不平衡负载调节装置,在电力低压系统做烂了呀。不会上这题目吧

对参加电赛的学生来讲,这题不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