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LyraT pipeline_bt_sink 历程无法控制播放与暂定?

楼主(2021-07-29):
有没有坛友用过ESP32-LyraT V4.3音频开发板,用官方的音频开发套件esp-adf\examples\player\pipeline_bt_sink的历程能够正常编译与烧录,手机也可以用蓝牙播放音乐,但是触摸按键无法控制音乐的播放;
        if ((msg.source_type == PERIPH_ID_TOUCH || msg.source_type == PERIPH_ID_BUTTON || msg.source_type == PERIPH_ID_ADC_BTN)
            && (msg.cmd == PERIPH_TOUCH_TAP || msg.cmd == PERIPH_BUTTON_PRESSED || msg.cmd == PERIPH_ADC_BUTTON_PRESSED)) {

            if ((int) msg.data == get_input_play_id()) {
                ESP_LOGI(TAG, "[ * ] [Play] touch tap event");
                periph_bluetooth_play(bt_periph);
            } else if ((int) msg.data == get_input_set_id()) {
                ESP_LOGI(TAG, "[ * ] [Set] touch tap event");
                periph_bluetooth_pause(bt_periph);
            } else if ((int) msg.data == get_input_volup_id()) {
                ESP_LOGI(TAG, "[ * ] [Vol+] touch tap event");
                periph_bluetooth_next(bt_periph);
            } else if ((int) msg.data == get_input_voldown_id()) {
                ESP_LOGI(TAG, "[ * ] [Vol-] touch tap event");
                periph_bluetooth_prev(bt_periph);
            }
        }

menucofig 也没有发现单独开启 AVRCP服务的功能,求指教

网友A:
没跳好线?看看能不能进入中断。按键应该有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跳好线?看看能不能进入中断。按键应该有中断

按键响应没问题,就是periph_bluetooth_play(bt_periph);发送这些指令手机没有反应,不能控制;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esp_periph_handle_t